网络变压器功耗大概多少?

楼主(2022-02-08):
设计一个设备,arm板子需要网络摄像头通讯,两者距离很短就一米内,电池供电设备,想省掉这个变压器

网友:
phy费电,变压器本身不费电

网友:
作用是:
信号耦合、高压隔离、
阻抗匹配、电磁干扰抑制
低功耗范畴器件

网友A:
如果phy本身没有eee,协商速度换成10M半双工比默认省不少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phy本身没有eee,协商速度换成10M半双工比默认省不少电

别半双工了。现在的交换机压根就不支持半双工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半双工了。现在的交换机压根就不支持半双工模式了。

不应该的 正经的万兆电口交换机照样支持半双工10Bas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半双工了。现在的交换机压根就不支持半双工模式了。

还没见过不支持半双工的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