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如何保证程序的安全性呢?防盗。

楼主(2022-02-08):
ESP32做有些开发的时候很方便,但外挂存储器,是不是直接拷下来就可以继续使用。
如果用他做产品,如何保证安全性呢?

网友A:
服务器端唯一ID鉴权,程序随便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端唯一ID鉴权,程序随便拷。

程序都随便拷了唯一ID还有什么用 IDA直接反编译成C,直接爆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都随便拷了唯一ID还有什么用 IDA直接反编译成C,直接爆破。

生产时写进去一个ID,服务器验证,有二个设备使用这个ID,直接禁用这个ID就行了。ID在哪反编译也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产时写进去一个ID,服务器验证,有二个设备使用这个ID,直接禁用这个ID就行了。ID在哪反编译也找不到。 ...

那就看你的产品有没有足够高的价值了。另外,还是直接改代码屏蔽掉验证函数。除非验证成功之后必须从服务器上下载一系列专用加密配置参数再解密适配系统。当面,还是那句话,如果有足够高的价值,那么明码破解难度非常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你的产品有没有足够高的价值了。另外,还是直接改代码屏蔽掉验证函数。除非验证成功之后必须从服务 ...

用ESP32的产品,多数都是有服务器端的,有些还会有APP,没有服务端,只是ESP32单机运行,那功能不全,破解出来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
ESP32 Flash 是可以加密的,不过我也还没测试过,只是看了他们的说明。

楼主:
看了下官方介绍。“ESP32 Flash 加密指南.PDF”这个文档,可以加密存储器,安全性怎么样不知道。

网友C:
小米模块 是在 fuse中 烧一个号
然后 就是4楼,5楼说的了。
控制在服务器端的。

烧号后,其实就有2个号了,一个MAC,一个烧进去的号。

比如,首次烧了APP1,在服务器上 有了登记信息后,
再烧另一个APP2,  模块会自动 刷成APP1.
当然这儿的app1,app2,都是指在服务器 上通过ota升级的 小米固件。

当然你烧成你自己的app就随便了。

网友D:
我也在设计用这个片子的板子,打算用加密芯片,RJGT102WDP8

网友E(2022-05-18):
引用 网友C:
小米模块 是在 fuse中 烧一个号
然后 就是4楼,5楼说的了。
控制在服务器端的。

大佬,小米的IOT ESP32模组,被单核的,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吗?写入程序后总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小米的IOT ESP32模组,被单核的,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吗?写入程序后总是重启。 ...

如果原来是启用了flash加密,自己重新写入程序的话,这个模组就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佬,小米的IOT ESP32模组,被单核的,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吗?写入程序后总是重启。 ...

可以二次开发的。
可能 不应该叫“被单核”应该本身就是单核 ,编译时要选择单核 的。

idf开发能指定。
arduino开发就费事了。

网友:
其实加密芯片是不是要在加密芯片运行一部分算法然后通过通讯口传送给ESP32这样?

网友F:
这个我也搭车同问,ESP32用起来是很爽,但在VScode+PIO开发,真不懂要怎么样来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也搭车同问,ESP32用起来是很爽,但在VScode+PIO开发,真不懂要怎么样来加密.... ...

要加密还是得用ESP-IDF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也搭车同问,ESP32用起来是很爽,但在VScode+PIO开发,真不懂要怎么样来加密.... ...

Vscode idf不是挺好用的吗?有离线包,安装简单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二次开发的。
可能 不应该叫“被单核”应该本身就是单核 ,编译时要选择单核 的。

idf可以设置为单核,但是简单的hello_world可以正常运行,下载其他示例譬如WIFI --scan ,老是重启,无法正常使用,莫非这种模组限制非小米SDK不能二次开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idf可以设置为单核,但是简单的hello_world可以正常运行,下载其他示例譬如WIFI --scan ,老是重启,无法 ...

你说的用其他 函数会重启,是因为esp32很多东西都是预编译的,也就是以库的方式提供调用。

可以看下这2个

https://github.com/lbernstone/arduino-esp32-solo
https://github.com/mmakaay/arduino-esp32-unicore-no-mac-crc

https://oshwhub.com/article/chao ... ao-cheng-yu-bi-keng

前几天还在某个贴里回答这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用其他 函数会重启,是因为esp32很多东西都是预编译的,也就是以库的方式提供调用。

可以看下这2 ...

这个SOLO库,有弄过,但总是失败,看起来刚入门,水平还没有到家。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用其他 函数会重启,是因为esp32很多东西都是预编译的,也就是以库的方式提供调用。

可以看下这2 ...

刚才试了,用arduino-esp32-unicore-no-mac-crc可以,今晚再在另一台电脑试试,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Vscode idf不是挺好用的吗?有离线包,安装简单一些

开始我也是想用IDF的,但环境我就装不好,后来才用PIO的,但用后,发觉也真心不错,各种器件的库太完整了,且现在网上的资源也多是 arduino的.所以觉得这个平吧真心好用,比STM32的MDK,用起来都爽,但就是加密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始我也是想用IDF的,但环境我就装不好,后来才用PIO的,但用后,发觉也真心不错,各种器件的库太完整了,且现 ...

我还没试过你说的,回头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设计用这个片子的板子,打算用加密芯片,RJGT102WDP8

我不太明白加密芯片的原理,是不是发送随机码然后加密回复一个值,主芯片判断这样?
但是这个只是防抄板,好像不能防止芯片读出来,读出来反汇编跳过判断语句是否可以破了?
我想ESP32最好能做到防读。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不太明白加密芯片的原理,是不是发送随机码然后加密回复一个值,主芯片判断这样?
但是这个只是防抄板 ...

是的,加密芯片是只能做到,根据输入的数据判断是否合法,这个输入的数据可以是随机数+esp32的唯一mac+或者自己系统产生的sn号等,按照你的设计来定义。
要做到防止读取整个flash的话,要么用esp32自带的 efuse,flash存的就是加密后的代码,可以参考这个链接,具体怎么用我也没搞明白。还有一个选择是,选用自带flash的型号,这样程序在芯片里,应该不容易被读了。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ash-encryption.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加密芯片是只能做到,根据输入的数据判断是否合法,这个输入的数据可以是随机数+esp32的唯一mac+或 ...

惭愧,这个文档看来不下10次,还是没搞懂什么意思。。。应该说从上年看到现在
我是用arduion,看来不能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