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在电视盒上安装第三方APK播放器?

楼主(2022-02-08):
请问高手,有没有办法在电视盒上安装第三方APK播放器?电视盒带的当贝市场没有搜索到51影视这个软件,用电脑下载到U盘安装会提示APK文件损坏(实际没问题用手机试是可以正常安装的)大家看看有没有可能安装在电视盒上?

网友:
apk损坏可能是安卓版本太低了。

网友A:
盒子出现刷机  升级固件
某宝上面有人卖盒子固件  常用品牌都有

网友B:
安卓系统版本太低,很难找到低版本app,最简单办法就是买安卓盒子或者x86盒子,我的选择是选择86盒子,父母就用rk3399盒子。还有一个折中办法就是不要下载播放器去视频网页看,比如西瓜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系统版本太低,很难找到低版本app,最简单办法就是买安卓盒子或者x86盒子,我的选择是选择86盒子,父母 ...

重新网购了一个技德安卓电视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盒子出现刷机  升级固件
某宝上面有人卖盒子固件  常用品牌都有

你给盒子刷过系统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给盒子刷过系统么

10元钱的固件 u盘插入  某个按键按下之后上电这样升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元钱的固件 u盘插入  某个按键按下之后上电这样升级

机顶盒第三方固件有哪些优点?
是不是没有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顶盒第三方固件有哪些优点?
是不是没有广告

可以安装追剧神器软件,不用充VIP

网友:
直接用x86的小电脑。腾讯视频会员在安卓tv盒子上无效,x86的就可以。

网友:
这几天好像很多app都不能用了,主要是看电视直播的那些。
家里电视自带的HDP突然就罢工了,可以打开,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电视频道了,清掉缓存后提示网络或者时间无效,几个选项都是死路一条,压根没法用了
有没有其它合适的呢?

网友:
我的也是HDP,前几天突然就用不了,说是停止服务。没有办法,只能找其他的直播软件 。

网友:
(火星直播)在安卓手机或(机顶盒)都能使用(还可以拿一张梯子爬上顶部维修及看到更远的地方)。

楼主:
换了一个技德安卓电视盒,把PC系统刷回安卓8.1,又现在解决了,火星直播,飞鸟影视,今日影视,追剧,看央视直播都比较好用

楼主:
还配了一个迷你无线键盘鼠标

楼主:
刷机也简单,用SD卡制作一个启动盘,把安卓8.1固件打包到启动盘,插入安卓电视盒开机后自动走完进程重新启动就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uwOLrczQxnkz1RiTU2kQA?pwd=62c6
提取码:62c6
上面是固件,刷机软件,视频播放APP软件的下载这里分享给大家

楼主:
需要的坛友速下载,如有侵权请联系站长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