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路滤波器电阻摆放位置差别以及其作用

楼主(2022-02-08):
最新在学习锁相环的原理和知识,以及外围环路滤波器的设计。从网上看到的文献资料的三阶无源低通滤波器的设计如下图,电阻R2摆放位置为C2上方。
但是参考了英飞凌的原理图,发现其为C2在上方,电阻R2在下方直接接地。
不是很了解R2的作用,这样的摆放是否有差异。
本人的理解是如果R2是控制C2的充放电电流大小的,这样的摆放位置应该差异不大。

楼主:
不要沉 顶一下

网友A:
R2+C2是提供一个零点补偿用的
前提是R2和R3数值有明显区别,C2远大于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C2是提供一个零点补偿用的
前提是R2和R3数值有明显区别,C2远大于C1

好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