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一个简单的电路求解电压问题,感觉都搞不定

楼主(2022-02-08):
如图,看着感觉简单,但刚才试了下,好像想用一个公式列出来有点儿搞不定

PS:大家关注点不要在LED上啊,这个只是我随便找了个符号,只要记住这个器件工作起来功率恒定就行了,不管VCC升高多少,这个器件的功率是恒定的,也就是电压升高,这个器件的电流就会降低。

网友:
功率恒定不了。

网友A:
搞不定,这是题吗?led的导通电压不一样,各种颜色都不同,就算是同种颜色也不同,别做这种无意义的事,有万用表吗?量一下VCC么

网友:
感觉LED如果串电阻可以实现,否则单看最左侧两个LED功率怎么都不会相等

网友:
0欧电阻

网友:
是不是少了条件啊。
最简单的,令n=1,然后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定,这是题吗?led的导通电压不一样,各种颜色都不同,就算是同种颜色也不同,别做这种无意义的事,有 ...

不要去分析原理啊 ,我只是用LED符号代替了,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固定功率的器件就行。

网友:
VCC=U1
补丁

网友B:
VCC=Y(n+1)=Y(n)+(1/Y(n) + 1/Y(n-1) + ... + 1/Y1)*2PR,Y1=U。P和R已知。Y(n)就是第n个灯的电压。不太会算这个方程啊看看能不能matlab啥的求出来。

网友:
必须要关注LED!
你这个led符号到底是只是一个负载的替代符号还是说真的就是LED,看你图里文字就说的是led,那么就以最左边两个来看:
要功率恒定,不管什么负载,其上面的电压、电流肯定恒定了,如果倒数第二个led其上面v一定,i一定,那么倒数第一个led连同其串联的电阻都是并联在led上面的,那么就意味着倒数第一个led的工作电压永远不可能和倒数第二个的电压一样,那么,既然负载上面的电压都不一样,负载又是一样的,各自的功率会一样吗?

网友C:
如果你只是用led符号来代替负载的话,那你还不如直接用个电阻,这样看起来就清晰多了,而且也更好分析拓扑,
既然是恒功率器件,而且这里的描述我觉得有点不对,应该是说成所有这些负载最终的功率都一样。
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个负载的功率就是U^2/R了,后面的负载的电压是取自前一级负载的一部分,所以每一级的负载电阻肯定是不一样的,其等效阻值是递减的了,这样就方便用基本的电路公式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只是用led符号来代替负载的话,那你还不如直接用个电阻,这样看起来就清晰多了,而且也更好分析拓扑 ...

可能描述不是很清楚。LED确实只是个符号代表,这是一个恒功率模块。比如最左侧LED1电压为U1,则电流就为I1=W/U1,则LED2电压U2=U1+2*R*I1,LED2的电流就为I2=W/U2;第三个LED电压U3=U2+2*R*(I1+I2),以此类推。现在就是希望已知LED1的电压,恒定功率W,LED数量n,能通过公式直接推导出VCC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Y(n+1)=Y(n)+(1/Y(n) + 1/Y(n-1) + ... + 1/Y1)*2PR,Y1=U。P和R已知。Y(n)就是第n个灯的电压。不太会 ...

大概就是这样的。LED确实只是个符号代表,这是一个恒功率模块。比如最左侧LED1电压为U1,则电流就为I1=W/U1,则LED2电压U2=U1+2*R*I1,LED2的电流就为I2=W/U2;第三个LED电压U3=U2+2*R*(I1+I2),以此类推。现在就是希望已知LED1的电压,恒定功率W,电阻R,LED数量n,能通过公式直接推导出VCC的电压。

网友:
写个循环不可以吗
for(u=U1,i=W/U1,n=0;n<N;n++){u_next=u+2*R*i;i_next=W/u_next+i;u=u_next;i=i_next;}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么随便,搞个嗨技术

网友:
递推求得:
U_(n+1) - U_n = (1/U_1+1/U_2……+1/U_n) * 2RP
当R和P都大于0时,很显然n越大,式子右边的值越大,因为1/U_n一定是个正数
说明n越大,前后两级电压差距就越大,n为无穷大时,U_n只能也是无穷大

整理可以得
U_n=((n-1)/U_1+(n-2)/U_2+……+1/U_(n-1))*2RP+U_1
当R或者P=0时,U_n=U_1

n太多,我也有点绕晕了,可能式子不太对,但是结论应该是对的

网友D:
借用前人的结论,很容易发现这是个递推求通项的数学问题。

首先电路基本可以确认有如下结论(n>=1):

其中 n=1 对应最左边已知电压的负载。
这个 2PR 看着太扎眼,可以归一化搞搞,连量纲都去掉。令(k>=1):

这样原式化简为:

相邻项再作差,对于 n>=2 有:

这个式子基本已经简化为二阶递推,用程序迭代的话可以求得需要的项目。

但非要在数学上强调通项的话,依旧有难度:

a. 虽然与斐波那契数列同为二阶递推,但上式是一个非齐次的二阶递推,基本上特征值法不好搞。
   坛子里如果有数学系的朋友,欢迎赐教下此时通项怎么搞;

b. 单看上式形态,左端类似于二阶差商,右端类似于反比例函数。猜测 Vn 解法会类似于如下微分方程:

但这个微分方程属于啥类型?数学用到这就不知往哪走了,似乎积分变换也不很合适,还得请教数学系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用前人的结论,很容易发现这是个递推求通项的数学问题。

首先电路基本可以确认有如下结论(n>=1):

谢谢,阁下的数学也很不错了,我是玩这么多年电子,能记住的就剩欧姆定律了
这个确实有点儿像递推的逻辑,想知道当前LED的电压,就得知道前一个LED的电压和电阻上的电流,而最左端的LED电压和电流相当于已知,所以应该可以求出任意n个LED后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