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手持的激光打码机吗?金属表面打印一串唯一码,比如阀门?

楼主(2022-02-08):
有手持的激光打码机吗?金属表面打印一串唯一码,比如阀门,所有进厂的高价值设备或者零部件都进行表面打印一个唯一码并录入数据库,便于以后进行追溯。

网友:
肯定没有。

不同材料表面需要不同的激光。

铝合金表面打标的激光功率很大肯定无法做到手持。

而且激光打标需要反复尝试才有好效果。你只打样一次是做不到的。

网友:
使用贴标的方法吧。比如制作一些不锈钢标签牌,激光先打好编号,到时使用AB胶固定在仪器表面。

网友:
有的,抖音里见过

网友:
这种手持不安全吧。。。感觉就是近距离激光枪了

网友A:
我们公司有这种,http://cn.mrjlaser.com/,如果要视频,我可以找找发给你。

网友:
手持激光焊接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有这种,http://cn.mrjlaser.com/,如果要视频,我可以找找发给你。

建议你确认一下:你们的产品能同时在塑料、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上打印完美效果的序列编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确认一下:你们的产品能同时在塑料、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上打印完美效果的序列编号? ...

不同的材料,用不同的激光,固定一种材料是可以的。

网友C:
山东有一家手持激光打标机,就是手持的,没错,新创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东有一家手持激光打标机,就是手持的,没错,新创企业。

你查一下能打印什么材料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材料,用不同的激光,固定一种材料是可以的。

所以,你们的产品不适合楼主。楼主要求的是通用的机器,这种机器不存在,尤其打印铝合金的

网友:
我刚刚与厂家沟通了,可以在铝合金材料上打印。可以上传视频,我看看怎么上传

网友:
烟台恩邦电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首先声明,不是我们的产品,是我们同乡的新产品,有视频,但是,我不知道如何上传。楼主可以按这个地址搜一下,是近期的新产品。

网友:
一般是分体式,而不是纯粹的手持式
激光体  在地上的箱子里,用光纤将激光导至手持机,手持机内有振镜。

抖音一搜很多的,不是切割 ,打标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抖音居然搜索的功能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