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用的储水式热水器不太好用,用即热的如何?

楼主(2022-02-08):
老家用的储水式热水器不太好用,60L的容量,到浴室有十几米,回家过年,一屋人洗热水澡排了一天队,热水器烧了一天没停过,想改用即热的如何?
既热的功率看了一下是8.5KW,需要6平方的线,单相电表不知可以承受不,又要拉线,现在老家埋的是2.5平方的线,完全不能满足要求,如果洗澡的改了,那么厨房的也改掉算了,
这样下来估计使用成本比储水式热水器要省成本些,不知这种热水器有什缺点没?

用空气能的如何?

网友A:
空气能1度电,相当于电热热水器的3-4度电。

买个空气能300升的吧 :)

网友B:
要关注下出水量参数,几年前试过即热式的水流量设置比较小才能达到较高的温度。另外老家估计没有地线,即热式的危险系数比较高。

网友C:
我怎么觉得燃气热水器更合适

网友D:
燃气的吧,一般12-16L燃气的功率是25-35KW,想想你即热的8.5KW水量得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燃气热水器更合适

乡下没天然气,家里炒菜,煮面,一个月下来一罐煤气(160),和用电的成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能1度电,相当于电热热水器的3-4度电。

买个空气能300升的吧 :)

储水型的平常家里没什么人,加热了又冷了,比较耗电,我问了一下,空气能的保温都说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关注下出水量参数,几年前试过即热式的水流量设置比较小才能达到较高的温度。另外老家估计没有地线,即热 ...

肯定是要加地线,要重新拉线,不知线损大不大,对电表,和供电局有影响没?8KW 只要水不是太冷,应该还是够用,入水太低就调小出水,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缺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乡下没天然气,家里炒菜,煮面,一个月下来一罐煤气(160),和用电的成本一样; ...

别折腾了,燃气热水器最好的选择,煤气瓶接上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空气能1度电,相当于电热热水器的3-4度电。

买个空气能300升的吧 :)

搞不懂空气能为什么省电,看资料就是一个反空调,难道用压缩机来做功难道比电热丝加热水来得高效率?压缩机至少有机械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不懂空气能为什么省电,看资料就是一个反空调,难道用压缩机来做功难道比电热丝加热水来得高效率?压缩 ...

热交换  在大多数条件下,制热效率会高于自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折腾了,燃气热水器最好的选择,煤气瓶接上就好了。

空气能肯定是最佳选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搞不懂空气能为什么省电,看资料就是一个反空调,难道用压缩机来做功难道比电热丝加热水来得高效率?压缩 ...

空调或空气能热水器在不考虑电热丝辅助加热的情况下,消耗的电能转换为供取暖或加热用的热量为零,热量全部从冷端空气中泵出来的。也就是空调(热泵)只是热量的搬用工。
就像油罐车,你要问为什么油罐车消耗那么点汽油,能给加油站带来那么多油?因为油罐车只是汽油的搬运工!消耗一小箱汽油,就能把石化厂的油运输到加油站。
2KW功率的空调能让整个房间变暖,而2KW的小太阳取暖器,离开2,3米距离后,就感觉不到效果了。

做的比较好的空调能耗比在4左右,也就是消耗1份能量,能搬运4份热量。但是在寒冷地区,效率会大大降低。就像水泵抽水一样,水井太深的话,抽水效率就下降了。

网友H:
平常家里人少的还是燃气吧,想洗多久就多久。回家过年,估计也就最多10天,烧煤气的估计最多也就两坛气。之前家里60升的电热水器,烧到75度三个人都洗不痛快。洗完以后大概一分钟上升1度。也就是3个人洗完,要等一个小时多,后面的才能继续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空调或空气能热水器在不考虑电热丝辅助加热的情况下,消耗的电能转换为供取暖或加热用的热量为零,热量全 ...

环境空气温度是25度,要达到50度,再怎么搬,也需要也需要做25度的功。跟发热丝加热到50度一个道理。如果能把吸热后的冷空气做空调才有意义,但是冬天了谁还需要冷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平常家里人少的还是燃气吧,想洗多久就多久。回家过年,估计也就最多10天,烧煤气的估计最多也就两坛气。之 ...

我广州就是忍无可忍,才将燃气热水器改为储水电热水器。

原因是水压不够。老小区的管道小,水流量不够,加压泵也无法彻底解决。另外燃气热水器无法跳到温度比较低的热水。

改为储水电热水器,加恒温混水器,比燃气热水器舒服1万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环境空气温度是25度,要达到50度,再怎么搬,也需要也需要做25度的功。跟发热丝加热到50度一个道理。如果 ...

谁能算一下,环境空气温度是25度,要达到50度,空气能耗电和电热耗电的比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环境空气温度是25度,要达到50度,再怎么搬,也需要也需要做25度的功。跟发热丝加热到50度一个道理。如果 ...

怎么会一样呢?看来你还是没有理解。
按你的理解,油罐车运油,也必须要整整一油罐的油才行。可实际情况消耗一小箱油就能运输这一大油罐的油了。
你陷入了能量的搬运和转换相混淆的误区了。空调搬运1份热量,真的只需要消耗0.25份能量就行了,这并不是能量不守恒。能量守恒只适用于能量的转换,而不适用于能量的搬运。
你认为的省电是本来加热水需要1份热量,开冷气需要1分热量,只有两者同时使用才节省能量是完全错误的理解。

网友:
我感觉4倍是特定条件的效率。实际上,气温越低,效率越低。当气温低到一定程度,空气的热量很难被搬运到佛利昂,效率会不会低于1?.
另外,空气能加热的热水,洗澡后剩余的热水(估计超过60%),由于保温不好,热量散失了。这个也降低了空气能的效率。实际效率能达到多少,我不是这个专业,无法计算。请这个专业的人士帮忙计算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广州就是忍无可忍,才将燃气热水器改为储水电热水器。

原因是水压不够。老小区的管道小,水流量不够, ...

燃气热水器为啥没法调到低水温?不是有个液晶屏上可以调温度么,洗澡差不多得调到30度吧

网友:
京东搜了一下空气能的热水器,发现容量没有太小的,基本200L的是标配,需要室外机,看看我那小的可怜的洗浴间,默默的关上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广州就是忍无可忍,才将燃气热水器改为储水电热水器。

原因是水压不够。老小区的管道小,水流量不够, ...

农村烧柴,冲多久不心疼。
我想买个一体的烧柴势水炉(马云有卖),装在二楼,直接供热水给一楼的冲凉房。
再接个恒温混水器,是不是超爽。

网友:
没24小时热水需求,慎重考虑空气能,要不然维持200-300升水的温度,也需要不少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怎么会一样呢?看来你还是没有理解。
按你的理解,油罐车运油,也必须要整整一油罐的油才行。可实际情况 ...

你说的好像也没有原理,跟大部分介绍一样,只是说一份能量4份功,但没有为什么,能有更合理解释吗

网友I:
平时少用的话,空气能贵出来的购买成本、安装、空间、维护、寿命等折算一下就不划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平时少用的话,空气能贵出来的购买成本、安装、空间、维护、寿命等折算一下就不划算了。 ...

一个空气能热水器的钱,可以买N多个电热水器或者燃气热水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燃气热水器为啥没法调到低水温?不是有个液晶屏上可以调温度么,洗澡差不多得调到30度吧 ...

我这里水压不够,一低温就熄火。加压泵也解决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一个空气能热水器的钱,可以买N多个电热水器或者燃气热水器了。

5年使用下来,省下来的电费肯定够够买机器。

白白享受了10年,还赚了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广州就是忍无可忍,才将燃气热水器改为储水电热水器。

原因是水压不够。老小区的管道小,水流量不够, ...

确实,燃气热水器有个不好用的地方是水流量调小了,就熄火,洗碗冲洗最后一遍,想用小流水,一下子就熄火了,调大了又浪费水,也挺烦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好像也没有原理,跟大部分介绍一样,只是说一份能量4份功,但没有为什么,能有更合理解释吗 ...

你的思维很片面,而且基础的知识点不知道不会百度一下吗?空气能的原理自己去百度一下吧。为什么说你片面呢?你一直纠结于电能做功消耗的能量和热水升温需要的能量不守恒,而完全看不到被降温的空气和被升温的热水之间的能量守恒。

网友K:
空气能是压缩机,能效比最高,但也要考虑地区,太北方冬天就没法过了,每天至少要保持零上几个小时。有空间还是太阳能+燃气/即热电。如果是瓶装气,维护不那么的方便,价格相比电也没有太多优势。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环境空气温度是25度,要达到50度,再怎么搬,也需要也需要做25度的功。跟发热丝加热到50度一个道理。如果 ...

打个比方,电梯的配重块,
如果轿箱重1吨,配重正好也是1吨的话,
很轻松就可以把轿箱从底楼升到顶楼,
表面上你觉得需要做功是1吨重量乘以楼高的势能,
但实际电机做功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思维很片面,而且基础的知识点不知道不会百度一下吗?空气能的原理自己去百度一下吧。为什么说你片面 ...

好像你这个解析也没有任何空气能理论的观点,你只有解析我的观点。我在百度也搜了,也大致没有为什么省电的理论,所以才来问一下坛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打个比方,电梯的配重块,
如果轿箱重1吨,配重正好也是1吨的话,
很轻松就可以把轿箱从底楼升到顶楼,

配不配重,原理上是等功耗,因为不配重上升转化成势能,下降就不用电了。配重只不过是合理化机械结构,优化启动和摩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年使用下来,省下来的电费肯定够够买机器。

白白享受了10年,还赚了5年。 ...

天然气和煤气不贵吧,你们那里天然气多少钱?我这里1块3毛七一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空气能是压缩机,能效比最高,但也要考虑地区,太北方冬天就没法过了,每天至少要保持零上几个小时。有空间 ...

我们这边有6个月冬天,所有的热水器都装在室内,空气能基本没法用。

网友M:
空气能,某阳雨,我老家装过,不吹不黑,老爹一开始兴致冲冲:
1、开始安装,用了不久,坏了;
2、因为和经销商关系好,二话不说,换新,用了不久,又坏了;
3、因为和经销商关系好,二话不说,又准备换新,厂家有疑问,排了个技术人员上门排查检修,老爹还请他们吃了顿饭,得出结论是水质不行,好像也换新了吧(上大学出门了,详情不清楚了);
4、现在就是漏液,通过那个空气能管道出来水面飘着油一样的东西,现在是一堆废铁在老家了。。。。。

现在回老家嘛,用回老式的瓶装煤气,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空调或空气能热水器在不考虑电热丝辅助加热的情况下,消耗的电能转换为供取暖或加热用的热量为零,热量全 ...

问题是25度空气,再怎么搬也是25度。要达到50度必须做功。你用卡车搬汽油的比喻也不合理,应该说卡车搬运汽油到山顶,跟缆车运汽油到山顶做比喻,做功一样,汽车消耗了好多摩擦

网友E:
引用 网友M:
空气能,某阳雨,我老家装过,不吹不黑,老爹一开始兴致冲冲:
1、开始安装,用了不久,坏了;
2、因为和经 ...

煤气瓶也挺方便了,租鸽子楼住的时候,买个便宜的热水器,煤气瓶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25度空气,再怎么搬也是25度。要达到50度必须做功。你用卡车搬汽油的比喻也不合理,应该说卡车搬运 ...

度娘下,啥叫热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25度空气,再怎么搬也是25度。要达到50度必须做功。你用卡车搬汽油的比喻也不合理,应该说卡车搬运 ...

一边的空气从25度变为50度,另一侧的空气从25度变为0度。
热泵只是把冷端的热量“泵”到热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煤气瓶也挺方便了,租鸽子楼住的时候,买个便宜的热水器,煤气瓶搞上。 ...

租房不是已经配有热水器?

我的出租公寓都已经安装好80升热水器,恒温沐浴龙头,洗手间和厨房龙头也是恒温龙头。因为公寓面积不大,一般最多15秒就能出热水。并且由于使用了恒温龙头,热水器可以调到最高温,水龙头可以限制出水最高比如38度,非常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租房不是已经配有热水器?

我的出租公寓都已经安装好80升热水器,恒温沐浴龙头,洗手间和厨房龙头也是恒 ...

我租的那种,里面啥都没有……啥都得自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边的空气从25度变为50度,另一侧的空气从25度变为0度。
热泵只是把冷端的热量“泵”到热端。 ...

知道它就是一个反空调,空调也不是省油的灯。只能强制理解为它的制热效率比直接加热高

网友N:
引用 楼主:
储水型的平常家里没什么人,加热了又冷了,比较耗电,我问了一下,空气能的保温都说不怎么好, ...

买空气能吧!
人少时,水温按照45度设置,基本上不用冷水就可以用。不用考虑保温问题。
人多时按照65度设置, 300升提前半天天开热水器,我家7个人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空气能是压缩机,能效比最高,但也要考虑地区,太北方冬天就没法过了,每天至少要保持零上几个小时。有空间 ...

不要误会
北方空气湿度低,有些空气能一样的有效。只是最高水温不高。
在长江沿线,由于冬季长时间接近0度,空气湿度很高。反而空气能效率不如河北/河南地区。
再往北,没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M:
空气能,某阳雨,我老家装过,不吹不黑,老爹一开始兴致冲冲:
1、开始安装,用了不久,坏了;
2、因为和经 ...

水质比较硬的地方,储水型的水罐都会结水垢,会腐蚀储水罐,用久了都会坏,储水型的,估计只能用5年,有看到用十年的储水型热水器吗?有内部照片吗?当然燃气的即热的用十年估计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买空气能吧!
人少时,水温按照45度设置,基本上不用冷水就可以用。不用考虑保温问题。
人多时按照65度设 ...

保温性能到底多少?一年能耗散多少热量,需要多少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质比较硬的地方,储水型的水罐都会结水垢,会腐蚀储水罐,用久了都会坏,储水型的,估计只能用5年,有 ...

储水热水器要定期更换阳极保护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水热水器要定期更换阳极保护棒的。

再怎么更换也没用,只要用了2年,拆开一看,里面好多杂质,上次看了别人用了2年的小厨宝,看了之后就扔了,太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买空气能吧!
人少时,水温按照45度设置,基本上不用冷水就可以用。不用考虑保温问题。
人多时按照65度设 ...

这个还得储水 保温 人多提前半天开,麻烦啊。天然气的热水器,打开就是热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边有6个月冬天,所有的热水器都装在室内,空气能基本没法用。

北方 不用考虑空气能。南方还可以试试。就过年用几天,感觉你还是装两个储水式的靠谱 便宜省事儿。

网友:
过年人比较多,平时人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燃气的吧,一般12-16L燃气的功率是25-35KW,想想你即热的8.5KW水量得多小。

你说的是煤气罐还是天然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质比较硬的地方,储水型的水罐都会结水垢,会腐蚀储水罐,用久了都会坏,储水型的,估计只能用5年,有 ...

感觉就1年半之内发生完全部事情,哈哈,让一个老人从兴致冲冲到绝望荒废它,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跨度不会太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温性能到底多少?一年能耗散多少热量,需要多少电?

我老家武汉,原计划装水暖,老人反对没装,只搞了空气能热水器。300L的空气能。水罐放灶屋,隔壁就是洗澡间。
春节室外温度接近4度左右,灶屋也差不多。
提前半天烧水,水温到了65度左右停机,间隔大概2个小时启动大概20分钟。可以一直维持。估计每2小时温度下降3到4度左右(触发压缩机启动)
如果晚上关机,第二天早上大概还有45度左右。洗脸什么的刚好。安装了2年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怎么更换也没用,只要用了2年,拆开一看,里面好多杂质,上次看了别人用了2年的小厨宝,看了之后就扔了 ...

要维护的啊!

阿莫教程:清洗储水式热水器,为疫情期间停水做准备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6695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广州就是忍无可忍,才将燃气热水器改为储水电热水器。

原因是水压不够。老小区的管道小,水流量不够, ...

现在水气双调节的热水器可以在很低水压下启动,很小水流也可以做到低水温,用过一款华帝热水器,好用,超低水压启动,有温控仓,温度波动也很小。我家情况和你一样,水流非常小,最后发现是热水龙头水垢太多,换新的后就好很多了。推荐坛主用华帝SJ3-16,功能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O:
现在水气双调节的热水器可以在很低水压下启动,很小水流也可以做到低水温,用过一款华帝热水器,好用,超 ...

现在有空气能,就不用使用煤气这样危险的方式了。

而且农村没有管道煤气,需要一瓶一瓶买气,麻烦。

我现在东莞市区使用忠臣的一个大功率电陶炉,虽然只有3000w,但感觉炒菜已经接近燃气炉了。

迟些买个更大的商业电陶炉,估计以后彻底淘汰燃气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空气能,就不用使用煤气这样危险的方式了。

而且农村没有管道煤气,需要一瓶一瓶买气,麻烦。

有套房子4月要开始准备装修了,不是很想用燃气的,也是想电陶炉和电磁炉的,方便干净又环保,但是可以选择的灶台真是寥寥无几,也没看到有类似的集成灶什么的,头痛。我看国外家庭厨房这类电陶炉或者电磁炉2头4头的灶台用的很普遍啊,整个一大块玻璃平板嵌在台面上,很整洁颜值也非常高,国内就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套房子4月要开始准备装修了,不是很想用燃气的,也是想电陶炉和电磁炉的,方便干净又环保,但是可以选 ...

镬气,中式炒菜的精髓,是食物的灵魂!目前我觉得家用煤气炉都不够猛火,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租房不是已经配有热水器?

我的出租公寓都已经安装好80升热水器,恒温沐浴龙头,洗手间和厨房龙头也是恒 ...

不知道当地水质硬度如何,我淘宝上买的200左右的恒温花洒,按个恒温阀每次都是用个2年就嗝屁了,卖家说是水硬度高的缘故。
我老家3个卫生间装了恒温花洒,基本都是这个年限。配合太阳能热水器用。

后来自己房子装修就装了软水机,用了1.5年,暂时没有阀芯损坏的情况(配合林内20L的燃气热水器使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天然气和煤气不贵吧,你们那里天然气多少钱?我这里1块3毛七一方。

福建 接近4块钱一方。切糕是有大气田的地方,供过于求。福建的好像要从印尼运过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福建 接近4块钱一方。切糕是有大气田的地方,供过于求。福建的好像要从印尼运过来 ...

4块钱,洗个澡也用不了多少,你们又不用天然气取暖,我们冬天6个月。

网友J:
引用 网友E:
4块钱,洗个澡也用不了多少,你们又不用天然气取暖,我们冬天6个月。

比用电和液化气省 我一直用天然气的,有预留空气能的位置和接口。不过和四川还有你们那没得比,要是一块多一方我也上个暖炉,福建冷的年份一年也有两个月冻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比用电和液化气省 我一直用天然气的,有预留空气能的位置和接口。不过和四川还有你们那没得比,要是一块 ...

你们冷时间短,也就一个月吧,再冷也要不了-20度,随便烧点暖气就热了,应该比开空调省钱,关键是搞个壁挂炉,地暖铺上,舒服,房间里面哪里都是热的。

网友Q:
我家装了一个即热式的,接地是两路的,装修的时候自己单独埋了一根地线,再和配电箱地线接一起,再加上漏保,功率好像也是8KW;

有个问题,冬天洗澡基本没法用,我设定出水温度40°,用淋浴喷头,没有冷水混合,全开或开2/3龙头的情况下,温度加不到40°,应该只有35-36°,如果流量开的很小,洗澡基本没法洗,人也冻死;

我从夏天陆续用到冬天,测试了下,临界使用温度是15°,气温低于这个,基本就没法用了,洗手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Q:
我家装了一个即热式的,接地是两路的,装修的时候自己单独埋了一根地线,再和配电箱地线接一起,再加上漏保 ...

这购买之前就计算出来了,很久前计算过,具体结果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洗澡最小流量5L每分钟,再小就不能用了,冬天水温升极限按照40度计算,好像需要近20千瓦功率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家装了一个即热式的,接地是两路的,装修的时候自己单独埋了一根地线,再和配电箱地线接一起,再加上漏保 ...

多少功率的呢?

网友:
最大8kw,它有三挡可调。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租房不是已经配有热水器?

我的出租公寓都已经安装好80升热水器,恒温沐浴龙头,洗手间和厨房龙头也是恒 ...

这个是什么样的水龙头,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是什么样的水龙头,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购买之前就计算出来了,很久前计算过,具体结果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洗澡最小流量5L每分钟,再小就不能用 ...

大概明白了电即热热水器还没有普及的原因。20kw已经远大于一般入户线路容量了。
目前看家用环境下要达到实用级即热效果,也只有燃气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