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了些零件想AB胶粘合后电焊伺候,行不行?精度要....

楼主(2022-02-09):
如题,激光切割了些零件,厚3mm、5mm、10mm,一些为两三个小件组装成一个大件(大件尺寸也不超200mm),要求精度较高,误差想控制在20丝以内,想先用AB胶粘合在一起,再电焊伺候,行不行?电焊以前需要过一遍二保焊吗?

网友:
电焊前为何要AB胶?没有必要。

电焊的温度非常高,估计AB胶承受不了,并且产生的渣影响焊接。

网友:
磁铁固定。
焊直角,网购直角专用磁铁
注:磁铁在高温下会退磁

网友:
看一下手工耿吧,从来都是手持固定再焊接。

楼主:
我慢慢研究一下,我想链接零件焊接,精度要求高的话,先点焊几下,生几个根,固定后再大火力焊接,昨晚下单了1.0、1.4、2.0碳钢焊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慢慢研究一下,我想链接零件焊接,精度要求高的话,先点焊几下,生几个根,固定后再大火力焊接,昨晚下单 ...

点焊前用大力夹夹住,焊缝要求高就用氩弧焊

网友:
ab胶粘了你也不能保证精度啊     就用夹具,强磁铁    先点焊定位   调整好了再焊接啊 ,有精度要求   是不是还要考虑加一步热处理退火啥的

网友:
这个精度有点高了,像是准备做套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慢慢研究一下,我想链接零件焊接,精度要求高的话,先点焊几下,生几个根,固定后再大火力焊接,昨晚下单 ...

焊接的方法本来就没有什么精度 :)

网友A:
大焊精估计很难控制在20个丝。光热变形估计都不止。夹住了都会变形。更不要说AB胶。而且你是点大焊,又不是激光焊。实在不行,焊接完了上一遍机床。

网友:
用氩弧焊点焊,边焊边校正可能满足要求,精度我可控制在±50丝;如果时间不值钱,焊件先用AB胶定位也可以,但焊缝不能涂胶。

网友:
我是先在板上割定位孔,割大致尺寸,然后回来加工一下孔,跟光轴尽量紧配。
比如一个壳子,4个面, 对对面 用2根光轴定位。一共4根光轴。
当然越多根越好。

组装时 ,先将板扣在一起,  用光轴 做定位,
然后再焊板子。

最后将光轴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焊精估计很难控制在20个丝。光热变形估计都不止。夹住了都会变形。更不要说AB胶。而且你是点大焊,又不是 ...

焊接完,然后再机加工,才可能做到20个丝。

如果期望焊接完就有20个丝,早点睡,做个好梦。

网友:
冷焊 氩弧焊 啥的 能好点吧.

要求精度 是不是要先焊接 后面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