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晶体管输出的电路有推荐吗?拆解了西门子的,没研究透。

楼主(2022-02-09):
需要直接控制电磁阀,普通集成输出芯片电流都达不到。

看了下西门子PLC的电路,还是有点不懂,每8路输出一个单元,包含了一个79M12,不清楚有什么意义。

网上找的资料

网友A:
你拆都拆了、拿万用表描一下实际电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都拆了、拿万用表描一下实际电路呗?

好吧,玩掉万用表瞄一下。79M12不知道用途。驱动都是24V的呀

网友:
PLC晶体管输出不带过流保护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玩掉万用表瞄一下。79M12不知道用途。驱动都是24V的呀

供电给MOS驱动芯片的,没有保护接错线不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玩掉万用表瞄一下。79M12不知道用途。驱动都是24V的呀

把绘制的原理图发出来吧,让大家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玩掉万用表瞄一下。79M12不知道用途。驱动都是24V的呀

大概率是给MOS的驱动级提供12V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玩掉万用表瞄一下。79M12不知道用途。驱动都是24V的呀

MOS管驱动最高电压一般都不能超过20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驱动最高电压一般都不能超过20伏

所以加79M12转为12V的。

楼主:
-2035那个光耦,大家知道是哪个品牌吗,搜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2035那个光耦,大家知道是哪个品牌吗,搜不到。

淘宝搜IL2035能搜到,这板子很老了吧,这光耦手册都搜不到了,不过开关控制,好替换。

楼主:
抄了一个通道,大神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抄了一个通道,大神看看有没有问题。

光耦的6脚跟mos的g连一起,双二极管那块可能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的6脚跟mos的g连一起,双二极管那块可能错了吧

6脚应该接另一个通道,另一个通道没画

网友D:
二极管那可能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那可能画错了

您是说SS54位置吗?没有错吧。应该是防止外部供电的24V接反了烧电路。

另外西门子没有每通道做过流保护,只是在每8组输出的24V上串接了一个75欧姆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说SS54位置吗?没有错吧。应该是防止外部供电的24V接反了烧电路。

另外西门子没有每通道做过流保护 ...

每8组输出的24V上串接75欧姆的电阻不可能,8组输出总电流都好几安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加79M12转为12V的。

很多都是两个电阻分压的,西门子这个还是挺舍得用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8组输出的24V上串接75欧姆的电阻不可能,8组输出总电流都好几安培了

1M上确实有一个47欧姆电阻,这里的1M应该只是参考,实际驱动电流会走PLC外面的电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6脚应该接另一个通道,另一个通道没画

那就接八脚,要不mos怎么控制?这个图也没啥可借鉴的,常规图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plc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plc什么型号的?

不写着226吗  s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