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网口问题,网线极易脱落怎么办:(

楼主(2022-02-10):
水晶头没有问题,插到台式机,防脱落机制是有效的,
在其他笔记本电脑上网线防脱落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总是轻轻一碰,网线就脱落
比对网口发现,原来是网口上塑料有点脱落了,
应该是RJ45口的倒钩

正常网口有2个小塑料卡扣(倒钩),可以防止网线脱落

倒钩没了的网口

网线防脱落卡扣没了,网线极易脱落
怎么修复比较好呢

网友:
换笔记本。

网友:
雇个专人在旁边给你摁着

网友:
AB胶一招制敌

网友A:
折开换个插座,这个不难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折开换个插座,这个不难换吧

难,笔记本主板一般的烙铁都焊不动,导热太快,尤其是老点的商务本。现在的家用本可能要容易焊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笔记本主板一般的烙铁都焊不动,导热太快,尤其是老点的商务本。现在的家用本可能要容易焊一些。 ...

如果是破坏性的剪断网口的固定和信号脚,再逐个加热引脚拔下,清理焊盘,可能会好搞点~~

但,楼主这种情况,买个USB转RJ45吧,自己搞实在划不来:
1、高端货,拆了自己都不想用了;
2、低端货,拆开,买物料,拆卸,清理焊盘,补焊,算起来没有2~3h是搞不好的,好像对于低端货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笔记本主板一般的烙铁都焊不动,导热太快,尤其是老点的商务本。现在的家用本可能要容易焊一些。 ...

所以需要一把好的烙铁,还是很必要的,T12回温太差了,多层板焊起来很吃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破坏性的剪断网口的固定和信号脚,再逐个加热引脚拔下,清理焊盘,可能会好搞点~~

使用WiFi不是更加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使用WiFi不是更加方便?

电工来说,有时候是测试带网口的电路板需要RJ45这个功能

网友:
AB胶 +1
先堆胶恢复出大概形状,再用刀修理一下

网友:
弄根柔软的网线就可以了,不扯也不会掉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工来说,有时候是测试带网口的电路板需要RJ45这个功能

测试网口的电路板  直接插局域网里的交换机 或者路由器上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网口的电路板  直接插局域网里的交换机 或者路由器上不就行了

都可以~~

若是验证,我还是喜欢直接插电脑,干脆直接一些,省去中间环节

网友:
买个USB转RJ45的转换头吧

网友:
外加转接怎么都不如机上自带的好用,换我就想办法修,这种座子应该不是很难换的,不然就破坏掉原来的座子,慢慢一个个针的拉出来,再清理好焊盘。既然是老机子,也不用太考虑到时卖掉会掉价多少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难,笔记本主板一般的烙铁都焊不动,导热太快,尤其是老点的商务本。现在的家用本可能要容易焊一些。 ...

没那么难,USB3.0 普通的936都能干动,刚给电脑换了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那么难,USB3.0 普通的936都能干动,刚给电脑换了2个。

换的什么元器件,是RJ45网口么

网友G:
一直插着一条网线并固定死,网线另一头接RJ45模块。
网线找那种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插着一条网线并固定死,网线另一头接RJ45模块。
网线找那种扁的

网线可以固定死,或者别人桌面拿个东西,碰到笔记本或网线,电脑就掉线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难,笔记本主板一般的烙铁都焊不动,导热太快,尤其是老点的商务本。现在的家用本可能要容易焊一些。 ...

家里有小太阳吧?
把它放倒,功率最大,板子放上去,等板子烫手了就开干
我给家里的路由器BGA新的DDR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其实找维修电脑的,或原厂帮忙换一个座就行。

应该100元左右搞定。

建议楼主不要自己动手,否则搞坏主板,得不偿失。

网友:
usb 转网口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家里有小太阳吧?
把它放倒,功率最大,板子放上去,等板子烫手了就开干
我给家里的路由器BGA新的DDR就是 ...

板子多烫的时候开干呢?烫到触点松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可以固定死,或者别人桌面拿个东西,碰到笔记本或网线,电脑就掉线了  ...

扁的网线贴在笔记本背面走到另一边,并且扁网线也粘牢固在笔记本背面,没那么容易晃到主板接口这边。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只要网口卡扣有金属罩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c面压住水晶头卡扣,卡扣未全部释放开,所以卡扣卡住部分长期就磨损边缘后卡不住。有金属罩的网口可以试试c面开槽让卡扣完全释放开。

如果解决问题麻烦反馈一下,还有你的图片太模糊所以我也没法给出明确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只要网口卡扣有金属罩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c面压住水晶头卡扣,卡扣未全部释放开,所以卡 ...

卡口2个金属片磨损,导致无法卡住,只能换网口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口2个金属片磨损,导致无法卡住,只能换网口么?

水晶头是卡rj45座子金属边框上的,局部塑料磨损也会卡在金属上面,我图中黄色画线。在水晶头卡扣上面开一个小缺口可以让卡扣完全弹开这样卡扣就卡金属上面。我的图片上面开口就解决问题了。我的也是用了一年多就处于卡不住,后来发现是结构问题开缺口就完全搞定了,插入后会清脆咔嚓声音,以前没问题如果没有听到过咔嚓声音就有可能是结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口2个金属片磨损,导致无法卡住,只能换网口么?

问题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