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雾化器BU406发热严重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2-02-10):
各位大侠,我在做一个BU406硬件驱动的雾化器,雾化片可起振有雾化,工作二三分钟后,BU406发热严重。原理图如下:
      修改电阻R106为30及电容C6为374,雾量会影响或不起振,请教大侠。

网友:
最好找台功能差不多样机看看。
这种东西不是长时间连续工儿的,都间隙工作,频率大概100HZ,30%以下时间在工作才行。

楼主:
我是抄样机的,工作时间与样机一样,但样机发热正常,我做出来发热异常,元件从样机移过来的,发热还是存在

楼主:
我试试改软件,把工作时间下降到50%或其他

楼主:
当前频率为10HZ--50%,工作时间长了还是发热利害。

网友:
对比一下样机和你的电路,该三极管上基集的工作波形。

楼主:
样板与新板对比图

楼主:
上传不到图片,波形差一点

网友:
调换换能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