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是什么端子 什么型号 JST2

楼主(2022-02-10):
如图  把线压到端子上 然后插到电路板上焊接,端子上印着jst2  但是我没jst那边目录里没找到这个型号,国产代替的也行

网友A:
之前试过类似这样压线焊接的,不过效果不怎么好,如果线有点力拉一两次端子就断了,
当然如果端子质量好硬度够估计也没那么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试过类似这样压线焊接的,不过效果不怎么好,如果线有点力拉一两次端子就断了,
当然如果端子质量好硬 ...

这个在往电路板上焊接的时候  焊锡会流到线那  相当于线与端子也焊接到一起了,  有个端子来回折的时候会好一些  而且过波峰焊也会好很多

网友B:
这个一般叫crimp

JST SIN-21T-1.8S
Tyco 350566

具体型号和线径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叫crimp

JST SIN-21T-1.8S

恩恩 搜到了   谢谢  我看量下线径 看下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