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 y 第一次长途体验

楼主(2022-02-10):
从泉州到深圳,650公里左右,从老家出发后(出发时没有满电,97%左右),直接干320公里到到潮州,剩余续航还有70公里多点,车载导航规则是充25分钟到90%(大概400公里续航),但是因为全家在这吃了个泡面,小孩逛了一圈,上完厕所回来30几分钟过去了,看了一下,还有几分钟就能充满,就等他充满,一共大概45分钟。

刚充的时候,很快,所有25分钟就能到90% , 后面会变慢。

充电还算方便,下高速3公里就到,车也不多,十几个充电桩,就我一辆车,就是费用比较贵,花了110元。

充满后,直接干到深圳龙华,340几公里,到达目的地后,也还有70公里左右续航,顺便也去充了下电,这个就比较便宜,大概只有特斯拉超充一半的价格。

为什么分两个订单,因为是第一次去,随便找了个位置充60W的,在充的时候发现旁边有120W的,所以换到120W的上面来充了,速度也不慢。

另外说一下,自动辅助驾驶,这次650公里,至少有500公里以上是用的自动辅助驾驶,比原来轻松好多,之前至少要服务区休息4次以上,中午吃饭休息时,还经常要在车上躺一会,这次如果只算中间的话,只是在潮州充电的时候休息了一次,然后就直接到了,感觉也很轻松。

网友:
那挺不错的,人轻松了好多。

充电费用也比油车便宜不少。

网友A:
看来的上Y啊!....电池应该是三元的....不是国内的版本哦?

网友B:
楼主的自动辅助驾驶 是选配的32000安装包吗

网友C:
不知道电池寿命能否支撑20W公里,这种跑高速长旅行真爽,前提是要有充电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电池寿命能否支撑20W公里,这种跑高速长旅行真爽,前提是要有充电桩 ...

正常家用 二十万公里 可以跑十年了  也够了  呵呵

网友D:
那是不堵车的时间 堵车就是电动爹。 节假日不开其他时候非常好。我上次回去路上好多新能源开的非常慢 因为这样耗电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堵车的时间 堵车就是电动爹。 节假日不开其他时候非常好。我上次回去路上好多新能源开的非常慢 因为 ...

我现在油车也基本100.不过是在中间车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的上Y啊!....电池应该是三元的....不是国内的版本哦?

不是三元的,是标准续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自动辅助驾驶 是选配的32000安装包吗

不是,就是免费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堵车的时间 堵车就是电动爹。 节假日不开其他时候非常好。我上次回去路上好多新能源开的非常慢 因为 ...

120以上才会耗电比较厉害,自动驾驶,限速100,我设置105-110,限速110的,设置115,限速120的很少,估计不超过50公里,我也是按115, 不过超车时,140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电池寿命能否支撑20W公里,这种跑高速长旅行真爽,前提是要有充电桩 ...

质保8年或16万公里,寿命不低于90%。

网友E:
油车的话 350公里得200¥油钱。关键是视线1秒钟都不能脱离前方,太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质保8年或16万公里,寿命不低于90%。

有这个倒是直接可以电车了,你及时找到桩,看来体验还不错。

网友F:
粤东这一块的服务区好像都还没充电站?

网友G:
我咋那么不相信电脑程序,我想哪怕我开特斯拉,也会一刻不分心的盯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咋那么不相信电脑程序,我想哪怕我开特斯拉,也会一刻不分心的盯着。

没用之前我也不相信,用了之后就慢慢相信了,因为你能看到屏幕上。周围的车他都能正确识别到了,当然了,即便如此,眼镜还是得关注的路况,双手依然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最多是喝个水什么的才放开,不过话说回来,他开的是真稳,比自己开还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粤东这一块的服务区好像都还没充电站?

我这个也没有用服务区的,因为中间服务区没有去,有充电桩也要跟别人去共用,直接用它自带的导航自己的特斯拉超充,他还会根据你的实时电量来判断在哪里需要去充电,在看到之前他还会提前预热电池,以便到了之后立即用快速充电。

网友:
不出事故的特斯拉是真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没有用服务区的,因为中间服务区没有去,有充电桩也要跟别人去共用,直接用它自带的导航自己的特 ...

特斯拉卖的火也不是没有原因,电动车方面特斯拉确实厉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自动辅助驾驶 是选配的32000安装包吗

我试驾的时候,销售说国内目前的路况不建议买32000的辅助驾驶功能(64000的更不建议),标配的基本辅助驾驶功能已经很好用了。等条件具备了,以后再花钱升级也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油车的话 350公里得200¥油钱。关键是视线1秒钟都不能脱离前方,太累了。

我雷凌的acc自适应巡航 用着也很爽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油车的话 350公里得200¥油钱。关键是视线1秒钟都不能脱离前方,太累了。

你这应该是开suv或者油耗子。大众朗逸,跑高速限速110时是5个多点,折算下来110块钱的油也能凑合着跑300km左右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应该是开suv或者油耗子。大众朗逸,跑高速限速110时是5个多点,折算下来110块钱的油也能凑合着跑300k ...

但是这个model Y也是SUV啊,而且还是在过年的情况下,前备箱,后备箱所有的空间全部装满,空间比我原来雷克萨斯nx大很多,原来的油耗大概在8.7左右。后半程300多公里是在堵车的情况下,从3点多出发,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到深圳,340几公里到深圳后续航还是有7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驾的时候,销售说国内目前的路况不建议买32000的辅助驾驶功能(64000的更不建议),标配的基本辅助驾 ...

嗯 这种纯软件的升级比较方便,后期想用的时候再升级即可,高级功能短时间内国内的路况也不允许

网友K:
我是从福州干到东莞,800公里整,手动档1.6L自吸高尔夫7,92号汽油花费350元,进服务区8次。福建省内平均开120km/h,广东省内平均开100km/h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堵车的时间 堵车就是电动爹。 节假日不开其他时候非常好。我上次回去路上好多新能源开的非常慢 因为 ...

300多公里,7个多小时,这种堵车的情况下,3点多从潮州出发,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到深圳,340几公里路程到深圳后续航还是有70公里。

其中有一段是鲘门服务区,排好几公里的队进服务区,不知道是要上厕所还是加油干嘛。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雷凌的acc自适应巡航 用着也很爽啊

不懂变换车道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是从福州干到东莞,800公里整,手动档1.6L自吸高尔夫7,92号汽油花费350元,进服务区8次。福建省内平均开 ...

高速的话,这个排量,这个油耗算很高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M:
高速的话,这个排量,这个油耗算很高啦

因为最高档位只有5档,
120km/h巡航时候,发动机转速就接近到3000转了
所以燃油经济性就不太好了。

如果有第6档,油耗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懂变换车道的吧?

不能,一般的车,自适应巡航只是控制油门而已,方向盘要自己控制,更别说变道了。

特斯拉自带的免费辅助驾驶,也不能变道,只是可以在一个车道内自动行驶,刹车,油门,方向盘都是自动控制,同时可以随时调整最高速度和跟车距离。

如果是付费购买,3万2的版本,可以自动变道,不过也要人工确认,提示变道时(比如前车太慢,又有变道条件),会在屏幕上提示变道,人为打转向灯确认后,车辆自动变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粤东这一块的服务区好像都还没充电站?

还是有一些的吧,你可以用加电APP看一下。

我直接用的车载导航,就没去看,这点其实比传统的油车还要方便,车载导航自动根据当前车辆的电量,自动规划到目的地路线,如果有需要自动在中途加入充电点。

网友N:
打转向灯就能自动变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因为最高档位只有5档,
120km/h巡航时候,发动机转速就接近到3000转了
所以燃油经济性就不太好了。

不是路上跟人干急眼了,直接3档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打转向灯就能自动变道了

这个要加钱升级软件才行。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加钱升级软件才行。

不用的,打转向灯会自动变道的,但不能自动超车。

网友:
我习惯车速设一百,让他自动驾驶会感觉很轻松。时不时喵一眼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不懂变换车道的吧?

不行,只能跟前车调整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用的,打转向灯会自动变道的,但不能自动超车。

你是啥车型?现在国产的3和Y都是没有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不行,只能跟前车调整速度

新一代的雷凌好像带有车道中线保持吧, 就能实现和楼主未升级的效果.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是啥车型?现在国产的3和Y都是没有的。

model x。

网友:
引用 网友O:
新一代的雷凌好像带有车道中线保持吧, 就能实现和楼主未升级的效果.

对 车道保持啥的都有,我现在上高速就开acc,感觉很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N:
model x。

嗯,那是不用,价格里面已经包含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没用之前我也不相信,用了之后就慢慢相信了,因为你能看到屏幕上。周围的车他都能正确识别到了,当然了, ...

自动辅助驾驶会自动超车么?我开车都是经常超车的,只是我那油老虎100公里要七八十油钱,想丢掉了

网友:
这车看起来真不错, 唯一唯一的短板,  就是开300多就焦虑, 长途需要适应下这种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懂变换车道的吧?

特斯拉标配免费的AP也是不能变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自动辅助驾驶会自动超车么?我开车都是经常超车的,只是我那油老虎100公里要七八十油钱,想丢掉了 ...

免费的不能

网友Q:
长途高速跑320公里,还有70公里的续航,楼主的是长续吧。。

我的是标续,跑了几次小200公里内的小长途,AP确实很好,慢慢用多了,就相信它了,人轻松,由原来无时无刻关注路况变成只需要监控着车在开就行了。。当然路况也要看看,但不需要秒秒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有一些的吧,你可以用加电APP看一下。

我直接用的车载导航,就没去看,这点其实比传统的油车还要方 ...

我是跑深圳到汕尾这一段,走沈海或是惠深加沿海,目前服务区上都没充电桩,不过就20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Q:
长途高速跑320公里,还有70公里的续航,楼主的是长续吧。。

我的是标续,跑了几次小200公里内的小长途,AP ...

22款标续。

网友:
高速能做到这个厉害了,算了下昨天我跑了往返共210公里,余下170公里续航,也是差不多,主要是气温不高,也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因为最高档位只有5档,
120km/h巡航时候,发动机转速就接近到3000转了
所以燃油经济性就不太好了。

我的跑高速 120km 在1700转左右,800公里油耗500左右

网友B:
昨天加了一箱油 460,只能跑几百公里,和楼主的电费对比差距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跑深圳到汕尾这一段,走沈海或是惠深加沿海,目前服务区上都没充电桩,不过就200公里。 ...

汕尾有一个特斯拉超充,不过你这才200公里,无所谓了,中途不用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加了一箱油 460,只能跑几百公里,和楼主的电费对比差距巨大

我这个还是用的最贵的特斯拉超充,如果是其它的,费用再少一半。

网友Q:
要是家充,再少3分之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还是用的最贵的特斯拉超充,如果是其它的,费用再少一半。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R:
如果高速上你在第一车道时速120,前面第二车道有车靠左踩线行驶时速100,特斯拉的辅助驾驶会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要是家充,再少3分之2

在老家就是用的公牛随车充, 老家一度电5毛多,充满60度也才三十几块钱,载满5个人,行李箱全部塞满,可以跑高速40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高速上你在第一车道时速120,前面第二车道有车靠左踩线行驶时速100,特斯拉的辅助驾驶会如何处理? ...

自动降速,并跟前车保持设置的距离。

另外说一个,如果超旁边车道大车时,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它会自动往另一边偏一点,增加和大车的间距,等超过后,再自动回到车道中间。

网友S:
春节开小鹏P7-670回家,全程420公里,必须要充电一次,服务器排队1小时,充电1小时,下高速充更快点,速度在130左右,开空调,显示里程和实际里程最多5折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春节开小鹏P7-670回家,全程420公里,必须要充电一次,服务器排队1小时,充电1小时,下高速充更快点,速度 ...

130是耗电,如果跑100~110,小鹏能不能做到基本1:1表显?特斯拉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自动辅助驾驶会自动超车么?我开车都是经常超车的,只是我那油老虎100公里要七八十油钱,想丢掉了 ...

大哥什么老虎,这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春节开小鹏P7-670回家,全程420公里,必须要充电一次,服务器排队1小时,充电1小时,下高速充更快点,速度 ...

这也太虚了吧,实际 的和显示的差距这么大,容易误判,这样更焦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虚了吧,实际 的和显示的差距这么大,容易误判,这样更焦虑了

所以电车还是特斯拉,其他的我连看都没有去看过。

网友:
高速100确实最省油了,我250马力的SUV 高速100也才5个油, 不过高速我一般都是120-130跑的,油耗大概6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电车还是特斯拉,其他的我连看都没有去看过。

是的,足够预算的还是建议买特斯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足够预算的还是建议买特斯拉

他这个小鹏P7-670也不便宜的,去年的时候比特斯拉y少了1万左右吧,比model 3的话还更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小鹏P7-670也不便宜的,去年的时候比特斯拉y少了1万左右吧,比model 3的话还更贵。 ...

不太理解价位差不多却买小鹏的这种心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电车还是特斯拉,其他的我连看都没有去看过。

我也一样。。

楼主:
系统更新来了,一会去更新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记一下流水账,我是2月5号下午跑了趟高速放放风,毛豆三21款标续冲到405公里出发满电是424公里,当天天气尚可,多云,大概8度左右吧,从杭州往温州方向,去的时候路很空,上了高速就在第一车道开AP限速120跑,非常轻松。杭州人行程吗带了星号,被歧视了,进服务区上厕所都要签署承诺书,真是挺恼火的。开了快200公里到了磐安服务区,这里有4个40KW的国网老桩还有4个80KW的新桩,到的时候有辆Y和小鹏在充电,没几分钟他们就冲完走了,始终就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充电,40KW的桩真挺慢的,冲了大概40分钟左右,去趟服务区卫生间又是要签保证书,唉,真是不爽,想想还是回杭州算了,下高速到对向,又是检查站,一堆帐篷,全副武装人员,要拉去做核酸检测,我说我们是要打算回杭州的,然后他们还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回杭州,唉~~~  总算又上了高速往杭州方向,磐安服务区这边看了下也是8个桩,往杭州方向倒是8个桩全在充电,前面没有排队的。然后就一路直接回杭州了 。这一路感叹真还是我们大杭州好啊。
       看了下能耗,大概是115~117WH/KM的情况,全程都是AP第一车道,高速出杭州一段是120KM限速双向6车道,后面是100公里限速的双向四车道的,因此平均速度也不算快,开AP真是太轻松了,我只需预判提防右侧不规矩变道压线的车及时做出反应即可,它的车道保持非常可靠,100公里时速过弯都是妥妥的稳在车道正中间,人工是开不到这个水平的。

楼主:
铺上床垫,露营模式。

网友:
到时候我试试1200公里,看毛豆Y要多长时间到。

网友:
我国产纯电400续航的车,深圳到广西横县580公里左右,到云浮新兴县出高速充1小时顺便吃饭,再到岑溪出高速充半小时,到家剩5%的电,哈哈?...

初三返回深圳,早上8点出发,全程在高速上充电,容县充一次,附城服务区充一次,松岗服务区充一次,每次只充半小时就跑...下午4点过到深圳西乡...
感觉很好啊,电费单程只要不到100块。
规划好路线,OK,没焦虑

网友T:
锂电尽量少用快充,影响寿命,平时用2小时充满的电流充电,对寿命影响小

网友:
好像 补贴变少,今年都涨价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更新来了,一会去更新

开了二个月,都更新了四,五次了,特斯拉这更新次数比手机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T:
锂电尽量少用快充,影响寿命,平时用2小时充满的电流充电,对寿命影响小

不怕,有质保呢,16万公里有点难,能在8年内用到寿命90%以下,让它免费换新不是更好 ,实际上有开了30万公里的,损耗还只有5%左右。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不怕,有质保呢,16万公里有点难,能在8年内用到寿命90%以下,让它免费换新不是更好 ,实际上有开 ...

其实各家的电池水平差不了多少,因为物理规律就在那里。用多少个充电周期后一定会损耗多少比例。
提高电池寿命最有用的方法是多给一点隐藏容量。特斯拉就是多给了很多隐藏容量,所以只要当前的损耗比例低于隐藏容量,它都可以让你认为没损耗。
比如他多给一倍的容量,那么在损耗到实际值的50%以前,告诉你的容量都可以是满值没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其实各家的电池水平差不了多少,因为物理规律就在那里。用多少个充电周期后一定会损耗多少比例。
提高电 ...

这也没关系,能保证8年16万公里还有90%以上,完全够用了,放心造吧,东西是拿来用的,怎么方便 ,怎么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没关系,能保证8年16万公里还有90%以上,完全够用了,放心造吧,东西是拿来用的,怎么方便 ,怎么来 ...

是的。反正你看到的容量就是给你的容量,厂家多装了隐藏容量来提高寿命是它自己的事。厂家告诉你的保证值肯定是自己算过了隐藏容量,保证绝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达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铺上床垫,露营模式。

我的三厢油车也可以露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三厢油车也可以露营模式

好啊,那就约起吧。

露营难免还要带些装备, Model Y 有一个超大的前备箱和后备箱,可以放很多东西,这样就不影响后备箱铺床垫睡觉了。

前备箱

后备箱

还有超大的全景玻璃,从驾驶室到后备箱是一整块玻璃,中间没有隔断,放上床垫,躺在上面,白天在里面看天空云彩,晚上在里面看星空月亮,多么的惬意。

再配上车辆设有的露营模式(可以在开冷/暖气的同时,自动换气),在里面过夜也没问题,油车是不敢开空调在里面睡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那就约起吧。

露营难免还要带些装备, Model Y 有一个超大的前备箱和后备箱,可以放很多东西,这 ...

和你的 Model Y比不了

我的也有个全景天窗,但小巫见大巫了,好处是可以分段开启,可以完全隔离阳光暴晒

前备箱咱没有,但后备箱的盖板下面隐藏了一个储物空间,放些小被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V:
能充电就是好车,充不上那就是电动爹!

楼主:
引用 网友V:
能充电就是好车,充不上那就是电动爹!

是的,油车也一样,今年回老家发现,镇上唯一的加油站被关了(说是消防过不了,要花几十万整改,老板索性关掉了),要加油得到隔壁镇上去。

电车家里随便拉根电线出来就能充电了,现在应该不会还有哪个村没通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高速上你在第一车道时速120,前面第二车道有车靠左踩线行驶时速100,特斯拉的辅助驾驶会如何处理? ...

这几天上下班,天天用,基本上就是我之前回复的情况,包括前面第二车道变道到第一车道,等情况,都能比较好的处理,如果有车变道过来也能提前降速速度,跟传统的ACC等,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个大屏幕,可以将识别到的路况,是直线,还是弯道,前后左右的车辆,行人,狗,包括雪糕筒都能识别到,并且实时在屏幕上绘制显示出来,用起安心得多。

网友W:
引用 网友K:
因为最高档位只有5档,
120km/h巡航时候,发动机转速就接近到3000转了
所以燃油经济性就不太好了。

我的4AT都没没说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上下班,天天用,基本上就是我之前回复的情况,包括前面第二车道变道到第一车道,等情况,都能比较 ...

那确实不错。
我自己的某合资L2级辅助(单摄像头+单毫米波方案)就遇到了一些会失效的情况:高速遇到下雨+晚上导致路上车道线不清晰的时候,车道保持就失效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我的4AT都没没说话呢。

陈老板,车子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陈老板,车子改换了

我也想换,条件不允许。

今年想给老家带孩子的老婆买一辆,还没想好买啥。

我现在用的这台老轩逸35W公里了,再坚持几年吧。

网友Y:
南方  充电桩配套很给力  天气暖和 电池续航强,北方现在估计缩水不少,看楼主说的还是很方便的 25分钟充到90% 已经可以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南方  充电桩配套很给力  天气暖和 电池续航强,北方现在估计缩水不少,看楼主说的还是很方便的 25分钟充到 ...

其实对于长途来说,25分钟,都不够泡个方便面吃的,所以当时吃完方便面后,又去上了厕所回来,都已经充满了。

网友Z:
我是国产特斯拉都买一辆,model 3开得舒服,model y空间大,随时保持至少一个电车满电,现在最远从惠州去梅州(385km),model 3表显420km,实际也可以开420km,model Y表显435km,实际只能开380km,已经多次测试过。现在model 3已经行驶18000km里程,model Y已经行驶9300km里程。在广州用车位安装电表的谷电充电桩7kw,3毛左右一度电,在惠州就农村电表拉10平方的线7kw充电,6毛多一度电。总体平均4毛一度电,充满60度电,两个车总体大约25元走350km,至今没有保养过,据说40000km里程以内不用回去保养,空调格之类的就自己换了。暑假计划家庭开3个特斯拉去山东亲戚老家,到时试试远程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是国产特斯拉都买一辆,model 3开得舒服,model y空间大,随时保持至少一个电车满电,现在最远从惠州去梅 ...

不用保养这事,我觉得也不好,之前的雷克萨斯,每隔5个多月就会通知去保养,还能去那喝喝咖啡,或者吃顿饭,也不用花一分钱,就当定时去检查一下车也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的跑高速 120km 在1700转左右,800公里油耗500左右

那你可能是中大型轿车或者SUV了,每公里消耗0.63元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你可能是中大型轿车或者SUV了,每公里消耗0.63元

中型跨界车,高速六七毛一公里,市区1块左右了

楼主:
可能我原来的车配置太低(雷克萨斯NX丐版),现在这车,这几天用方向盘加热功能,太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原来的车配置太低(雷克萨斯NX丐版),现在这车,这几天用方向盘加热功能,太爽了。 ...

慢慢就发觉这车,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其实什么都有的

网友:
你们怎么都在说油耗,百公里比别人多10个油能怎样,汽油涨到15就不开车了吗,我不信,想开了就好了别没事给自己添堵。想省油的最佳办法就是不开。根本就不开车,开车干啥呢,打车比开车便宜,公交车不好吗,时刻能感受推背感,不扶好人家起步你可能会摔出去

网友(2022-07-19):
引用 网友B:
我的三厢油车也可以露营模式

空调是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