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功率IGBT单路PWM控制板卖吗?不知道是否有这种玩意!

楼主(2022-02-10):
有大功率的单路igbt  PWM控制板卖吗?不知道是否有这种玩意!  就是图中蓝色的。

楼主:
主要是吧蓄电池电放完,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拆解。

网友A:
建议 买个逆变并网的模块,把电放到电网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买个逆变并网的模块,把电放到电网上去

只谈对电阻放电,并网是另一个话题了。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23899241246.2.30bc60e9E5LFvl&id=655440519330

你说的是这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23899241246.2.30bc60e9E5LFvl&id=655440519330

谢谢了  就是这玩意,,搞一个回来测试哈

网友:
这不就是固态继电器么

网友C:
反正都是用电阻放电,为啥要放在高边?放在低边的话,驱动就容易多了

网友D:
我曾经和楼主的想法一样,也买过类似的IGBT驱动模块试验过,结果还是管子烧不停。本人对功率器件的认知也是半吊子水平,照葫芦画瓢搞过很多次IGBT大功率放电试验,600v和1200v的英飞凌管子烧了一堆,兜里的一点私房钱烧光了,也就放弃了。反正我现在觉得功率器件真不是人人都搞得了的。楼主若是用这驱动板搞成功了,请别忘了言语一声,我也再来折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和楼主的想法一样,也买过类似的IGBT驱动模块试验过,结果还是管子烧不停。本人对功率器件的认知也是 ...

这IGBT功率管保护很关键,目前自己没把握,就准备买成品的驱动板进行测试,功能实现了,原理搞透彻了自己在进行驱动板自主开发。  你烧毁那没多管子,?保护功能不完善? 买的啥型号驱动板?发个链接看看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都是用电阻放电,为啥要放在高边?放在低边的话,驱动就容易多了

啥意思?IGBT在电阻下面?,这样方便驱动?电路简单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IGBT在电阻下面?,这样方便驱动?电路简单些?

对啊,放在下面,共GND。就是一个最普通基本的场管驱动

楼主:
500V  50A 不用IGBT ?

网友:
用IGBT,我是说低边共地的好驱动

楼主:
哦哦  ,是的,共地驱动方便点。

网友E:
其实可以好好研究一下电磁炉驱动板更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和楼主的想法一样,也买过类似的IGBT驱动模块试验过,结果还是管子烧不停。本人对功率器件的认知也是 ...

阻性负载随便操,占空比任意调,边听DJ边打断点,烧IGBT来找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可以好好研究一下电磁炉驱动板更有意义

电磁炉是工作于谐振状态,处于ZVS软开关,DC是完全硬开关,考虑重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是工作于谐振状态,处于ZVS软开关,DC是完全硬开关,考虑重点不同

有道理。。估计是搞过IGBT控制的行业内人士

网友:
IGBT彻底关断需要负压, 驱动电流也比MOS管大很多,尤其是功率比较大的。

网友:
我给产品配套有,不过输入是220V整流后由IGBT控制,通过排线把MCU的PWM引过来。

网友D:
我之前是买的这种驱动模块,只用一路驱动一片英飞凌600V/60A的管子给DC400V的电池组放电,PWM调节电流,刚开始放还可控,放了10分钟就不可控了,电流猛增,检查发现管子烧了,但用手摸温度并不高。当然我是飞线测试的,不知道是否和这有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后来也买过这家的IGBT驱动电源和控制模块测试了几次,还是烧管子。伤心,再烧就破产了。没能力解决最后放弃没搞了
http://www.pwrdriver.com/produc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是买的这种驱动模块,只用一路驱动一片英飞凌600V/60A的管子给DC400V的电池组放电,PWM调节电流, ...

你这应用和我的一模一样,,,烧管子和飞线估计关系不大吧,也才你20K的PWM频率,你这没有电流反馈监测电流?

网友:
北京落木源电子

楼主:
这家控制板 牛逼些? 性能怎样?

网友G:
楼主做电池包维修?  同需求.  我想用个电暖器升压驱动来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电池包维修?  同需求.  我想用个电暖器升压驱动来放电

400v放电淘宝搜逆变器后级,10kw的都有,变为220v交流电用电暖器或电磁炉烧热水放电。

网友(2022-03-15):
这个我可以做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都是用电阻放电,为啥要放在高边?放在低边的话,驱动就容易多了

不说的话还没注意到。这个电量放掉也是可惜了,别的办法利用一下,給电单车充电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是买的这种驱动模块,只用一路驱动一片英飞凌600V/60A的管子给DC400V的电池组放电,PWM调节电流, ...

很惨的样子

网友:
一般修电池的都是用那种双向OBC,整成220V再冲到别的电池里,或者弄个电油汀。。。

如果是做产品设计,这种高边的要用隔离电源。常见在低边多一些,维修的话可能不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