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认识这种SMD插针

楼主(2022-02-10):
如图, 配合免螺丝接线端子使用的,长20mm宽1.2mm厚0.7mm.
造型上有点像单色LCD的引脚,但比那玩意厚实多了,过个5A应该没问题.

各种关键词都试了还是找不到型号...

网友:
留个爪,以备后用

网友:
难道是私模?

网友A:
问题这个他不是smd的呀

网友:
最怕选这些插接件了,看到喜欢的款找不到型号,知道了型号买不到货。。。。

网友:
浙江乐清这边定制的多   这个不常用的东东  基本上都是定制型

网友B:
关键词    大电流  端子  pcb   焊接插片     都能搜到相类似的产品

网友:
这种比较粗糙的五金冲压件,小厂就能做

网友:
有量别人抢着要跟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这个他不是smd的呀

你仔细看背面的焊盘是没有锡的, 只有正面焊盘的边缘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    大电流  端子  pcb   焊接插片     都能搜到相类似的产品

压铆,非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铆,非焊接的。

功能效果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