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真的要购买三星S22 Ultre(4奈米 ARM V9 最新架构)手机回来人机合一才能提供方便使用

楼主(2022-02-11):
CPU製程选用4奈米以及最新内核(新的 ARM v9 架构)。

最近我才搞清楚这一点,要购买就要买最新最齐全功能的手机才最合适,不是这样手机会令你在使用时(生不如死),其他方面可以省下来(节衣缩食),但手机是一件工具,在自己手中使用就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https://www.sogi.com.tw/articles/samsung_galaxy_s22_ultra/6257408

在三星全新發表的 2022 上半年旗艦新品之中,Galaxy S22 系列共有 Galaxy S22、Galaxy S22+ 與 Galaxy S22 Ultra 三款手機,維持過往上半年的旗艦產品策略,以不同螢幕尺寸、規格,滿足不同價位帶的需求,而這次的亮點在於相機與攝錄影功能、(4 奈米處理器)帶來的高效娛樂與續航力,以及頂規機種內建 S Pen,另外三星也將永續發展的願景落實到產品上。

在設計上,三星 Galaxy S22 與 Galaxy S22+ 較為一致,除了能看到上一代就有的輪廓切割相機設計外,機身更加圓潤,且採用平面螢幕設計,兩者規格也相當接近,比較像是原生的 S 系列手機;Galaxy S22 與 Galaxy S22+ 分別搭載 6.1 吋、6.6 吋 FHD+ 平面螢幕,同樣提供粉金、綠、白、黑等款式。

至於三星 Galaxy S22 Ultra 這次所提供的 S Pen 除了能與機身整合,延遲也從 9 毫秒縮減至 2.8 毫秒,可以帶來更貼近真正的手寫體驗外,筆跡轉文字的功能也升級到支援 88 種語言辨識,相較一般配置增加 12 種選擇。

首度搭載 4 奈米處理器的三星 Galaxy S22 系列手機,依照不同市場將區分為高通 Snapdragon 8 Gen 1、三星 Exynos 2200 等不同版本;CPU 強調比前代效能提升 5%、GPU 較前代提升 40%、NPU 提升 133%。雖然台灣上市版本要等到上市發表會公布,但極有可能會是 Snapdragon 8 Gen 1 版本。

此外,全新推出的三星 Galaxy S22 系列首次採用 Armor 鋁合金材質,前後機身加入康寧大猩猩 Victus Plus,強調耐用性大幅提升;搭載「挖孔」設計的 Dynamic AMOLED 2X 螢幕,具備 120Hz 更新率、240Hz 觸控採樣率,後鏡頭上方材質康寧大猩猩 with DX 超清晰玻璃,能減少拍照時的光線折射,讓成像更清晰。

相機方面,三星 Galaxy S22 系列至少具備 3 倍光學變焦、30 倍超高倍數位變焦(Galaxy S22 Ultra 擁有 10 倍光學變焦、100 倍數位變焦),前後鏡頭均支援全新暗夜人像攝影,另外人像模式增加攝影棚效果,亦新增針對貓、狗的辨識攝影,同時提供細節小幫手與物件橡皮擦等功能。

錄影功能則是提供電影級跟焦錄影、超穩定動態攝影、超明亮夜幕錄影、超高清畫素 & 超流暢錄影,另外直播錄影模式升級成可以新增支援前、後鏡頭成像個別存取為兩段獨立檔案提供自由運用,而自動取景攝影可辨識畫面中的人物,藉由調整取景範圍讓拍攝對象於同一畫面中呈現,可追縱 5 公尺內,至多 10 人,讓錄製生活 Volg 更好上手。

网友:
S22 Ultre 最高端的版本1万2元。

网友A:
建议买上一代S21U,这一代没看到任何稍微大点的改进,并且骁龙8gen1,个个都是暖手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上一代S21U,这一代没看到任何稍微大点的改进,并且骁龙8gen1,个个都是暖手宝。 ...

S21U 也同样的贵。

估计迟些等S22U完全现货后,S21U才会降价。但估计降幅不会太大。打个7折,不如买S22U了。

网友:
其实我的三星note10 ,就有人机合一的使用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上一代S21U,这一代没看到任何稍微大点的改进,并且骁龙8gen1,个个都是暖手宝。 ...

S22U 骁龙8gen1选用最新工艺制造(4奈米),
最近我才搞清楚这一点,要购买就要买最新最齐全功能的手机才最合适,不是这样手机会令你在使用时(生不如死),其他方面可以省下来(节衣缩食),但手机是一件工具,在自己手中使用就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被苹果11的信号折磨的生不如死,一直在等合适的手机,s22很心仪,不过价格得等一等,毕竟三星跳水王。
还有就是s22 3700mAh的电池续航也得看看评测。

网友B:
我也水果11,信号感觉还行啊,双卡情况下,打电话的移动,放在副号。联通做主号,流量便宜。除了一个蛋疼的地方,流量打微信电话,移动来一条短信,会断一下。

网友:
S20U还在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上一代S21U,这一代没看到任何稍微大点的改进,并且骁龙8gen1,个个都是暖手宝。 ...

其实三星每一代都是进步巨大。只是很多性能,三星自己没有宣传而已。

比如我买note10的时候,大家都说,跟note9一样。

我最近使用手机投屏和屏幕镜像,才发现,三星note10 性能真强悍。

网友:
三星C9PRO的闹钟很有特色,可以一次把很多日期的闹钟都设定出来,比如一个月31天的,每天都不一样,其他厂家的好像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C:
这个价格为什么不顶配水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为什么不顶配水果机?

请俾一个理由我,为何要用水果机。
但我会有一万个理由不使用水果机。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俾一个理由我,为何要用水果机。
但我会有一万个理由不使用水果机。

个人感觉水果机信号奇差,,忘了是不是 12 pro MAXplus

网友D:
note10是真的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ote10是真的好用

只要我的三星。note10不坏,就会一直使用下去。

网友:
本來想買三星,因為在用三星筆記本,都有手寫筆不錯
然而三星 root 之後不給用攝像頭,所以還是繼續買 sony

网友F:
用了半年,感觉不如坚果R2流畅,可能cpu太老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刚出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水果11,信号感觉还行啊,双卡情况下,打电话的移动,放在副号。联通做主号,流量便宜。除了一个蛋疼的 ...

我是俩移动卡,信号很差。
原来用过一个移动一个联通,也是很差,无解。

楼主:
在香港想立即购买都不能,
还要等到3月初才正式发售。

哈哈哈

网友:
2月9日晚间,三星正式发布了新一代Galaxy S22系列手机,包括S22、S22+、S22 Ultra,国行先行者计划也已同步开启,并公布了尝鲜价:

S22:

8GB+128GB 5499元、8GB+256GB 6299元

S22+:

8GB+128GB 7099元、8GB+256GB 7899元

S22 Ultra:

12GB+256GB 10199元、12GB+512GB 10999元、12GB+1TB(包括专属色) 12599元

三款版本都提供绯影红、曜夜黑、羽梦白、雾松绿三种配色,但是S22 Ultra国行版没有了8GB、16GB内存,至少目前没有。

需要注意的是,尝鲜价并非最终零售价,2月22日的中国发布会上才会公布正式价格,差价多退、少不补,2月25日起订单陆续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了半年,感觉不如坚果R2流畅,可能cpu太老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刚出掉了。 ...

1100元就出掉?应该在论坛放出来,造福坛友啊。

坚果这种货色,你竟然当做宝贝,服了你。

我手上也有坚果的机器,锤子连相机对焦都概念都没有搞清楚就学人做手机,不倒闭没有天理了。

我的三星note10 非常流畅,从来不掉链子。系统也没有安装过,一直都是原来的系统。

楼主:
12GB+1TB(包括专属色)人民币 12599元 相等于 15600港币,一部三星S22 Ultra 大约是(1萬六千元港币),我都要打重本钱购买一部回来揸在自己手中才对得起自己。

哈哈哈

网友G:
我用 iPhone 13pro,除了机器太厚,其他没什么不爽的。请大家bs我,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2GB+1TB(包括专属色)人民币 12599元 相等于 15600港币,一部三星S22 Ultra 大约是(1萬六千元港币),我都 ...

建议你买我目前使用的这种重型的手机套,金属壳,四周高出屏幕3-5mm。这手机套可以让手机能承受超过5米直接摔倒石头上。

否则这台手机摔坏屏幕,估计维修费高达3000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俾一个理由我,为何要用水果机。
但我会有一万个理由不使用水果机。

相对的隐私安全性,视频拍摄质量,用几年不坏不卡……
这已经好多个理由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用 iPhone 13pro,除了机器太厚,其他没什么不爽的。请大家bs我,哈哈

我现在也想换手机了,目前 7P 还能用,很流畅,就是感觉拍照有点跟不上需求了。
但是蛋疼的是 11 以后就没LCD屏了,LCD永不为奴……
因为我是比较早用OLED手机的,眼睛因为 OLED屏 视力和散光都变差了很多。
看评测,新的 OLED 在调光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看久了眼睛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相对的隐私安全性,视频拍摄质量,用几年不坏不卡……
这已经好多个理由了。 ...

就只一个理由,我就绝不会使用水果机,因为要注册进入(水果生态系统)才能使用,安卓系统非常好的兼容性,更没有这么多限制,就是这么简单!

哈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只要我的三星。note10不坏,就会一直使用下去。

也在用 三星的 note10 , 其它都还好吧。唯有拍摄的效果比不上同事的 水果 11 pro

拍电路板、拍器件型号,水果11的基本都是瞬间对焦,出来的效果很清晰。 三星的 note10,怎么弄的效果都比不上。尤其是在拍数字示波器显示的波形……

或者是拍摄技术的问题,水果的更适合小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在用 三星的 note10 , 其它都还好吧。唯有拍摄的效果比不上同事的 水果 11 pro

拍电路板、拍器件型 ...

我正好相反,朋友的水果机拍摄的效果,总是没有我的note10 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也想换手机了,目前 7P 还能用,很流畅,就是感觉拍照有点跟不上需求了。
但是蛋疼的是 11 以后就 ...

难道你不知道三星手机OLED 屏幕的眼睛舒适度保护功能。设置之后屏幕颜色偏乱,对眼睛友好。

网友J:
红外取消了,好可惜,经常用

网友:
也在考虑换手机,13香或者三星S22系列,或者红米K50,小米家现在的MIUI13说是集成了反炸APP,如果不能卸掉,是肯定不会买的,其他的国产手机更不敢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 iPhone 13pro,除了机器太厚,其他没什么不爽的。请大家bs我,哈哈

手持13pro max 没有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上一代S21U,这一代没看到任何稍微大点的改进,并且骁龙8gen1,个个都是暖手宝。 ...

你看见到以上参数还有兴趣购买 S21U 吗?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红外取消了,好可惜,经常用

红外我从来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相对的隐私安全性,视频拍摄质量,用几年不坏不卡……
这已经好多个理由了。 ...

哈哈,几年不卡不坏,三星一样可以。
视频拍摄我没觉得水果好过三星,只能说各有千秋。
隐私安全,只要不root,完全没问题。

水果好过Android还是ip4s的年代可以吹一吹,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可优越的了,我从4一直用到6s,就放弃了水果,我老婆一直坚持用。

现在两大阵营相互看不上,哈哈
我最受不了的是水果的信号,我的三星有信号的地方,我的水果不一定有。

网友K:
三星NOTE8已经用了三年,决心再用三年,使用这么长时间,性能不打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不知道三星手机OLED 屏幕的眼睛舒适度保护功能。设置之后屏幕颜色偏乱,对眼睛友好。

这几年没用过 OLED 的手机了,不过看评测,舒适度还是比不了 LCD(垃圾LCD除外),护眼模式,摄影设备下还是能看到OLED屏的频闪,特别是低亮度的时候。 以前用OLED有点重度,近视加深100度,散光也加深75度左右。过去好多年了,以前的OLED技术肯定没有现在好,不过真的有心里阴影了。眼睛近视加深后,一开始还不知道是手机频闪导致,后来还是在本坛看到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搜索了一些资料,才恍然大悟……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几年没用过 OLED 的手机了,不过看评测,舒适度还是比不了 LCD(垃圾LCD除外),护眼模式,摄影设备下 ...

你自得其乐,高兴就好。

三星note10的OLED 屏幕,护眼模式舒适度肯定秒杀一切LCD。我每天使用十几小时手机,对屏幕舒适度要求苛刻,我有发言权。

穷人买不起,于是极力抹黑它,寻找一些可怜的心理安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三星NOTE8已经用了三年,决心再用三年,使用这么长时间,性能不打折

我有一台note8,屏幕损坏,电池估计老化。又不想扔掉,放仓库了。

网友:
s10 快3年了,最近又升级到 one ui 4, android 12,还是很流畅,不坏不换

网友:
刚从 Note8 换到 Note20 Ultra,手机使用没什么要求,切换无感。就有个 8K 录像,太吃内存了 。
唯一我不想换其他品牌,是三星的安全文件夹功能。

楼主:
我现使用三星C 9Pro 到了退役年龄(经已服役4年),每日储起10元,4年就有1万4千6百大元,就有钱买 S22U啦。

新的旗舰手机融合了很多新科技的技术在其中,这个产品又是手机更是平板电脑,结合娱乐工作非常方便。

https://youtu.be/0u_b-n-d3lU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使用三星C 9Pro 到了退役年龄(经已服役4年),每日储起10元,4年就有1万4千6百大元,就有钱买 S22U啦 ...

香港疫情不是发给你1万多元了吗?足够买S22U了。

我们大陆一分钱都没有发。

网友L:
看看我的手机,还在用,就是电池不太行了,有时候百分之五十就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香港疫情不是发给你1万多元了吗?足够买S22U了。

我们大陆一分钱都没有发。 ...

要看这个月底陈茂波财政司司长如何落实派发才是真的,现今都是谣言满天飞,都分不清那句真那句假,没有得派发1万大元,都要自己掏腰包出来购买S22U。

但现今疫情这么严峻,香港特区政府派发钱给每一名市民来刺激经济,这个机会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看我的手机,还在用,就是电池不太行了,有时候百分之五十就关机了

你到底如何使用手机的,我部手机(C9Pro)用了4年还好像新嘅一样,每9个月至1年换一個新皮套就可以就很好保护手机了。

哈哈哈

网友M:
其实有钱想买就行了,不用找理由,我实测用了一年的not20u并没有比上一代的note10,note9好,要不是note9的手机屏摔了我是不会买新机的,note的破屏幕真是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其实有钱想买就行了,不用找理由,我实测用了一年的not20u并没有比上一代的note10,note9好,要不是note9的 ...

note20走什么槽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到底如何使用手机的,我部手机(C9Pro)用了4年还好像新嘅一样,每9个月至1年换一個新皮套就可以就很好 ...

掉几次地上就这样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看看我的手机,还在用,就是电池不太行了,有时候百分之五十就关机了

渣宝上有后壳和电池,加起来不超过100块钱,自己动手换一下也不费事。还可以买个中框也换了,又是崭新的手机。

网友:
我一个从NOTE9转使用13 pro MAX的人,看到S22U后又准备再买台S22U,带笔的功能还是比较好,另外就是操控方便度了,三星的One hand Operation+真是太方便操控了,以至于现在换了苹果3个月了还没有适合过来;智能闹钟这一块苹果就是一个呆瓜机,要搞出跳过节假日非常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上一代S21U,这一代没看到任何稍微大点的改进,并且骁龙8gen1,个个都是暖手宝。 ...

暖手宝电池是不是不耐用

网友O:
有谁知道三星的锁屏显示时间日期界面能调出农历日期的?

难道想看农历日期在安卓上就这么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俾一个理由我,为何要用水果机。
但我会有一万个理由不使用水果机。

水果机自称十分安全,别的应该是8分安全,9分安全

网友P:
三星NOTE8 服役中,感觉还能再战一,两年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有谁知道三星的锁屏显示时间日期界面能调出农历日期的?

难道想看农历日期在安卓上就这么难吗? ...

我的note9可以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有谁知道三星的锁屏显示时间日期界面能调出农历日期的?

难道想看农历日期在安卓上就这么难吗? ...

看了一眼我的三星A9S 显示,没有调过,难道不是默认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了一眼我的三星A9S 显示,没有调过,难道不是默认的么?

是锁屏界面,就是按唤醒键后还没到输密码那个步骤的时候,显示时间日期的那个界面

这个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的note9可以呀。

是锁屏界面,就是按唤醒键后还没到输密码那个步骤的时候,显示时间日期的那个界面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是锁屏界面,就是按唤醒键后还没到输密码那个步骤的时候,显示时间日期的那个界面

没错,就是你说的这个界面。
我的不需要按实体按键,只需要在屏幕任何地方点一下(这时屏幕还是完全锁屏),就会显示时间和日期了,日期是包括新历和农历的。
    我刚才进去设置看了,黑屏时的日期显示设置那里并没有针对农历的选项,所以能否显示农历跟设置没有关系,是系统本来就是固定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三星NOTE8 服役中,感觉还能再战一,两年

note8的电池也是采取新技术了吧?反正我的note9电池比以前的note4好很多了。以前的note4入手用个大半年电池容量就掉得厉害,电量在15%时瞬间就关机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没错,就是你说的这个界面。
我的不需要按实体按键,只需要在屏幕任何地方点一下(这时屏幕还是完全锁屏 ...

为什么?

我的是note 10+,我也是在黑屏状态,轻击屏幕出来的这个界面,没有农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气死我也

为什么我的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

我的是note 10+,我也是在黑屏状态,轻击屏幕出来的这个界面,没有农历啊。。。。。。。。啊啊 ...

哈哈,不会是三星都不重视中国市场,所以后面的型号都懒得添加中国人常用的农历了吧。

楼主:
由现在开始香港三星官网网上订购有优惠价及有礼物送。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由现在开始香港三星官网网上订购有优惠价及有礼物送。

香港人真幸福,大陆人一个月工资都买不起S22,而普通香港人一个月工资买它都绰绰有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香港人真幸福,大陆人一个月工资都买不起S22,而普通香港人一个月工资买它都绰绰有余了。 ...

你是否知道在香港一般普通人一顿早餐两顿饭以及一整天的交通费加起来一共要支付出多少费用(大约是 180至200元),所以不能说香港人是幸福的。

鞋子適不適合只有腳知道,鞋合不合適,只有腳知道。

???

网友R:
很多年前买过三星NOTE2的手机,真的非常棒,到现在还是好好的。怎么着这些年三星在大陆就突然成了非主流了呢。从最早的HTC安卓机到现在,一直是死忠的安卓党,不过之前的小米MIUI13内置了反炸APP之后,就不敢再用国产品牌手机了。三星和苹果成了唯二的选择,就怕三星也扛不住,羡慕楼主在香港,现在接下来只能买苹果了。

网友S:
咋现在手机都这么死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否知道在香港一般普通人一顿早餐两顿饭以及一整天的交通费加起来一共要支付出多少费用(大约是 180至 ...

虽说如此,但香港社会对真正底层的人士照顾应该比大陆好很多,大陆在这方面应该还有进步空间。且看看大陆近期热闹的八孩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S:
咋现在手机都这么死贵呢

1.2万元的手提电脑,你觉得贵吗?

这台手机的哪一个部件,比手提电脑的部件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R:
很多年前买过三星NOTE2的手机,真的非常棒,到现在还是好好的。怎么着这些年三星在大陆就突然成了非主流了 ...

三星成为非主流,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华为变成了民族精神。

我工地农民工,大都使用华为手机。

他们看着我的三星,很可怜的语气问:老板的手机怎么不是华为?

玄外之意:三星是什么垃圾货?

我回答:“华为手机最贵8000,我这台1万。等华为的手机涨到1万,我再买华为!”

网友T:
希望三星可以出一款不是弧面屏的旗舰,实在是不喜欢弧面屏。

楼主:
刚才到了香港三星实体店下订单缴付500元,预购买S22U白色512G记忆容量手机一部,等待3月4日就可以取货,就可以有新手机使用。

原先订购是1T记忆容量(韩信带兵,多多益善),没有得在实体店预订(只能在网上订购才可以有1T记忆容量),只好改为512G记忆容量。

现今要看星期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有否现金津贴拿来购买电话的费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T:
希望三星可以出一款不是弧面屏的旗舰,实在是不喜欢弧面屏。

S22好像就是直面屏的
我等价格合适,再考虑要不要换。

网友:
我觉得三星最有特色的就是那种wacom技术的触控笔了,苹果微软华为之类触控笔都是有电池的,三星的wacom笔不需要电池,而且笔的成本很低。
最妙的是wacom笔搭配oled屏幕实现的熄屏快写,在手机锁屏手机上直接书写,除了写出来的线条文字是亮的,屏幕其他部分看起来和手机关机了一样是纯黑的。这种使用体验太妙了,把wacom和oled的组合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估计lcd屏出不来那种效果,因为黑色背景其实是灰的,也有光透出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渣宝上有后壳和电池,加起来不超过100块钱,自己动手换一下也不费事。还可以买个中框也换了,又是崭新的 ...

前面屏幕也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面屏幕也破了

单独换个盖板应该不超过100块钱。

网友:
早买早享受~~

不过我选择蹲守S22U的二手或者韩版。。。。哈哈

按照之前fold2的价格,开封但是全新的韩版,大概是国行的2/3价格

缺点是无双卡,系统(都知道,通过某些手段,区别可以不是很大)

网友:
我等Expect Raw的S21U更新,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