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魔术眼镜和墨水原理

楼主(2022-02-11):
这种魔术眼镜墨水 可以手写,用紫外灯照射能微弱显影,不如戴眼镜清晰。有人能了解墨水的成分么?是否可以自行配置?

网友:
原来港片没有骗我啊。。。。

网友A:
楼主想挣快钱了? 小心被人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挣快钱了? 小心被人揍

朋友做魔术道具的,这个帮问问,就这个破眼镜,傻子也能看出来有猫腻啊

网友B:
好像是液晶用的偏光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液晶用的偏光镜

液晶偏光镜是不是 正贴显示黑色,反贴显示白色? 这个镜片正反面看 标记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偏光镜是不是 正贴显示黑色,反贴显示白色? 这个镜片正反面看 标记都是一样的 ...

特定波长增透。。

网友C:
针对指定波长做了个带通滤波器,墨水就是这个指定波长,正常情况下这个指定波长淹没在白噪声中,肉眼看不到,通过这个眼镜,其他信号被滤除一部分,这个指定波长就被显示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偏光镜是不是 正贴显示黑色,反贴显示白色? 这个镜片正反面看 标记都是一样的 ...

光偏振除了水平垂直还有圆偏振,左旋和右旋,正反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指定波长做了个带通滤波器,墨水就是这个指定波长,正常情况下这个指定波长淹没在白噪声中,肉眼看不到 ...

看来大佬是专业的啊,墨水的配方通常是什么?  紫色,黄色,蓝色镜片就是对应不同的波长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