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手机我在正常使用,有时别人却打不进电话

楼主(2022-02-11):
最近发现了几次,家人或朋友说,刚才打不通我的手机。(提示电话无法接通)

但我刚才是拿着手机上网,信号也没有问题。

我马上打出去,电话也能打通。

开始还纳闷。昨天我在工地,电话找不到,找另外一台电话,发现死活打不通。

后来找到了,我试着打出去,却发现正常。更奇怪的是,我打出正常后,别人也能正常打入了。

这个故障如何排除是手机问题,或是中国移动的问题?

注:我的手机三星 note10, 其它功能一切正常。主卡中国移动,只打电话不上网。副卡中国电信,只上网不打电话。

网友:
我是电信,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这是取消2G网络,电话和短信都迁移到4G网络造成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不小心把对方拉进黑名单了

网友A:
我老婆那台手机第一次绝对打不通,必须打第二次。

网友B:
我的Note10用两张卡,一张移动一张联通
移动的那张卡偶尔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也是一直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婆那台手机第一次绝对打不通,必须打第二次。

你老婆的是苹果手机吧?

苹果有这个设置的,陌生电话必须打2次才能接通,防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ote10用两张卡,一张移动一张联通
移动的那张卡偶尔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也是一直找不到原因 ...

看来你的情况跟我一模一样,手机型号也一样。

网友:
坐标深圳,移动,电信都有碰到这个问题,有时候需要手机重启才会好。

网友C:
2G信号好的话,VOLTE关掉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老婆的是苹果手机吧?

苹果有这个设置的,陌生电话必须打2次才能接通,防干扰的。 ...

是的

网友:
我两张卡,有时会有楼主的问题,只用一张移动的卡上网和打电话,不安装另一张卡,就没遇到问题。我猜可能和两张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2G信号好的话,VOLTE关掉试试。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关闭2G网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G信号好的话,VOLTE关掉试试。

现在2G信号普遍很差,我觉得应该先确认VoLTE有没有打开才对。

网友E:
哪个网,哪个手机都可能有这个现象
我被责备了无数次了
我现在是水果手机,电信,信号满格,无论放着没使用,或者在非通话的使用中,都经常被说我的电话打不通
打不通就是真的提示无法接通的那种,好几年了,现在仍然还是这样,昨天就才经历过,同事在办公室用给我打电话,我就在外面房间,他没看到我就打结果无法接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个网,哪个手机都可能有这个现象
我被责备了无数次了
我现在是水果手机,电信,信号满格,无论放着没使用 ...

这种问题很可能是运营商信令系统的问题,华为中兴的锅?

网友F:
2G信号在逐步关闭,我原来用s8,也遇到这个情况,投诉了好久,移动部门才反馈说是2G信号的问题。换note20后,双4G在线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2G信号普遍很差,我觉得应该先确认VoLTE有没有打开才对。

我觉得大师说的有道理!

之前我买的2G的电话手表,也是这个问题,别人的电话打不进来,但只要手表打出电话后就正常了。大概几个小时后,又不正常了,别人的电话又打不进来了。
打了移动的客服,说卡没问题。

后来更换了一个支持4G的手表,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G信号在逐步关闭,我原来用s8,也遇到这个情况,投诉了好久,移动部门才反馈说是2G信号的问题。换note20后 ...

双4G 在线?

我的移动卡是彻底关闭4G上网的,但显示的是4G的信号。

如何设置双4G在线?

是下面这个吗?配置不能更改的。

网友G:
三星国行note10 卡1电信正常,卡2移动偶尔也是打不进电话,换过sim卡,也通过10086重置过后台,没有彻底解决

换note10之前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双卡,移动卡经常出现别人打不通现象,电信卡没问题。移动卡是8元套餐。

网友H:
同事某品牌的手机
奇怪的是 偶尔打过去是空号
没有被黑名单加入

网友:
是提醒好换新手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双4G 在线?

我的移动卡是彻底关闭4G上网的,但显示的是4G的信号。

这个好像跟手机有关吧。有些手机是不支持双4G的,我之前的那个手机就是,是写着支持4G,但是总是一张3G,一张4G。现在新手机就是双4G

网友:
我都投诉联通和移动很多次了...手机好着了,就是别人打不通,我另外一个就好着了....唉!运营商垃圾了....我在家和老婆打,面对面无法接通......
你说神奇吗?我统称为国产化的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事某品牌的手机
奇怪的是 偶尔打过去是空号
没有被黑名单加入

我的手机,在关机时,别人打就是空号!

我试过很多方式,取消转移,取消无果,问电信公司,说是要用2G的手机,操作一次取消转移呼叫。

幸亏关机概率很低。

网友:
我以前用三星S8的时候,
也有这个问题,别人打我的手机,得打第二遍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好像跟手机有关吧。有些手机是不支持双4G的,我之前的那个手机就是,是写着支持4G,但是总是一张3G, ...

我的三星note10,肯定支持双4G在线。

我只是不知道哪里设置。你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星国行note10 卡1电信正常,卡2移动偶尔也是打不进电话,换过sim卡,也通过10086重置过后台,没有彻底解 ...

我三星note10 之前都没有这个问题。最近才发生。

网友:
关闭高清通话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老婆那台手机第一次绝对打不通,必须打第二次。

是不是水果机 手机设置成勿扰模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水果机 手机设置成勿扰模式了吧

下面的配置我改了。

继续观察。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三星note10,肯定支持双4G在线。

我只是不知道哪里设置。你截图上来看看。 ...

我现在的手机是这样设置的。
设置->移动网络->SIM卡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的手机是这样设置的。
设置->移动网络->SIM卡管理

你什么手机?我的三星note10 没有这个“启动双卡4G” 选项。

使用三星 note20 或 S21的坛友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什么手机?我的三星note10 没有这个“启动双卡4G” 选项。

使用三星 note20 或 S21的坛友看一下有没有 ...

三星note20只看到自动数据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个网,哪个手机都可能有这个现象
我被责备了无数次了
我现在是水果手机,电信,信号满格,无论放着没使用 ...

你水果几?12之后的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什么手机?我的三星note10 没有这个“启动双卡4G” 选项。

使用三星 note20 或 S21的坛友看一下有没有 ...

不清楚三星,我的是荣耀V20.三四年前的。我只是看到我的手机有这个功能开启,没用过三星,不确定你们的怎么开。

网友:
家里的老人手机最近是这种情况,能打出

网友:
坛主 我之前买的是VIP  现在没到期想购买VIP++  能直接切换过去吗  还是要等VIP过期才会切换

网友:
曾经一张联通一张移动卡,联通卡上网,经常移动卡打不进来,现在只用单卡了,貌似没听说有问题。

楼主:
刚才误事了。

京东打不进我的手机了。

网友:
有段时间也是这样,后来自己好了。电信号码

楼主:
我换新手机啦!不是12000元的三星S22U, 而是120元的诺基亚老人机!!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1911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SIM卡太老的问题,去营业厅换张SIM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SIM卡太老的问题,去营业厅换张SIM卡试试

已经换了。刚换的。没有效果。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双4G 在线?

我的移动卡是彻底关闭4G上网的,但显示的是4G的信号。

你的卡应该没有开通VoLTE功能,然后手机设置里打开了VoLTE开关,常驻4G可能有影响。
如果移动卡只用来接打电话的话,建议关闭VoLTE,同时手机设置移动卡的首选网络为2G,就应该不会漏电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卡应该没有开通VoLTE功能,然后手机设置里打开了VoLTE开关,常驻4G可能有影响。
如果移动卡只用来接 ...

移动设置里面,没有首选2G.

楼主:
电信卡才可以选择3G/2G

网友L:
引用 楼主:
移动设置里面,没有首选2G.

我的手机通过以下方法可以强制2G网络,不同品牌的手机不一定适用,可以试一下:
手机拨号盘输入*#*#4636#*#*,会弹出一个工程测试界面,(如果没弹出就说明不支持这个方法)

如果要配置卡槽1就选"手机信息1",

设置首选网络类型->改为GSM only,就行了。
(如果要改回来4G就是LTE/TSDCDMA/GSM/WCDMA)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手机通过以下方法可以强制2G网络,不同品牌的手机不一定适用,可以试一下:
手机拨号盘输入*#*#4636# ...

我的手机不支持 *#*#4636#*#*

网友:
我现在联通卡也会,等于两张卡都会,以前没这么频繁啊

网友:
我刚从电信转网到移动,然后就开始接不到电话了,是经常接不到,之前电信的时候没有反馈过打不通我电话的

楼主:
已经开始使用诺基亚120元的老人家 :)

42楼的链接有评测。

网友:
我的s8有时也是这种情况,2G的移动设置无法接通时转移到4G的联通,在外面信号好的时候也会接到转移的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