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后功率表推荐型号?

楼主(2022-02-11):
30KW的变频器输出 带电机+负载,需要测量 变频器带载功率,电机频率为50-60HZ, 考虑变频器后有谐波,是否有推荐的适合变频器后使用的功率表品牌或型号?
目前试过ABB EM400及国产 安科瑞的,数值跳动比较大。

变频器效率不是线性的,所以功率表只能在变频器后面测量。

网友:
“变频器后功率表推荐”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变频器的电流电压、功率都能读到的,可否用过触摸屏把数值计算显示出来。

楼主:
有测量精度要求,变频器显示的可以参考,无法做校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