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元件位号放在元件中间,生产PCB时会发生什么

楼主(2022-02-11):
在网上闲逛时发现有些AD教程将元件的位号丝印放在元件中央,类似这样:
这种丝印在生产时会直接忽略掉吗,还是位于焊盘上的那部分被忽略,没有焊盘的部分保留?
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这种是不要丝印的板子。焊接时采用打印稿,或者直接用坐标文件。

网友:
丝印会不全。。不影响焊盘

网友:
手焊和检查电路要命。。。

网友:
不建议在器件下面增加丝印字符。
上图做出来字符不全,正常是不会上焊盘。

网友:
无所谓, 不过你调试的时候找不到地方就费劲了. 我一般阻容都不加丝印了, IC/接插件之类才加.

网友:
一般板子器件密度很高时直接去掉丝印,位号和注释分别放到两个机械层,打印出来跟图里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