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锁相环放大电路的实现和应用

楼主(2022-02-12):
微弱信号的测试都要用到锁相环放大技术,过年器件看了几遍论文,现在微弱信号的测量都是实现了数字化的锁相环放大电路(DLIA),看了几遍几个硕士论文,不是很明白,特向群内的大佬求助,锁相环放大器如何用数字化实现勒? 有没有学习思路,比如那几本书有谈到? 现在买了杜勇老师《锁相环技术原理及FPGA实现》,正看啃这本书勒?但好像锁相环技术与这个锁相环放大电路没多大关系,个人自学中有点迷茫,恳请哪位老师能否指点迷津,小弟在此汤圆答谢各位老师。

网友:
DLNA和锁相环木有什么关系……倒是模拟锁相放大,可以借用锁相环的部分硬件

网友:
锁相和锁相环不是一回事儿。锁相放大好多情况下chop信号是自己直接产生的,不需要锁相环来恢复。
数字锁相放大,应该是实现了数字混频

网友:
首先确定你采集到的信号是什么成分,你要去除什么成分,被去除的成分有什么特点。
如果你说的是采集信号被方波调制过,需要去除调制。那么这就是个最优化问题:方波频率已知,相位不知道,需要调节输入信号相位,再与本地产生的方波相乘。调节相位使得输出信号残余方波能量最小。

网友A:
我也买了一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套板子

与锁相环放大电路有关的板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锁相环放大电路有关的板子吗?

就是他那个 CXD301 的FPGA 的开发板。LX16-256的

网友(2022-04-06):
国内做这个比较厉害的有  中山大学      王自鑫虚拟锁相放大器研究    你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