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怎么对付下载软件紧随的流氓全家桶的?

楼主(2022-02-12):
如题,下载个软件,流氓全家桶就来了,卸也卸不掉,各位怎么对付的?我是先一键备份,下载了软件保存了再一键恢复,装软件,备份、恢复要花四五十分钟,各位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1优先找同类开源软件
2只在官网下载
3没得选的辣鸡软件放虚拟机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优先找同类开源软件
2只在官网下载
3没得选的辣鸡软件放虚拟机里

然后99.999%的国产软件全部都进虚拟机了哈哈。

网友:
不用百度搜索软件,不用非官网软件。重要一点:学习删除软件各种方法。

网友:
下载软件的时候,需要辨别文件是什么内容,到底是不是原厂安装包。
图标,文件名,文件大小,属性。都要检查。然后用7zip右键解压,看看里面是不是全家桶。

网友:
同感 ,现在装个软件斗智斗勇的

网友:
哦,PC啊,是要斗智斗勇了,呵呵

网友:
卸载的时候也是,一不小心点错了就要重来一遍

网友:
下软件从来不信百度的

网友:
不装就行了,很多年来只用开源的,几乎没烦恼过。

这些全家桶也是从开源界扒来的,除了流氓那部分是自己添加的。

网友:
如果保证不了只在官网下软件,
火绒-访问控制-程序执行控制-下载站下载器。
火绒防护中心-系统防护-软件安装拦截,自动组装列表外已识别的安装行为。

拦下下载器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1:得懂卸载360的方法
2:安装360
3:....
行走江湖的一招半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99.999%的国产软件全部都进虚拟机了哈哈。

没办法,所以电脑配置得高点,以顺畅跑虚拟机。

网友C:
别说流氓软件了,现在装机也是卷的厉害:

前几天装 win7 用了 esd 格式的镜像,需要个 pe 引导下;无论怎么搜索都是下载器版本的 pe,瞬间电脑上多了一堆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说流氓软件了,现在装机也是卷的厉害:

前几天装 win7 用了 esd 格式的镜像,需要个 pe 引导下;无论怎 ...

你自己眼神不好,不要埋怨,哈哈。

看到高速下载就绕道;看到下载的是exe也赶紧绕道。正常的压缩包之类的通常是最小最淡的字体。

网友:
推荐一个WePE

下载软件到官网

pc里面国产软件大概只有微信,qq,旺旺,火绒,急速浏览器(备用)和一些小工具以及绿色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眼神不好,不要埋怨,哈哈。

看到高速下载就绕道;看到下载的是exe也赶紧绕道。正常的压缩包之类 ...

好在 win10 的 defender 已经全帮我干掉了

很难搜到纯净的 pe,常规慢速通道保存下来的压缩包,解开来依旧是在线装机工具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在 win10 的 defender 已经全帮我干掉了

很难搜到纯净的 pe,常规慢速通道保存下来的压缩包,解开来依 ...

我不用国产软件,也不用defender,也不用任何三哥的安全特征(cfg之类),因为我对电脑响应速度有极端严格的要求,一点卡顿我都无法容忍(工欲善其事,。。。)。所以我基本不用不认识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在 win10 的 defender 已经全帮我干掉了

很难搜到纯净的 pe,常规慢速通道保存下来的压缩包,解开来依 ...

多年前朋友给推荐过一个国外的作品: Gandalf's pe

找了下电脑上我只下过一个2015年的镜像,简单搜了下最新版的没找到下载链接,你可以找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