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这类软件,安装到固态或机械硬盘,影响编译速度吗?

楼主(2022-02-12):
软件越做越大,固态的空间都不够用了
如果把软件安装到机械硬盘,只把工程放到固态硬件,这样除了影响启动速度外,对编译速度会有影响吗?

网友:
装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欢迎有经验的坛友分享一下经验,装一遍还是挺久的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1t固态不到600,还不上个双1t,一个装系统一个装工程,双盘互备。用什么机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1t固态不到600,还不上个双1t,一个装系统一个装工程,双盘互备。用什么机械。 ...

这个方案好像不错, 工程单独一个硬盘,单独一个带宽,估计编译速度更快,我下载了别人的一个工程 ,编译了一个晚上,还在原地转圈,,不过自己的工程都只要几分钟,估计是我的工程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1t固态不到600,还不上个双1t,一个装系统一个装工程,双盘互备。用什么机械。 ...

听说固态掉盘的话文件基本没救,这是阻碍我用固态的最大障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好像不错, 工程单独一个硬盘,单独一个带宽,估计编译速度更快,我下载了别人的一个工程 ,编译 ...

那种是工程时序设计不良,大工程有大量时序违规又配置很紧跑2天2夜很正常。我的一个中型工程要用掉100K LUT,时序又非常紧(计算核心频率432MHz),需要同时开16个工程跑16个不同的seed然后跑24小时左右才有1~2个seed可以跑出来。

当然你内存小的话也不行。vivado用命令行跑(不开图形界面)我这个中型工程大约需要8GB的峰值内存,图像界面的话要多用2GB左右,如果你电脑只有8GB。。你还是换个电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听说固态掉盘的话文件基本没救,这是阻碍我用固态的最大障碍

你想多了。现在的nvme 1.3固态非常稳定了,总共就那么几家生产商。只要不是螺丝过紧/温度过高/PCB变形严重,基本不会坏。主要是PCB太薄,很容易弯,夹个三明治板确保不变形,温度不高于45度,空气不太潮,用十几年一点问题没有。实话实说,固态我只遇到过垃圾货(早期无缓SATA基本都是垃圾货),至于早期SATA有缓、NVME 1.3无缓、现在的SATA有缓/无缓,我用了20+个没有一个坏的。机械盘我用坏的有一摞了。

网友:
linux 下的编译速度 远高于WINDOW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现在的nvme 1.3固态非常稳定了,总共就那么几家生产商。只要不是螺丝过紧/温度过高/PCB变形严 ...

去年老婆的HP edge三星的NVME固态就坏了

网友:
这个软件编译需要反复读写文件数据吗?主要是靠CPU计算的吧

网友:
我之前在固态上删掉了一个文件,立马用DG恢复数据,发现找不到,想想要是固态挂了,肯定玩完了。所以要么搞两个固态互相备份,要么定期备份到群晖。我是可以插3个硬盘的本子,两个固态一个机械,定期备份到机械盘,再从机械盘备份到群晖。当然我机械屏用的日立,现在没卖了。坛友说希捷西数的普通机械盘现在都容易挂,尤其是希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年老婆的HP edge三星的NVME固态就坏了

散热不好确实容易暴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1t固态不到600,还不上个双1t,一个装系统一个装工程,双盘互备。用什么机械。 ...

我的方案是nas+ssd,ssd坏了,换一个系统恢复下就行,不过用了10年的ssd了,除了容量不够换了之外,从来没遇到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