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专门检测绿色的传感器?

楼主(2022-02-12):
我现在需要检测一个设备的工作是否正常,改设备有一个绿色状态指示灯;

这个绿色状态灯每隔1秒钟闪一次,点亮的时间大概100ms左右吧;

我需要检测到其点亮的瞬间,然后触发摄像头拍照;

用那种带iic接口的环境光传感器,肯定太慢了,因为还得死循环不停读取数据;

最好是有专门检测绿色的光敏器件,直接输出个ttl信号,单片机中断就好;

有吗?

当然,我只需要检测绿色,最好是能屏蔽掉其他可见光及红外光

------------------------------------------------------------------------

目前找到这个传感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直接在指示灯引脚上并一个光耦,单片机中断检测即可

网友B:
可以打开设备接出灯信号吗?

网友:
有颜色传感器

网友:
楼主没想过,普通光耦加一个绿色的遮光片吗

网友:
好像CMOS就是这样识别三色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直接在指示灯引脚上并一个光耦,单片机中断检测即可

不可以跟被测设备有接触哦!

因为还得拍照,不可能让我把传感器直接贴在设备状态指示灯上;

目前我做的是摄像头视觉检测,但是受环境光影响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开设备接出灯信号吗?

当然不可以

楼主:
RGB颜色传感器,需要做通讯,效率太低,状态灯闪一下时间特短

网友:
可以考虑滤光片呀

网友:
这还不简单?滤光片+光敏

网友C:
"目前我做的是摄像头视觉检测,但是受环境光影响太大了。"
算法提升一下?用了HSV了吗?灯的亮灭区别应该很容易做

网友D:
摄像头开视频模式,设置roi,亮度变化触发截图。
光电池也可以用来检测,指向性不够就加个凸透镜。根据需要的颜色装滤光片

网友E:
黑白摄像头加一片绿光的带通滤光片。别的颜色就会很暗。带宽不能太窄了,设备用的绿色led波长可能有离散性

网友:
绿色滤光片+测光

网友F:
另外提个思路:LZ似乎要做的东西没有量,那成本应该也不敏感。搞个openmv或者k210的板子跑个python脚本不停检查,符合要求就可以串口发走,SD卡储存,IO触发。都可以。

网友:
openmv 300块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开视频模式,设置roi,亮度变化触发截图。
光电池也可以用来检测,指向性不够就加个凸透镜。根据需要 ...

滤光片有淘宝卖家可以推荐吗?我找了个卖家,好贵,那么小,就好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提个思路:LZ似乎要做的东西没有量,那成本应该也不敏感。搞个openmv或者k210的板子跑个python脚本不停 ...

现在就是用的K210跑python做的绿块检测,但是,很容易受外界光的亮暗干扰稳定度,所以,想用非视觉方式检测绿灯;

偏向于光敏器件+滤光片;

滤光片有淘宝卖家可以推荐吗?我找了个卖家,好贵,那么小,就好几十元

楼主:
偏向于光敏器件+滤光片;

滤光片有淘宝卖家可以推荐吗?我找了个卖家,好贵,那么小,就好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白摄像头加一片绿光的带通滤光片。别的颜色就会很暗。带宽不能太窄了,设备用的绿色led波长可能有离散性 ...

偏向于光敏器件+滤光片;

滤光片有淘宝卖家可以推荐吗?我找了个卖家,好贵,那么小,就好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开视频模式,设置roi,亮度变化触发截图。
光电池也可以用来检测,指向性不够就加个凸透镜。根据需要 ...

偏向于光敏器件+滤光片;

滤光片有淘宝卖家可以推荐吗?我找了个卖家,好贵,那么小,就好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做的是摄像头视觉检测,但是受环境光影响太大了。"
算法提升一下?用了HSV了吗?灯的亮灭区别应该很 ...

用的K210模块,maixpy的,检测绿色色块,效果并不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偏向于光敏器件+滤光片;

滤光片有淘宝卖家可以推荐吗?我找了个卖家,好贵,那么小,就好几十元 ...

你找的贵的估计是专业的滤光片,有些用于显微镜的,比如干涉滤光片之类的,都很贵 。   你这个需求,简单点,就找绿色透明亚克力测试

网友:
这个直接拉线到发光管附近,绿色片过滤,用光敏电阻测量,简单处理后触发拍照就好,还可以拍上这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找的贵的估计是专业的滤光片,有些用于显微镜的,比如干涉滤光片之类的,都很贵 。   你这个需求,简单 ...

这么神奇,绿色亚克力就行啊

网友H:
能不能全黑环境?全黑环境就好办很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K210模块,maixpy的,检测绿色色块,效果并不好

maixpy是机器学习的吗?感觉这样的场景用传统法应该就ok了。然后灯亮和灭是个跳变沿,引入帧差,按道理是比较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ixpy是机器学习的吗?感觉这样的场景用传统法应该就ok了。然后灯亮和灭是个跳变沿,引入帧差,按道理是 ...

关键是,还得抓拍绿灯点亮瞬间的照片,还得用4G把图片发给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全黑环境?全黑环境就好办很多了。

可以用黑色、棕色的亚克力做个壳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还得抓拍绿灯点亮瞬间的照片,还得用4G把图片发给服务器。

你图片连续不停地拍,只把识别符合的那张上传不可以么?

网友I:
如果几十块钱的滤光片都嫌贵,可以自己用颜料染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用的K210跑python做的绿块检测,但是,很容易受外界光的亮暗干扰稳定度,所以,想用非视觉方式检 ...

这个情况应该是摄像头的AE有些问题,本来是要通过亮度调节快门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几十块钱的滤光片都嫌贵,可以自己用颜料染一个 ...

找到国产相对便宜的一个淘宝店,买几款回来试试。

感觉,镀膜技术可能是需要进口,所以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片连续不停地拍,只把识别符合的那张上传不可以么?

就是需要不停的拍,拍一张,然后检测一张,找到哪个灯亮的;

目前使用的opencv中的色块检测算法,但是这个代码+摄像头的效果不是很稳定,导致识别率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需要不停的拍,拍一张,然后检测一张,找到哪个灯亮的;

目前使用的opencv中的色块检测算法,但是这 ...

能不能放点照片看看,感觉就是预处理和算法有待优化
如果是环境光有频闪或者目标绿灯亮灭会导致摄像头自动调整,看能不能锁定摄像头的参数,如果无法锁定,可以自己加些无频闪的补光让画面亮度比较恒定就不会触发摄像头自动调整了,如果还是不行,图像加个预处理,软件方法调整亮度
至于算法,不知道实际场景怎样不好说,不过按道理检测个指定颜色灯亮灭应该是很简单的

网友:
K210不嫌贵,几十块钱的滤光片嫌贵,哈哈哈。楼上有个兄弟说的对,自己用颜料染一个。

网友:
响应快的一般PIN光电管,然后加个滤光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用的K210跑python做的绿块检测,但是,很容易受外界光的亮暗干扰稳定度,所以,想用非视觉方式检 ...

都已经用到了摄像头,加个区域设置,只对指定区域的变化检测,减少环境干扰。第二是自己跑一个定时器,检测信号只是做同步用,类式PLL的PI调节,即使偶尔丢了脉冲,也可以保证你后面的工作不中断。

网友:
光敏电阻搞定,3D打一个黑色罩子,放入光敏电阻,然后双面胶粘到指示灯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