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L2自动驾驶辅助哪家好

楼主(2022-02-12):
过年回来堵车堵安逸了,右脚踩到快报废,刚好今年计划换车,原本不在意L2自动驾驶功能的,心在看起来,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和自动刹车是堵车利器,必须首要考虑,在全面自动驾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导入时,优先考虑L2或叫做L2+吧,做的比较好的牌子或车型,重新考虑备选车型。

网友:
电车特斯拉自动驾驶
油车宝马辅助驾驶

网友:
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特斯拉

网友:
您说的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刹车等都是所谓的准L2, 已经是大路货了, 10万左右的新车到处可见

网友A:
L2,L3级别,汽车做到稳定可靠的有哪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L2,L3级别,汽车做到稳定可靠的有哪家?

特斯拉L2稳定,NOA不靠谱。AP在环路和高架基本很省心了。

网友B:
我觉得不管哪一家的,堵车情况下基本都用不成,跟车距离较大,周围车辆会加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管哪一家的,堵车情况下基本都用不成,跟车距离较大,周围车辆会加塞。  ...

哈哈,真相了,自动跟车,留的距离都大,除非单车道,不然分分钟个个都往前插,基本走不了

网友:
推荐沃尔沃+斯巴鲁.....比较靠谱,市区确实比较可靠和安心,高速开起来也不错......XC90强烈推荐....

楼主:
纯电车暂不考虑,优先考虑插混,如果插混没有L2比较好的车,就选择油车。注意有L2和L2好用是两个概念。堵车不能用ACC吗?没用过,特此请教。

网友:
理想one 考虑一下吗?
大部分 10到20w的L2的都是me的方案,差距不大。
油车中L2做的最好的应该是奥迪A8那套

楼主:
理想ONE据说今年换BMW的发动机?可以考虑,他的L2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ONE据说今年换BMW的发动机?可以考虑,他的L2如何?

理想one 在国内自动驾驶里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之前aeb测试好像是第一。
如果不着急可以等一下长城的新轿车

网友:
沃尔沃XC60,领航辅助,我每天上下班,堵车,高速回老家,都在用。我觉得超好用。

网友:
沃尔沃 宝马 特斯拉

网友C:
对于L2,你说的那些自动,都有最低速度要求 吧,至少50km以上,堵车启动不起来

网友:
目前在用丰田的L2,也就跑高速用用,其他情况不敢用,不敢做小白鼠

网友:
丰田卡罗拉的L2,我经常用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我是默认打开的。跟车距离说明书说是50/40/30三档。跟车刹停3秒后前车起步后,不能再自动跟车,需要踩一下油门或者操作一下按键。但是如果在刚打开自适应巡航的时候车辆开始加速,还没有加到设定速度就需要减速的情况下大概率不会自动减速,前车停了你会看到自己车还一直加速望前面冲,我不敢试自己车会不会自动刹停,都是我自己赶快刹车的。昨天查说明书就说刚设置巡航速度后前车距离近可能不会报警

网友:
我觉得目前再NB的自动驾驶也解决不了堵路跟车情况。我每年回家轻则堵5个小时,重则 10几个小时。急停,急加速,急速变道。。。 什么招式都要会。有时候离前车不到1米远,别人都能加塞。甚至 一加塞 一长串。

网友:
本田雅阁的L2,表示对于光线好、路况好的情况还可以,堵车还是算了吧,不过堵的厉害的时候可以考虑自适应巡航跟着辆大货车,没人愿意加塞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L2,你说的那些自动,都有最低速度要求 吧,至少50km以上,堵车启动不起来 ...

有宣称全速段的,0速度起步的ACC

网友:
堵车 车流量大时不好用,不是不能用,是别人加塞加到心烦,常规情况下挺好用,吉利10W左右的车子,用起来感觉还可以

网友D:
特斯拉的AP 辅助驾驶是具有自动转向功能,可以识别道路的引导线,沿着车道转弯行驶。 不知道油车的车道保持辅助功能是不是一样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于L2,你说的那些自动,都有最低速度要求 吧,至少50km以上,堵车启动不起来 ...

不会吧?必须50km以上才能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必须50km以上才能使用?

大多数ACC(自适应巡航)都有最低速度的要求,低于这个速度,自动退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特斯拉的AP 辅助驾驶是具有自动转向功能,可以识别道路的引导线,沿着车道转弯行驶。 不知道油车的车道保持 ...

丰田2019款卡罗拉油车L2可以自动转向,巡航可以0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ACC(自适应巡航)都有最低速度的要求,低于这个速度,自动退出。 ...

近两年的新车很多都没有这个限制了,可以0速度起步,然而跟车起步距离最少两三个车位,堵车时只会不停被加塞,没什么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丰田2019款卡罗拉油车L2可以自动转向,巡航可以0起步。

一个车位都会被人加塞...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丰田2019款卡罗拉油车L2可以自动转向,巡航可以0起步。

TSS2.0以上?

网友:
丰田雷凌的我感觉很好用啊

网友:
等巡航0起步我自己都等不及,每次都踩油门跟上去

网友H:
试用了特斯拉的AP

感觉一般般,抵挡不住人工加塞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试用了特斯拉的AP

感觉一般般,抵挡不住人工加塞

估计要加入人工智能AI识别加塞的动作 ,然后装一个伸出杆,启动前自动往前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加入人工智能AI识别加塞的动作 ,然后装一个伸出杆,启动前自动往前伸  ...

AI识别

自动喷水,闪光,喇叭。。。

网友:
吉利缤越 0-150全速自适应领航,北京五环堵车用过,跟车距离三段设置,根据车速自动调整刹车时间值而不是距离,最近的一米左右,不开自动驻车的情况下前车动你也跟着动,开了自动驻车需要点一下油门,高速基本都开着,堵车偶尔有硬插队的

网友I:
自己搞个OP  对于电工很简单

我混动CRV  自从用上OP  一切车都看不上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自己搞个OP  对于电工很简单

我混动CRV  自从用上OP  一切车都看不上了。。。。

OP是什么,科普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OP是什么,科普一下!

Openpilot  需要原车自带自适应巡航

网友D:
引用 网友K:
Openpilot  需要原车自带自适应巡航

能自动打方向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自己搞个OP  对于电工很简单

我混动CRV  自从用上OP  一切车都看不上了。。。。

还是您胆子够肥,敢把安全托付在一个手机+开源软件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能自动打方向吗?

只要胆子大,上车就可以睡觉,醒了就到家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只要胆子大,上车就可以睡觉,醒了就到家了

OpenPilot只能自动保持车道,还做不到特斯拉FSD那样的自动导航,高速上一觉睡醒可能已经到了天涯海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M:
OpenPilot只能自动保持车道,还做不到特斯拉FSD那样的自动导航,高速上一觉睡醒可能已经到了天涯海角…… ...

特斯拉的终极目标,以后大街上都是出租车, 无人驾驶送你到目的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特斯拉的终极目标,以后大街上都是出租车, 无人驾驶送你到目的地。

Waymo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跑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是您胆子够肥,敢把安全托付在一个手机+开源软件上

你当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道保持的驾驶装置就行了,非常好用,已经用一年多了,无任何意外,当然必须以程序人的思维思考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自动打方向吗?

打得还很顺滑

网友:
激光雷达等都需要自己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