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玻璃毛细管里5ml-10ml的液体高度

楼主(2022-02-12):
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玻璃毛细管里5ml-10ml的液体高度?
除了用摄像头,还有什么方法,精度0.5ml即可。

网友A:
你的问题就不严谨,说体积毫升了,测量又测高度,好比你买了2斤豆腐,问豆腐多高?

毛细管多粗,0.1mm,还是3mm?

为何不上图片,考验大家的想象力?

网友B:
选精度更高的有刻度的玻璃管

网友:
很困难....医疗里有很多这种需求....而且很难处理的!前期和教授合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精度更高的有刻度的玻璃管

可以选精度很好的刻度玻璃管,但是那个是密封,高湿,有腐蚀液体的狭小空间的环境,无法用摄像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就不严谨,说体积毫升了,测量又测高度,好比你买了2斤豆腐,问豆腐多高?

毛细管多粗,0.1mm,还 ...

不好意思,我表达错误,是测量液体高度,很少量的液体。

网友:
能不能用外面套一个线圈来测量电感量(电容量也行的)这种模式来测量。因为空气和液体电介质不一样的。但是这种模式有一个缺点,每次液体的介质要一样,不然就误差太大了

网友:
毛细管里面相应位置放一个电极

网友:
带红外滤光片的摄像头,红外led照明,液体界面很好分辨的,做图像识别也没问题

网友:
电容式传感器应该可以,要仔细调教灵敏度

网友C:
线阵ccd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网友D:
称重?
线阵激光?

网友:
红外对射,有没液体折射率不一样,决定能不能收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阵ccd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老大回复言简意赅,这个方法应该是比较靠谱的,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称重?
线阵激光?

谢谢老大的提示,应该就是您这个两个意见二选一来做吧。

网友:
我也觉得ccd可行,用镜头成像到ccd上,2500点阵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