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s8050与s8050三极管的导通压降是多少啊?

楼主(2022-02-12):
请问,ss8050与s8050三极管的导通压降是多少啊?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应该在0.0x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应该在0.0xV。

请问前辈,为什么呢?这个怎么分析啊

网友:
饱和导通几十个毫伏吧

网友:
datasheet里有,找VCE(sat)
对于SS8050,Y1,SOT23-3,IC=800mA , IB=80mA, VCE(sat) max = 0.5V
其他电流的情况在datasheet里的曲线图上找

网友:
手册里面不写的有吗,这还要水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