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内机器人行走过程中定位疑问

楼主(2022-02-12):
如图所示红圈中的,
这个东西在天花板上,配合地面的机器人定位行走,是什么原理。
用贴纸学名叫什么,有现成的方案推荐么。

网友:
红外反光标签?之前见到的都是二维码一样的,这个觉得不像

网友:
UWB或者电子标签或者蓝牙定位基站

网友A:
我竟然没有留意到天花板还有这些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竟然没有留意到天花板还有这些东西。

用手机开闪光对着这个拍,目标亮度直接饱和。甚至斜着拍也是很亮的反光。

网友:
反光贴纸就行了,摄像头拍到后 opencv处理,能解定位信息。  几片乱贴 组成  不同地址图片。红外光,但不知道碰上射灯怎么办

网友:
几片乱贴就是独一无二的二维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开闪光对着这个拍,目标亮度直接饱和。甚至斜着拍也是很亮的反光。 ...

自行车尾灯反光原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682304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尾灯反光原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6823046

是直接反光识别么?光源用什么红外?可见光?收发器怎么选。

网友:
猜测一下方案。
1、屋顶贴反光片。
2、机器人,向上方向,利用led进行照明。并且照明光为特定波长为λ的红外光。
3、机器人,向上方向,放置一颗广角摄像头,ccd或者cmos芯片用那种不带滤光片的,并且镜头内置窄带滤光片,只允许λ红外光通过。
4、出厂前进行标定,出厂后各种分析计算。。。

楼主:
麻烦老大把该贴转移到机器人版块。@armok.

网友:
一般是红外反射方式。850nm 波长。
机器人上向天花板打光,同时摄像。
不同的地方贴成不同的图案,通过摄得的图像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