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 Y充电太慢了…

楼主(2022-02-12):
商用直流快充倒是快,算下来大约0.25/km

在家充电确实便宜很多,大概0.1/km

但是充电太慢了…

基本上只能够是固定的车位充电才行。

————————

PS:国家电网监测这种在家用大功率的负载不?

如果不监测的话,我打算改造线路,整7kw的模式了…

网友A:
电动车不是可以申请波峰用电?

网友B:
220V30A 电流好大了,7kw是不是要三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不是可以申请波峰用电?

好像不行,每个省份的政策不一样。

单独电表说是统一,还没有问仔细。

明天去供电热线问一下。。。

要是都是丰水期的低谷价格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30A 电流好大了,7kw是不是要三相电。

7kw也就是32A而已

看了一下电表的上限是5(60A),余量足够。

打算单独从电表牵一根线过去,
修房子的时候,还有一些16mm²的铝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30A 电流好大了,7kw是不是要三相电。

3匹的空调,就是大概3kw的功率。

两个客厅差不多就需要这么大的功率,

再加上卧室空调,勉强解释得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3匹的空调,就是大概3kw的功率。

两个客厅差不多就需要这么大的功率,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随便搞个用电器都是大功率的。供电局才懒得管你呢

网友:
随便搞,不够申请扩容就行

网友:
我家院子里有三相电,电力局新整的线路,100A空开。  就是少台特斯拉

网友:
只要你电表支持,随便你接多少功率。你提供功率不够怎么能怪到车头上

网友C:
8000块的充电桩不是可以每小时4-50公里的吗?你这个有点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0块的充电桩不是可以每小时4-50公里的吗?你这个有点慢啊

买啥8000块的充电桩啊,
买1k多的兼容货就好了。

简单得很,最贵的估计就是电缆…

网友D:
我们小区11年的,前年换车时候就想换3的,去找了很多次物业协调,都不给装,因为还要改装线路(自己出钱),原有的线路如果加上车充的话负载能力不够,最主要物业怕出事,都是让业主在几百米外的充电站充电,太不方便。慢充太折磨人了。
现在电车最大问题依然是充电。 我的愿望家里充只要能一晚上充满电速度就可以了,就这都实现不了。
只要你们物业不管,自己有钱拉线没啥问题,就是比较费钱,我们小区物业说施工加电缆和设备要十几万。估计是想捞一把。

网友:
充电弊端太大,急用时,干着急没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小区11年的,前年换车时候就想换3的,去找了很多次物业协调,都不给装,因为还要改装线路(自己出钱) ...

估计我们安装需要一两千吧

问了一下电网,安装独立的一户计算:

第三阶梯,平谷价格:
夏季0.375/度,折合0.06/km
非夏季0.4535/度,折合0.07/km

网友E:
没考虑充电问题,又果断买了电动车,到底是个什么的心态,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我们安装需要一两千吧

问了一下电网,安装独立的一户计算:

一两千还犹豫啥? 直接装呗。你们的估计是现有的线直接加装充电器。

我们是物业怕原有的线路出问题,要求必须充电专用的线要从变压器 重新挖沟 穿线,当时几个业主一块找物业问的,。

网友:
国家电网那个基本服务费和电费一半一半,我充电基本都是开始170A 380V左右 ,80%多变60A左右,有的地方国家电网是120A,有的地方更坑,充电桩显示230A,汽车内显示17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考虑充电问题,又果断买了电动车,到底是个什么的心态,想了解一下

那是有自建房兜底,怎么搞都能够搞定。

网友:
我是在老丈人家自建房的进户线这里直接接了十几米的6平方线,在车库门口装了个挚达守护者的7KW桩,白天电压跌的多一些,估计用电多,晚上还好。基本上可以一小时冲个50公里左右,一个晚上足够充满了。

网友:
当时老丈人特地去问了国家电网的人,说是申请独立电表要各种手续,必须是车主和房主是一致的才可以,让我们可以自己直接电表进户线接出来即可。

网友:
有条件还是装电表。只用家里的电表,你那电价就高哦,全是第三阶梯电价

网友:
你这是线路不行,关特斯拉什么事???
我有买了个随车充 空调16A插座也能有足3.5KW的功率 25KM/小时 ,还装了 380v 三相 11KW充电桩 75KM小时

网友:
11/16  电压218v,只用到了11A
你的线路不够好吧  线路好应该能跑满16A

楼主:
自建房子
普通插座强行用一下。
下周搞一下32A的专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不是可以申请波峰用电?

那要看所在地方有没有这个环境,个人申请很难,基本依仗房东,物业。
另一层就是房东物业给不给你波峰平谷电价。有人会收基本电费、电损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7kw也就是32A而已

看了一下电表的上限是5(60A),余量足够。

7kw,遍地都是,2个大一匹空调,,,搞,只要你的电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30A 电流好大了,7kw是不是要三相电。

7kw还不用。电源才不管你7kw的用电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要看所在地方有没有这个环境,个人申请很难,基本依仗房东,物业。
另一层就是房东物业给不给你波峰平 ...

只要是自己独立的电表,都可以申请吧。

网友:
32A不大,几台空调就达到了。电动车充电插头是不是有个识别过程,才会开放32A充电模式。如果没有识别过程,理论上2.5平方线也可以带30A,只要你供应端够力,理论上可以把你电线热爆

网友:
我们是08年的小区,当初没规划充电桩,现在都是自己联系电力公司来安装的,物业不管,只要供电公司同意就行,但是供电公司统一安装电表位置固定的,离车位太远,线缆太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只要是自己独立的电表,都可以申请吧。

独门独栋吗

没有也要问房东,物业,符不符合消防,或者说他们愿意给你搞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独门独栋吗

没有也要问房东,物业,符不符合消防,或者说他们愿意给你搞不 ...

有自己独立的电表,就是自己交电费给供电局,而不是交给房东或物业,都可以自己申请修改计费方式(比如峰谷电)。

网友:
打球的供电所朋友说下载一个南网在线可以看申请情况, 只要有自己产权的房子再签一个责任自负声明就可以安装充电桩了,  最大听说是7KW

网友H:
感觉以后会出新政策, 即便是自家的充电桩,也不能价格和家用电价格相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自己独立的电表,就是自己交电费给供电局,而不是交给房东或物业,都可以自己申请修改计费方式(比如峰 ...

那是费用,地方,物业给不给你装,这才是麻烦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觉以后会出新政策, 即便是自家的充电桩,也不能价格和家用电价格相同

顶多和家用电电价相同,不可能高于家用,要是高了,谁还去申请?直接用家用电充就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是费用,地方,物业给不给你装,这才是麻烦的。

“电动车不是可以申请波峰用电?”

他问的“申请波峰用电”,不就是费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顶多和家用电电价相同,不可能高于家用,要是高了,谁还去申请?直接用家用电充就是了 ...

先让你申请,后面再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让你申请,后面再变吧

变了不用不就是了。 再说会变也只是你自己意淫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让你申请,后面再变吧

变了就不用了,插家充,这还用教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动车不是可以申请波峰用电?”

他问的“申请波峰用电”,不就是费用吗?  ...

哈哈哈,如果只是缴费,那可以,就申请就好,但申请的时候,他也会要问你,电迁到哪里去,都市就近变压器的配电柜给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如果只是缴费,那可以,就申请就好,但申请的时候,他也会要问你,电迁到哪里去,都市就近变压器 ...

申请波峰用电不需要谁同意,自己申请就好了。你应该是理解错了,理解成申请新装电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申请波峰用电不需要谁同意,自己申请就好了。你应该是理解错了,理解成申请新装电表了吧   ...

看错了
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