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商场火车,后面的车箱的轮子是怎样的?

楼主(2022-02-13):
https://www.jhyltoy.com/wgggxhc.html

在商场见过这种火车,小孩玩的,我仔细看过它的轨迹,车箱的轨迹与车头非常接近,后面的车箱的轮子是怎样设计的?
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模拟车轮的轨迹?

网友A:
哈哈,仔细一想,还真是个不太好控制 的东西。

没轨道 时  模拟出轨道 的运动轨迹

比如走直角,要控制 每台车在同一个地点转向。
小时候见过矿山的,一个拖拉机头,带十几个小车,不过那小车全是2轮的。

这个后面的车厢到底几个轮子?

网友A: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WO2017177885A1/zh

网友:
感觉最简单的方法:
最前面转向 轮上装编码器,  记录头车 角度,  后面的转向转 按编码器 距离 控制角度就行。

轮子全部一样大小。
只要头转向有角度传感与 编码器。

控制时,轮与轮的距离 当然也是一个参数。

一个队列好象就完成了。

网友:
可能,每个车厢前轮都可以转向,转向角度受前一辆车控制

网友:
每节车都带转向功能。

网友:
模拟车轮轨迹?简单的就是贪吃蛇

网友:
我上次也还在疑惑呢,为啥没有内轮差?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不需要用什么特殊方法?前后两节车厢连接处活动杆,杠杆力臂足够长,当前一节车厢转动的过程中,活动杆会有个相对于转弯“往外撬”的动作(有点像甩尾),引导下一节车厢转“大弯”,以此类推

网友:
就是个轮子而已,是司机开的好,别想太复杂。

网友B:
我认为是司机开的好,看一下机场地面的行李运输车,好多节,拐弯的时候和火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仔细一想,还真是个不太好控制 的东西。

没轨道 时  模拟出轨道 的运动轨迹

不可能走直角,它有最小转弯半径的。
但我看司机悠闲地开着,从不用担心后面的车箱会剐蹭到边上的东西,因为车头能过的地方,基本扣面轨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司机开的好,看一下机场地面的行李运输车,好多节,拐弯的时候和火车一样 ...

长挂车,是要司机有技术,但这多节的,和司机的技术无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WO2017177885A1/zh

哇哦,可能就是这种

楼主:
点击看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33.788.videocard.4

宜家的小火车,是不是就实现了?

网友(2022-04-05):
宜家的小火车是有轨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