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IMQQQ傲胜318足疗机(按摩器)如何维修?

楼主(2022-02-13):
坛友 shandian007 推荐这款机器,说2014年的时候负责过这台机器的研发。

前几天我跟一位做医疗保健设备的朋友提前,他说帮我找一下,他记得以前做过这种型号(这台机器最便宜的时候2499元)。

今天让我到他仓库,说找到一台傲胜318,是新的,试机的时候发现功能不正常,就当做样板机展示,后来这台机器停产,这台机器因为无法出售,就放在仓库,忘掉了。

说免费送给我。不过得自己想办法维修一下。

我拿回家,的确是好机器,做工不错:

机器铭牌:

我试着通电测试,竟然发现这机器可以工作的。但的确存在故障。

具体表现为:

一通电,面板左上角的红色电源灯亮。其它灯不亮。机器自动进入工作(感觉是“助眠”工作模式)。

2分钟内,按其它按键,只会发出“B”声,但按键没有起作用。

2分钟后,机器停止按摩动作(电源灯仍亮)。

然后按2次电源键,开机,机器按摩动作开始,但其它灯没亮。这时按其它按键,有相应的动作,并且相应的灯也亮。

如果这时按电源键,其它的灯(电源灯除外)会全部不亮,并且机器工作在应该是“助眠”模式,但不会立即停止(2分钟后才停)。

我试着运行“紧致”模式,机器工作15分钟后,“紧致”灯熄灭,转到类似“放松”模式(除电源灯外,其它灯都不亮),2分钟后,机器才停止。

感觉这机器好像程序乱掉了?

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因为任何时候关闭电源,重新开机,前面总有2分钟是不受按键控制的。

我想拆开看看主板是怎样的。底部的螺丝全部去掉,底盖还是无法打开。

发现需要将四个垫脚也取走。

前面2个垫脚里面还有3个梅花螺丝,我手上没有工具,今晚只能拆到这里了。是这样拆解的吗?这样拆开就能看到主板?

这台机器目前凑合可以使用的。我试着按摩了一下,发现远远比我京东600元买的舒服。

看来这台机器很有维修价值。

网友A:
我先上传一份错误代码表。阿莫的描述,比较像揉捏光栅没有检测到信号。但面板上有没错误显示,比较奇怪。

网友A:
还有就是可以拆开检查一下电源频率检测电路,看是不是光耦电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上传一份错误代码表。阿莫的描述,比较像揉捏光栅没有检测到信号。但面板上有没错误显示,比较奇怪。 ...

谢谢帮助,赠送1年的VIP++   ?

你上面的PDF截图如下,控制面板上的LED 有线标识,上面应该有LED的序号,但PDF里看不到。

我这台机器一通电,只有电源灯亮(常亮),其它灯不亮。2分钟内机器不受控制,运行在好像“助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可以拆开检查一下电源频率检测电路,看是不是光耦电路坏了。

电源板是拆开底盖就能看到?

底盖的拆开方法,是我楼主位描述的?

另外,如何测量光耦TLP521-1不正常?

网友A:
LED102 ,LED117 ,LED110, LED118是4个自动程序的灯。
LED101 , LED109是面贴右上角揉捏的两个灯。

上电复位时出错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着重检查主板上以下3个信号。SHAFT_SNS信号是一个大光栅盘,在电机转动的时候,此处有一格一个的方波出来。另外两个是限位信号,到达对应位置后,对应的上下限位信号UP_LMT和DN_LMT会被拉高。

网友A:
线路板就在底盖下面,比较好拆的。不知道你这台是高压电机的,还是后来修改的低压电机的。开始用的都是高压电机。
后来随着按摩椅电机全部改为24V低压电机,这款产品也修改过一次,改为低压电机了。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高压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就在底盖下面,比较好拆的。不知道你这台是高压电机的,还是后来修改的低压电机的。开始用的都是高压 ...

高压电机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102 ,LED117 ,LED110, LED118是4个自动程序的灯。
LED101 , LED109是面贴右上角揉捏的两个灯。

复位线路故障,符合以下特征吗?

1。冷开机就自动运行,进入类似“助眠”模式按摩。只有电源灯常亮,其它灯不亮。

2。2分钟内其它按键不受控制。

3。2分钟后,按摩停止。只有电源灯常亮。按一下电源,“B”声,机器没有动。再按一下电源,进入类似“助眠”模式按摩。只有电源灯常亮,其它灯不亮。但这个时候,按其它按键有正常反应。

4。比如按“紧致”模式,工作15分钟后,机器除了电源灯外其它灯全部不亮,但机器按摩不会停止,只是换回了类似“助眠”模式,2分钟后按摩动作才停止。

注:如果在“紧致”模式没有到时间的时候,按下“停止/电源”键,机器除了电源灯外其它灯全部不亮,但机器按摩不会停止,只是换回了类似“助眠”模式,2分钟后按摩动作才停止。

哈哈,希望拆开线路板,是由于虚焊导致复位信号故障,这样不用更换零件 :)

楼主:
另外,正常工作的时候,按下“温热”,温热灯会常亮,听到里面有类似风扇转动的声音。

再按一下温热键,明显听到内部风扇加速转动,温热灯会闪烁10秒然后熄灭,风扇也停止。

这款机器可以加热到多少度?刚才试了加热了15分钟,脚部感觉到明显的温升。看来加热功能是正常的。

楼主:
看来明天我得回公司拿一下示波器。白天到工地干活(要赶进度),晚上回家才能继续。

楼主:
测试了几次2分钟“紧致”模式后,机器才停止,发现这个时候,有2次脚比较容易拿出来,有1次很难拿出来。

正常的停止,应该是按摩器停止的时候会将脚附近的机械部件张开到最大,方便脚拿出来。

看来这个2分钟后停止,只是到了时间就自动停止,并没有遵循让脚更容易打开的原则。

楼主:
买了梅花六角匙,打开了后盖。

楼主:
板上的插线拍摄备忘:

楼主:
上传pcb正反面的大图:

楼主:
PCB焊点面我检查过,没有发现虚焊的地方。

上传上来:

网友A:
开机有一个复位过程,其作用是把小腿推拿机构恢复到最下端,把脚部柔板打开到宽位置,以便用户使用的时候脚能顺利放进去(脚背揉捏,脚底滚轮,和小腿推拿都是一个电机实现的)。这个过程就是你说的类似“助眠”的模式。但正常情况复位应该不需要2分钟那么久的。
热风功能是通过一个热风筒实现的,其原理同吹头发的吹风机。加热后,关机的时候会关闭电热丝,风机继续吹一会以降低内部温度。吹风筒带温度控制的,设定温度为50度。热风工作正常的话,说明光耦检测过零点的电路没问题的。
高压电机是AC220整流滤波后供电的,DC310V的。测波形的时候需特别注意安全!!!!!!

你这个问题之前没有遇到到过。按理说光栅信号,霍尔限位信号有问题的话,你后来开起来后,动几秒就会停止工作并通过LED报错的。你这个开关面板显示不正常,后来开起来后听你说工作又是正常的。也有可能单纯只是连接线路板的连接线端子部分有问题。

后面正常开起来后,按摩的时候感觉一下,脚底滚轮有没有一个最高的凸点在你脚底来回反复做刮痧动作?这个动作有的话,基本上限位和光栅信号肯定好的,查都不用查了。着重查查两个线路板间的连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有一个复位过程,其作用是把小腿推拿机构恢复到最下端,把脚部柔板打开到宽位置,以便用户使用的时候脚 ...

板上的标签(230V), 是指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的标签(230V), 是指电压吗?

是的,230V是电压。
程序是V33版本,这个最新版本的固件,看了一下程序变更履历表,是2013年10月15日做的最后一次变更。

楼主:
刚才将主板放回去,上电测试。

发现故障依旧。排除了插线接触问题导致的故障。

看来主板真的有问题。我只能回公司拿示波器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可以拆开检查一下电源频率检测电路,看是不是光耦电路坏了。

光耦的引脚1,2,3,4 我标得没错吧。

D55,56,57,58,59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OK.

光耦1脚红笔,2脚黑笔(福禄克189万用表)测量得1.0V压降。 1脚黑笔,2脚红笔,测得0.6V压降,怎么极性跟我查到的图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102 ,LED117 ,LED110, LED118是4个自动程序的灯。
LED101 , LED109是面贴右上角揉捏的两个灯。

三个复位信号,我找出来了:

三个三极管和电阻,也标出在图片上了:

楼主:
R11, R14, R17 测量,都是4K7 。

三个三极管的测量结果都一样:

B接黑笔,跟C,E 的压降都是2.1V (FLUKE 189万用表二极管档)

如B接红笔,跟C是无限大,跟E是2.4V

可以认为三个三极管都是好的。

网友A:
那三个信号最好使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不一定就是主板这里的问题,因为光栅盘那边也有小线路板的,纸基板,打螺丝的时候有开裂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三个信号最好使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不一定就是主板这里的问题,因为光栅盘那边也有小线路板的,纸基板, ...

这板子DC降压是用的什么方案? 没看到 变压器嘛

用单面板做这么大面积,比一半面积的双面板便宜? 感觉那些跳线都要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三个信号最好使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不一定就是主板这里的问题,因为光栅盘那边也有小线路板的,纸基板, ...

我拿到示波器了。

将示波器CH1 接到按摩器的GND 和 SHAFT_SNS,

之前已经找好了位置:

示波器探头接JP70, 探针接JP1

连好线,先开着示波器。

然后,再开按摩器电源。

家里的漏电开关啪一声跳闸了!

楼主:
马上测试示波器,使用它自带的1K方波测试信号,证实示波器没事。

按摩器通电后,电源灯都不亮了。

没有看到零件烧焦,没有闻到异味。当时也没有看到主板打火。

测量板上的保险丝,已经烧断:

楼主:
信心大受打击啊!

想不明白为何会跳闸。

我操作非常小心的了,不可能出错。

换保险丝不麻烦,麻烦的是:可能有其它零件损坏。

网友:
示波器用的是3芯线?

楼主:
我可能找到跳闸的原因了。

我的这个示波器,220V的地线,竟然是跟探头的GND是连的。

感觉这样不正常啊。相当于将按摩器的复位信号地,强行接到电源地,估计这就是跳闸和烧保险丝的原因。

看来仅仅烧坏保险丝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回公司找个保险丝换上去。

问题来了: 示波器怎样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DC降压是用的什么方案? 没看到 变压器嘛

用单面板做这么大面积,比一半面积的双面板便宜? 感觉 ...

有变压器的。
主要热吹风和电机等都是高压的,需要足够的电气间隙。后来的产品都改为24V电机了,板子就做的比较小了。
这个产品硬件部分是日本的同事设计的,我只是负责软件部分。

网友C:
隔离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找到跳闸的原因了。

我的这个示波器,220V的地线,竟然是跟探头的GND是连的。

线路板上换一个保险丝就行。
示波器的电源线前面接一个两脚插头不带接地的接线板,进行测量就行。但测试的时候手不要触摸示波器及探头的金属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

我有一个220V输入,输出220V的隔离变压器。

示波器的220V就接这个变压器的输出, 并且示波器的220V电源线的地线悬空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上换一个保险丝就行。
示波器的电源线前面接一个两脚插头不带接地的接线板,进行测量就行。但测试 ...

唉,很久没有玩电子,生疏了。

谁能科普一下,什么时候示波器不能使用地线?

楼主:
回公司找到之前做的隔离变压器。

用它给示波器供电,不会再跳闸了吧?!

(变压器输入的地线接变压器外壳,输出的地线悬空不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很久没有玩电子,生疏了。

谁能科普一下,什么时候示波器不能使用地线?

示波器的探头的地线是跟示波器供电插头的地线连起来的,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或者把示波器供电的三角插的地线去掉就好了

网友E:
电源线的中间地线腿直接折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的探头的地线是跟示波器供电插头的地线连起来的,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或者把示波器供电的三角插的地 ...

引用 网友E:
电源线的中间地线腿直接折断就行

为何示波器要这么设计?

楼主:
主板上的保险丝剪下来,250V/4A.

我换上去5A的(仓库没有4A)。

楼主:
保险丝换好了。

焊点我没有动,原来的保险管的脚我是保留在板上,新的保险管焊接在原来的引脚上。

处理得比较好。不是看过原厂板的人,是不知道这个保险管已经更换过。

通电测试,机器恢复原样!

一场虚惊,哈哈。。。。继续示波器。

楼主:
换了一台示波器。带软驱的古董货。本来收藏用的,第一次真正使用。

还是传统的CRT显像管!

网友F:
220V的地线接示波器的探头地应该所有的示波器都是这么设计的,信号源频谱仪等也是一样的

楼主:
好了,SHAFT_SNS的波形来了。

探头使用X1档。开机前面2分钟的波形:

2分钟后,我随便按一个按摩模式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V的地线接示波器的探头地应该所有的示波器都是这么设计的,信号源频谱仪等也是一样的 ...

是的。我两台示波器都是这样。而且第二台应该是当年的高端机。

楼主:
UP_LMT 和DN_LMT 示波器竟然看不到波形,但使用福禄克测直流电压,发现非常快速的跳动,从零点几到3点几V。

我手上有两台示波器,谁能指导我一下,怎样测量UP_LMT 和DN_LMT的波形?(估计变化得比较慢)。

网友E:
泰克示波器方法:用触发栏里的开关和旋扭,按28楼图片的触发设置调好,用上升沿触发,如是周期性信号,出现大于触发电平的上升沿时即能抓到,非周期性的用"单次"触发去抓0V到3.3V的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泰克示波器方法:用触发栏里的开关和旋扭,按28楼图片的触发设置调好,用上升沿触发,如是周期性信号,出现大 ...

楼图片的触发设置,是什么?

28楼的图片我是按了一下“自动量程”后出来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SHAFT_SNS的波形来了。

探头使用X1档。开机前面2分钟的波形:

页面图片太多了,一直加载不了,就看到第一张图片的波形。第二张的看不到。
从第一张波形来看光栅信号是对的。机器复位过程主要参考的是下限位信号和这个光栅信号。是以下限位作为参考基准(原点),以光栅信号来计数的。
光栅信号好的,那么下限位不能触发的问题的可能性比较高。限位是安装在机器侧面的,具体左边还是右边时间长了记不清了。拉开双层布套应该能看到。上下移动的横杆上有个磁铁,上下各一个霍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页面图片太多了,一直加载不了,就看到第一张图片的波形。第二张的看不到。
从第一张波形来看光栅信号是 ...

拉开双层布套应该能看到 ?

直接拉开就行?还是要拆什么东西后才能拉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很久没有玩电子,生疏了。

谁能科普一下,什么时候示波器不能使用地线?

所有示波器都这样,220V的地是与夹子的GND接通的,所以很容易跳闸,最简单的是将电源线的地脚用钳子掰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开双层布套应该能看到 ?

直接拉开就行?还是要拆什么东西后才能拉开? ...

外面这层拉链的拉环应该没剪掉的,可以拉开。看下里面这层耐磨布能不能看到剪掉拉环的拉链,用根扎带穿进去把里面这层拉开,看看在不拆塑料件的前提下能不能看到里面的限位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这层拉链的拉环应该没剪掉的,可以拉开。看下里面这层耐磨布能不能看到剪掉拉环的拉链,用根扎带穿进 ...

好,今天要在工地赶工,晚上回去才能再试。

你先说霍尔传感器是怎样测试的?有关的线路也截图上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页面图片太多了,一直加载不了,就看到第一张图片的波形。第二张的看不到。
从第一张波形来看光栅信号是 ...

这两天图片处理出了点故障。

应该已经修复。

楼主:
尝试了半天,UP_LMT 和 DN_LMT的波形还是没有出来。SHAFT_SNS 波形就一直正常。

我灵机一动,拿出一个5号电池(1.5V),   用示波器测量,手工控制电池的通断,示波器上能看到波形的!

现在结果很明显了:UP_LMT 和 DN_LMT 没有波形!

比较纳闷,为何我使用fluke 189 的直流电压档测量,发现电压是不停的跳动?为何示波器使用直流耦合却看不到波形?

谁能分析一下?

网友A:
如果上下限位都没波形的话,检查一下中间横杆上的小磁铁是不是脱落了,或者南北极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下限位都没波形的话,检查一下中间横杆上的小磁铁是不是脱落了,或者南北极装反了。 ...

装反应该不会,朋友说这台机开箱开始是好的,还做展品演示过。后来才出问题的。

我还没有拆到霍尔元件那里。工地忙,赶进度,只能晚上搞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下限位都没波形的话,检查一下中间横杆上的小磁铁是不是脱落了,或者南北极装反了。 ...

上下限位,使用同一块磁铁?

如果是的话,这块磁铁脱落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重新安装,我如何判断磁铁的正确极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下限位,使用同一块磁铁?

如果是的话,这块磁铁脱落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同一个磁铁。两面都去试一下,限位的霍尔板那边,接近霍尔元件(外形像三极管),信号有变化,说明就是有效的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同一个磁铁。两面都去试一下,限位的霍尔板那边,接近霍尔元件(外形像三极管),信号有变化,说明就是 ...

现在分析,是磁铁掉了,否则不会两个限位都没有信号的。

我也做了一个后备的最坏打算:万一外围都没有故障,又要回到主板上。

我朋友已经帮我找到另外一台机器。拆开证实版本和电压都一模一样的。而且这台机器是在使用中的。

有需要我可以将这块主板拆下来,换到我的机器上试试。

朋友看了这个帖子,大为惊奇,没想到有原厂的研发人员指导我维修。这种芯片级的维修,是朋友想都不敢想的。他说都是整张主板跟换。

从序号看,这台机比我的生产时间还新一些。

我的:186681

备用的:188712

后记:我试用了这台备用机,发现竟然有小腿按摩功能。我那台小腿按摩功能好像失灵了, 不知道是否也是跟两个限位信号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分析,是磁铁掉了,否则不会两个限位都没有信号的。

我也做了一个后备的最坏打算:万一外围都没有故 ...

小腿按摩功能没有了,说明齿轮打齿了。上下移动机构没有动作,所以没有上下限位信号。这是机械损坏了,不是电气问题。
这种情况要拆的比较彻底了,感觉自己维修的价值不大了。要么找找傲胜的售后,看现在还支不支持售后维修。

网友A:
小腿按摩和脚部按摩是由一个电机带动的,小腿按摩机构齿轮打齿了,导致小腿按摩功能失效了。
刚开始使用这台机器,有可能会觉得小腿按摩太重了,有点疼。用个三四次应该就会适应。
走路走多了,小腿酸痛,用这台机器按摩一下,消除小腿酸胀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腿按摩和脚部按摩是由一个电机带动的,小腿按摩机构齿轮打齿了,导致小腿按摩功能失效了。
刚开始使用这 ...

我拆开看看先。怎样才拆开到该齿轮?这台机基本没有使用过,齿轮不会就坏了吧?

我看到按键面板贴纸后面有几个螺丝。这几个螺丝固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腿按摩和脚部按摩是由一个电机带动的,小腿按摩机构齿轮打齿了,导致小腿按摩功能失效了。
刚开始使用这 ...

另外,我其实不喜欢这个小腿按摩。我还纳闷为何没有按键能关闭这个功能。看来是无法关闭的了。

如果万一这台机器是你说的齿轮故障,而我不需要小腿按摩,是否可以有办法修复?

现在我可以脑补这台机器的故障:

两个限位信号我猜是机器打开脚按摩机械部分,让腿容易伸进去和取出来的定位信号。

开机,主板检测不到两个限位信号,所以认为机器的按摩机构没有完全打开(比如之前突然断电),用户的脚可能伸不进去。

主机试图让机械部分完全打开,但因为一直没有收到限位信号,等了2分钟,放弃尝试。

下面这点程序设计得比较好:虽然没有限位信号,机器2分钟后仍然可以继续操作按摩,机器不至于作废。

只是停止键按下去,机器按摩模式的确停止了,但试图打开机械的动作仍然继续2分钟。

通过波形观察,这2分钟内的SHAFT_SNS频率比较低,也就是说动作会比较慢。

我这台机器如果不是好奇心,其实不用维修,前面2分钟其实也是按摩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开看看先。怎样才拆开到该齿轮?这台机基本没有使用过,齿轮不会就坏了吧?

我看到按键面板贴纸后面 ...

齿轮打齿的原因应该是霍尔信号没检测到的缘故导致的过冲堵转引起的。这个问题之前有小概率遇到的。之后改为低压电机的产品,专门针对该问题有进行过优化。
如果单纯想动下面脚部按摩的话,我这边程序倒是可以修改,但需要东芝的烧写器。因为我现在也离开之前公司蛮久了,手头也没该烧写器。

一个比较直接的办法,但就是使用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麻烦。就是在下限位信号和地之间接个常闭的按钮,上电复位的时候按一下那个按钮,欺骗程序,认为已经到达复位位置(下限位点其实还不是刚好脚背柔板最宽的位置,到达下限位后,还会反过来转一下到达最宽位置)。‘’
上电后的2分钟如果不介意的话,不做任何改动应该也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其实不喜欢这个小腿按摩。我还纳闷为何没有按键能关闭这个功能。看来是无法关闭的了。

如果万一 ...

复位转速比较低就是为了防止过冲堵转出现问题,包括正常状态复位完成后,光栅计数值到达接近限位开关位置的时候,都会进行减速。都是为了防止过冲。
我们也做过实验,在复位时的转速下,正常堵转3分钟是不会损坏齿轮的。但应该也不是百分百保证吧,你手上这台堵转后齿轮还是坏了。
后来低电压版的软件上增加了更多防过冲措施。
其实硬件上把磁铁加大,就能有效防止过冲的发生。但因为测试下来出问题概率比较低,硬件结构上没做修改,就单纯软件上就行了适当处理。

网友:
比较早的时候,按摩椅上限位主要还是用行程开关,对机械结构的设计要求比较高一点。毕竟得考虑机芯的惯性等。后来慢慢改为霍尔了,因为非接触感应的,寿命会更长。
早期用小指甲盖大小的磁铁,容易出现过冲。以前拆很多同行的按摩椅的时候,还发现很多使用霍尔限位的同时,在轨道极限位置还增加一个限位开关做双保险的做法。
后来把磁铁尺寸改大,限位板改为两个霍尔元件后,基本就杜绝了过冲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打齿的原因应该是霍尔信号没检测到的缘故导致的过冲堵转引起的。这个问题之前有小概率遇到的。之后改 ...

“就是在下限位信号和地之间接个常闭的按钮,上电复位的时候按一下那个按钮,欺骗程序,认为已经到达复位位置” 这个我有兴趣。

1。下限位信号和地之间,地是指你上面限位信号DN_LMT的地?

2。操作方法是打开电源,然后按一下我加的开关?

3。脚部的位置有什么方法能打开到最宽?这样方便放脚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下限位信号和地之间接个常闭的按钮,上电复位的时候按一下那个按钮,欺骗程序,认为已经到达复位 ...

上电机器开始动之后,再按一下按钮。
脚部的最宽位置其实是由下限位决定的,检测到下限位后,再往回走几个光栅信号就是最宽位置。手工按按键来模拟下限位信号的话,得多试几次,看看在揉板动作在什么位置的时候按下按钮,再返回几格信号后就是宽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机器开始动之后,再按一下按钮。
脚部的最宽位置其实是由下限位决定的,检测到下限位后,再往回走几 ...

好,谢谢!

再确认一下,按键这样加,不需要串个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谢谢!

再确认一下,按键这样加,不需要串个电阻。

这样连按键按下去的时候,上面三极管会直通导致三极管烧毁。这部分电路需要稍作修改才行的。

或者采用常闭触点的开关,代替霍尔板,连到CN4的2,3脚(原霍尔板的线头记得拔掉)。
轻触开关一般没有常闭的,都是常开的。可以选用带常开和常闭触点的小行程开关,把常闭触点接到CN4的2,3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连按键按下去的时候,上面三极管会直通导致三极管烧毁。这部分电路需要稍作修改才行的。

或者采用常 ...

既然DN_LMT已经没有信号,下面的改动可以吗? 打X的地方割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DN_LMT已经没有信号,下面的改动可以吗? 打X的地方割断:

加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这层拉链的拉环应该没剪掉的,可以拉开。看下里面这层耐磨布能不能看到剪掉拉环的拉链,用根扎带穿进 ...

拆开了耐磨板,限位板在哪里?

刚才我重新确定了,2分钟后,小腿按摩的机械完全不动。

你说的齿轮损坏的地方在哪里?我想看看,好死心。

网友A:
小腿,揉脚,脚底滚轮是一个电机驱动的,电机蜗杆和齿轮咬合的。脚部能动作,小腿不能动作,说明是机械上的问题。不是电子问题。
没有限位信号,是因为磁铁是装在按摩小腿的上下移动机构的这个横杆顶端上的。这个机构不会上下移动了,磁铁就不会移动到限位板那了,也就没有限位信号了。
坏掉的POM齿轮在电机上部的这个输出轴这里,拧开上面那个齿轮盒塑料盖,就能看到咬合在一起的电机轴蜗杆和齿轮。是那个POM材质的齿轮打齿了。

网友A:
齿轮在下面红圈圈出来的地方:

网友:
限位板在下面两个柱子上找一下,因为是十年前开发的产品了,有点记不清具体是在哪边,以及是怎么安装的了。磁铁就在这个横杆的一端上,找一下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腿,揉脚,脚底滚轮是一个电机驱动的,电机蜗杆和齿轮咬合的。脚部能动作,小腿不能动作,说明是机械上的 ...

好! 到此为止。

放弃完全修复这台机。小腿按摩我不需要,其实也不喜欢 :)

我只喜欢脚板按摩。

家里翻箱倒柜,只找到5个510K直插电阻。并联组成102K的做上拉,应该勉强可以吧?

网友:
100K能用,有10K电阻么最好。

楼主:
改造方法:

剪断JP4, 在R15的右端(Sense Vdd), 和JP4的右端连接一个100K电阻。

JP4右端和GND引出一个按钮开关。

楼主:
改动的线路图:

楼主:
通电测试,果然OK !

只要一按增加的按钮,机器马上停止。然后就可以按功能键选择按摩模式。

楼主:
谢谢shandian007的热心帮助。再多赠送一年VIP++(总共2年)。

楼主:
刚才使用了,效果比预料的还要好。

1。开机,机器按摩因故障所以马上开着,但按摩速度比较慢。

2。脚伸进去,感觉到机械打开最宽的位置,按一下新增加的按键。机器马上停止。这是可以正常操作机器。

而且一个按摩模式完成后,机器会完全停止,等待下一个指令。

也就是说,修好后,仅仅比正常的机器多按一个按键。

而且我不喜欢的小腿按摩功能如有神助的消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shandian007的热心帮助。再多赠送一年VIP++(总共2年)。

感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大!

客气了,应该我谢谢你。

楼主(2022-06-22):
使用了一段时间,决定将小腿按摩功能修好。shandian007上面说,是有个机械部件,无法将电机的转动传输到小腿按摩部分。

于是继续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在下面红圈圈出来的地方:

我的机器跟你的图片好像不同?

能帮我标出应该拆哪一个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器跟你的图片好像不同?

能帮我标出应该拆哪一个部件?

你是从前面拍的,我那个照片是后面拍的。你要更换那个齿轮需要把带布套的前盖拆掉,松开整个机芯与外壳的固定螺丝。
从后面就能看到电机与垂直丝杆连接的那个齿轮盒。

换好尺寸装回去需要让小腿按摩机构的位置与脚背柔板有个位置关系的,不然滚轮最凸起点在做脚底刮痧动作的时候,不能把最高点定位到脚底位置(现在用个开关来模拟下限位信号,其实也不能给出准确的原点位置,脚底刮痧也是定位不准的)。
两者位置关系在产线生产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工装的,可以确保小腿按摩机构位置与柔板张开角度,以及脚底刮痧的最高点在设计的对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从前面拍的,我那个照片是后面拍的。你要更换那个齿轮需要把带布套的前盖拆掉,松开整个机芯与外壳的 ...

好,一会继续拆 ???

楼主:
这个旋钮做什么用的? 我看到它是让里面一条小丝杆滑动。

楼主:
我想将上面的盖子拿走。

四周的螺丝拧走,发现有两个地方还是连着,好像还有螺丝。

中间那里我只找到一个螺丝。旋钮位置不知道拆那里。

楼主(2023-03-27):
上面的机器没有继续维修,扔到仓库。

我家里使用一台同型号的但前天故障了。

故障现象是突然灯都不亮,机器像烧了保险丝一样。

但1小时后,却能重新开机。

工作一会,又出错。有突然没电。

正准备将仓库坏的那台主板拆过来替换。仓库那台的主板肯定是好的。而且主板型号和版本号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机器没有继续维修,扔到仓库。

我家里使用一台同型号的但前天故障了。

悲催了。

换了主板,故障还是一模一样。证明主板并没有损坏。

开机正常。工作大概1分钟,突然断电一样。没有任何显示灯,按键也没有反应。

几分钟内也无法再开机。但等待的时间够长后,就可以重新开机。

网友G:
电脑芯片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脑芯片不良?

主板已经换过,故障一样。

这个要请shandian007出马了。

楼主:
shandian007 手机短信回复我了

1。电路图方便上传上来吗?

2。保险丝附近,没有找到温度保护器。

3。驱动管附近,找到2个75℃的保护器(埋在大功率电阻下面)

4。这里还有一个估计热敏电阻TF53(黑色)

5。这块主板我已经更换过,但故障一样,所以感觉不是这块主板的问题。

网友A:
主电源输入处串联了几个温度保护开关。电机或热风出现过温后会切断主电源。当故障出现的时候,拔掉这几个对应的插头,用万用表量一下哪个不通了。

网友A:
加热部分两个温度保护器,是在板子上和两个水泥电阻组装在一起,通过检测与加热丝串联的电阻的温度,来实现电流保护的。测量的时候量两个温度保护器是否导通就行。
热风风筒里面也有温度保护开关和测温线,风筒里的温度保护开关是和加热丝串联的,不会影响主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旋钮做什么用的? 我看到它是让里面一条小丝杆滑动。

这个旋钮用来调节小腿按摩机构的按摩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电源输入处串联了几个温度保护开关。电机或热风出现过温后会切断主电源。当故障出现的时候,拔掉这几个对 ...

是这几个插头串入温度保护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旋钮用来调节小腿按摩机构的按摩力度。

这是机械机构吧? 跟电子线路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部分两个温度保护器,是在板子上和两个水泥电阻组装在一起,通过检测与加热丝串联的电阻的温度,来实现 ...

我没有使用加热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几个插头串入温度保护开关?

不是这几个,是3.96间距的VH插头那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机械机构吧? 跟电子线路无关?

纯机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使用加热功能。

那就检查CN57,CN58两个插头上插的温度保护器,是否跳开了。
马达过温会导致温保动作,按理说正常使用电机不会热保护,难道是结构哪里变紧了,导致电机温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检查CN57,CN58两个插头上插的温度保护器,是否跳开了。
马达过温会导致温保动作,按理说正常使用电 ...

刚才测试,运行2分钟电源就断开。

马上断电,拔出CN57,CN58测试,还是通的,没有断开。

测量TF51,TF52,TF53 也是通的。

TH51,TH52无法测试,要拆开板子才行,要在背面测试。要测吗?

CN52拔掉测试,无论是否正常的时候,都是断开的。

楼主:
估计找到故障点了。下图红色箭头标注的大功率电阻非常热,肯定不止75度,非常烫手。(TF52上面的功率电阻)

放大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找到故障点了。下图红色箭头标注的大功率电阻非常热,肯定不止75度,非常烫手。(TF52上面的功率电阻) ...

这个水泥电阻是跟电机串联的,用于过流保护。因为使用的是DC310V高压直流电机,直接220V整流滤波供电的。其工作电压高,工作电流小,普通的过流检测方式很容易导致误动作,所以采用串电阻,通过电阻温升来进行保护的方法。后面的产品都改为DC24V低压直流电机后,就没有采用这种保护方法了。

量一下这个水泥电阻的值是否有变化。如果水泥电阻的值大于标注的阻值的话则进行更换。
如果电阻值的正确的,则考虑的确是负载过大造成的过电流保护。而负载过大,有可能是机械结构变紧或卡住造成的,比如电机的轴承失效卡住。

在电机外壳上也有温度保护开关。如果要临时使用,可以把发热这个水泥电阻直接短路。但使用时建议每15分钟一个程序后冷却一会再用,不要连续使用。
这也只是建议解决不了输出功率过大的问题时,还想继续使用的话才这样做。电机温度再升上去,还有一重电机外壳上的温度保护开关进行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水泥电阻是跟电机串联的,用于过流保护。因为使用的是DC310V高压直流电机,直接220V整流滤波供电的。 ...

明白,谢谢,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这电阻16欧没有变大。我短路了它:

开机不能工作了。电源灯常亮,其它三个灯(图中)红色闪烁,机器无法操作。

我有另外一台可以拆零件,是更换电机吗?

电机怎样拆的?上次我想拆开机器,但没有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电阻16欧没有变大。我短路了它:

更正一下,昨天原理图没仔细看,R64是和震动电机串联的。短路R64后出现揉捏电机无光栅信号故障,并且电机不动作,看一下CN57拔掉后有没有插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昨天原理图没仔细看,R64是和震动电机串联的。短路R64后出现揉捏电机无光栅信号故障,并且电机 ...

我出去了。估计要几天才回来。

可以加我微信吗?上次手机(微信号)发给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出去了。估计要几天才回来。

可以加我微信吗?上次手机(微信号)发给你了。 ...

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好的

谢谢,马克龙今天在广州,和习主席晚饭,广州现在如临大敌,封控严密,我原本今天到广州的取消。下午回东莞家里继续搞。

我先检查几个插头有没有重新插好。

楼主:
回到家了,3个插头都是插得很好的。(CN52,57,58)

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G:
接着更新,这台机器莫老大垫付运费已送给我了,到手后花一天时间拆解了,问题找到了,传动部分螺杆减速齿轮滑牙了,上下不能按摩运动,自检不能通过。机器拆装复杂难度太大,不亚于拆装汽车发动机,不打算维修了,有坛友有需要里面配件的联系我,付运费就行,谢谢老大,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着更新,这台机器莫老大垫付运费已送给我了,到手后花一天时间拆解了,问题找到了,传动部分螺杆减速齿轮 ...

哇,你厉害!!

我死活拆不开。

建议你将部件挂在闲鱼上出售,造福其它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你厉害!!

我死活拆不开。

好的,淘宝链接【闲鱼】https://m.tb.cn/h.UGpCldw?tk=6mnUdlxMRIP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OSIMQQQ傲胜318足疗机 按摩器 配件,有两台,主板,】」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你厉害!!

我死活拆不开。

没特殊工具估计是拆不开的,里面螺丝是反装的,短柄螺丝刀有好几颗也拆不下来,只能用这种拐弯的工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