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偶尔死机,大写键按下无反应,是否一定是硬件问题

楼主(2022-02-14):
家里电脑去年年末换了块i7-7700的cpu,先前是i5-7500.其间把win10 ltsc2019升级到2021(2019下运行iso里的setup).换了以后十几天电脑死机一次,画面、声音冻结,大写锁定键无反应,强制关机了。没有深究,后来又出现过一次这个情况。今天又出现了一次。跑aida64各项压力测试以及memtest都还正常。事件日志里面只记录异常关机,关机前没有任何征兆。这种情况,我感觉硬件问题可能性更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网友:
重装系统吧,升级要比重装好很多

网友:
使用U盘启动到win PE,让它几天几夜,看看是否仍然会死机。

如果死机,肯定是硬件问题。

如果不死机,可能是你的Windows问题,试一下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1.PE下跑压力测试,如果还是偶死,硬件
如果没有PE以及压力测试软件,长期呆在bios里面,看还会不会死

网友:
台式机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排查是硬件问题,原因是显卡在机箱振动偶尔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每次出现强制关机,将显卡插拔重新牢固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装Windows 10 企业版 LTSC 也是会出现偶尔卡死,过一会又好
也不知是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我电脑:经常没事黑屏一下,等20s就好了。好像是显示器问题,有一次开不了机,去掉其中一个显示器插头就好了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种情况,时不时蓝屏死机,重装系统N次,也是一样。现在换掉了主板,硬盘,内存,还是一样,就差显卡跟CPU了,烦。。。。。

楼主:
刚刚死机一次,情况有点意思,画面、键盘冻结,视频声音持续了半分钟才冻结的。感觉不像是cpu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死机一次,情况有点意思,画面、键盘冻结,视频声音持续了半分钟才冻结的。感觉不像是cpu死了。 ...

处理器不良,清理处理器触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不良,清理处理器触点试试

层主是精通模拟电路的人或者是文科生?

网友B:
电脑电磁兼容做的都不咋滴,我这用的DELL商用台式机,经常开个日光灯启辉器跳跳,电脑喇叭里面就出来“咚”一声,说明哪个设备被重新配置了。

也就是说,家用电脑硬件稳定性就那么一回事,偶尔死机重启就罢了。

网友:
极可能键盘的问题,我前天键盘有问题,就容易卡死,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固态硬盘有问题也差不多。便宜的固态硬盘容易出问题

楼主:
估计要么是cpu有问题,要么是cpu没装好,要么是主板变形什么器件不太灵了。我昨晚把cpu拿出来擦了擦触点,看起来也还好,cpu成色还是不错的,没有明显氧化。希望解决问题。
遇到奇怪的事情,第一把启动后aida64或者cpuz显示的核心电压在0.08V到4.06V之间跳,吓得我赶紧跑了个压力测试,也还正常。重启再测电压就是0.76~1.1V之间了。

网友:
重装CPU,另外把CPU的能耗设置到9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磁兼容做的都不咋滴,我这用的DELL商用台式机,经常开个日光灯启辉器跳跳,电脑喇叭里面就出来“咚” ...

我的移动工作站也会这样,开老式的日光灯就会有设备连接的声音,经过排查是USB鼠标重连了,但会自动恢复。(也可能是我的插座没有地线、或者USB线没有屏蔽的原因)

楼主(2022-03-30):
重新装过cpu,没几天还是复现问题。上英特尔官网下载最新驱动,二十天没有复发了,应该是解决了。windows更新里的驱动看来也不见得稳定。以前遇到过win10自动更新的ati显卡驱动让电脑没有睡眠选项的、hd2000核显开3d图卡死的。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 ... rt-article-selector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出现过这种情况,莫名死机,换了个800W电源就没问题了,先重装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