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吸顶灯一般多大功率比较合适

楼主(2022-02-14):
适宜看书即可

楼主:
卧室内的灯莫名挂了,目前用卤素台灯照明。想着把所有屋的灯都换了

网友A:
我记得看过几个评测台灯的视频,讲的比较好,大意是看书用房间的吊灯、吸顶灯、射灯、壁灯之类的吧,很难达到护眼的照度要求,如果有看书习惯,投资一个合格的台灯是最佳选择。

我自己工作间不到10个平方,我使用的是30瓦的LED灯,工作台上再加台灯,我觉得高亮度会让人精神、心情好一点。

网友B:
我16个平方的书房,用了40W还是觉得不够亮

网友C:
换里面的光源模组得了,保留外壳,省事,买个好点的牌子。
不同吸顶灯螺丝孔位不同,你换整个灯就得重新打孔,太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里面的光源模组得了,保留外壳,省事,买个好点的牌子。
不同吸顶灯螺丝孔位不同,你换整个灯就得重新打 ...

买新灯具后,再重新在天花板上开孔太费劲了。我都是拆旧灯具下来,按着旧灯具的孔位在新灯具上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看过几个评测台灯的视频,讲的比较好,大意是看书用房间的吊灯、吸顶灯、射灯、壁灯之类的吧,很难达 ...

之前跟着大家一起买的卤素灯,比较费灯珠。这次看看买吸顶灯,三四十W的飞利浦也得三四百,不知道看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跟着大家一起买的卤素灯,比较费灯珠。这次看看买吸顶灯,三四十W的飞利浦也得三四百,不知道看不靠 ...

以前买灯珠那真是一盒盒的买,一批批的换,费电又不耐用。我家现在只有一个镜前灯还用灯珠了。有大半盒全新的灯珠都被我在换代的时候扔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16个平方的书房,用了40W还是觉得不够亮

看书建议450CD以上,市面上的灯具建议面积都是按照200CD左右的

9平米书房,先买了45W易来吸顶灯,不够亮。换了90W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书建议450CD以上,市面上的灯具建议面积都是按照200CD左右的

9平米书房,先买了45W易来吸顶灯,不够亮 ...

松下的4000k,Ra>80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的4000k,Ra>80是否合适

我之前看的是GB50034-2013的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由于灯具厂商只能控制Ra值,所以会重点标注。我觉得重要程度是 照度>URG>U0>Ra

住宅标准很低

https://www.soujianzhu.cn/Norm/dqzy23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