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新手机啦!不是12000元的三星S22U, 而是120元的诺基亚纯2G老人机!!【41楼评测】

楼主(2022-02-14):
刚才收到京东的短信通知:

又是这个问题:

最近手机我在正常使用,有时别人却打不进电话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1827

帖子讨论的结果:这是移动基站的问题,目前使用的智能机,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结果是等。可能等几个月,也可能几年甚至永远都是这样。

而我却不能等。收不到朋友的电话,收不到京东的电话不要紧。万一网站有突发事件,网警电话联系不到我,后果可能很严重!

所以,我只能尝试,改回使用NOKIA 的老人家。

我要求待机时间长,接口是Type-C的。但京东自营没有找到Type-C接口。

待机时间长的,只能是单卡版。京东自营只有唯一一台符合,就是最便宜的120元的。

到时只能使用两台手机:诺基亚接电话(移动),三星note10 上网(使用电信卡)。

又不得不回到2台手机的年代。

网友:
返璞归真

网友A:
如果移动彻底关闭GSM,这台机器支持4G的VOLT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移动彻底关闭GSM,这台机器支持4G的VOLTE吗?

现在就是因为中国的移动/电信公司无法解决2G和4G信号切换问题而导致我的智能手机发生上面的故障。

所以不能买4G的老人机。

如果彻底关闭2G, 就不存在智能手机的使用问题了。

网友B:
诺基亚的功能机没有以前的好用了,特别是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诺基亚的功能机没有以前的好用了,特别是按键。

我只接电话 :)

楼主:
谁知道有手表形状的电话?

不要任何功能,只需要接电话。连短信功能都不需要使用。

要求待机时间长!

网友C:
感觉这个bug用单卡就可以避免,随便一个淘汰的旧手机应该就能满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谁知道有手表形状的电话?

不要任何功能,只需要接电话。连短信功能都不需要使用。

手表形式的待机估计长不了。。。体机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bug用单卡就可以避免,随便一个淘汰的旧手机应该就能满足

不一定啊。

网友:
我以前以为老人机和我们无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表形式的待机估计长不了。。。体机太小了

小天才儿童手表集合了一大堆功能,非常耗电的WiFi、摄像头、智能系统、蓝牙、GPS。。。。可以待机3天。

如果去掉没用的,只保留电话功能,估计待机可以7天

将节省的空间,加大电池,待机14天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诺基亚的功能机没有以前的好用了,特别是按键。

此诺基亚非彼nokia

网友E:
现在的诺基亚真的没有以前的好用了,这两三年给我妈买老人机,用不了几个月就坏,虽然不贵,但是真的烦,不知道还有没有耐用一些的老人机

网友F:
2G好多地方退网了,估计慢慢的没法用了,接电话好像也会不行

网友:
我想找一个type-c接口的翻盖4G全网通手机,
但是花了半天时间,网上找不到。
type-c接口就排除了几乎所有。

网友:
老人可以用oppo智能机,设置辅助功能,黑屏状态在屏幕上画竖直线,左横线,右横线都可以打电话给设置的联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2G好多地方退网了,估计慢慢的没法用了,接电话好像也会不行

移动2g不会退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诺基亚真的没有以前的好用了,这两三年给我妈买老人机,用不了几个月就坏,虽然不贵,但是真的烦,不 ...

以前的诺基亚几千元。现在100多元,能比吗?

网友:
2G的信号不行了啊,小孩儿的电话手表是移动2G的,时不时的打电话打不通,而且GPRS速率太慢,有时更新个定位数据半天连不上平台,只好换4G电话手表了。

网友:
2G已经在慢慢退网了,我们很多设备已经要求升级为4G了就是中国移动

网友G:
我手上都还有两个(充电头是传统小圆头的,线找不到了),如果坛主要可以免费送,也是为论坛做一个巨大的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手上都还有两个(充电头是传统小圆头的,线找不到了),如果坛主要可以免费送,也是为论坛做一个巨大的奉 ...

小圆孔充电这种很好,键盘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诺基亚几千元。现在100多元,能比吗?

对标同价位的功能机,以前小圆孔充电口的键盘好用很多。

不过这两年没有再买诺基亚的功能机,不知道现在新出的会不会又好点了。

网友:
关键是现在很多地方2G信号在撤销,不知道老人机还能不能顶得住。我们之前很多物联网产品在一些地库,移动4G可以用,移动2G GPRS用不了,还有很多场景经常断开重连要好久。

网友:
双卡待机时间应该是指的同时插2张卡的待机时间,如果只插一张的话应该待机时间更长。

网友H:
移动2g是不会退网,在室外没问题。但是在大型商场、地下停车场,以前都有专门引入信号的天线,现在这些天线基本都换成4G的了。遇到过好几个地方,有个大型商场,我们的单2G机器在窗口、门口附近有信号,继续往里走就没信号了,4G没问题。公司也是,靠近窗户的位置有信号,离窗户远了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移动2g是不会退网,在室外没问题。但是在大型商场、地下停车场,以前都有专门引入信号的天线,现在这些天 ...

我也遇到。后来了解了一点皮毛,地下是有覆盖专门频段的,B43还是多少的,一共只有几种,FDD LTE。之前一个帖子也看到坛友有专门做地下信号覆盖的也提到。

而地面上很多频段,有TDD LTE也有FDD LTE。所以我之前想用NB替代2G模块,发现特么NB在地下库也没信号,只能用LTE Cat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移动2g是不会退网,在室外没问题。但是在大型商场、地下停车场,以前都有专门引入信号的天线,现在这些天 ...

我换老人家不是为了解决信号覆盖问题,而是解决正常信号,但电话打不进的问题。

网友:
不是有无条件呼叫转移吗,这样就可以只用一个卡。还可以开通末接来电提醒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手上都还有两个(充电头是传统小圆头的,线找不到了),如果坛主要可以免费送,也是为论坛做一个巨大的奉 ...

有意收一台当备用机

网友:
单卡,移动号码,从未听别人说我的手机出问题,以往双卡的时候(移动电话,联通上网)偶尔有这样的问题。
家人的移动联通双号码,移动上网,两个号码都接打电话,也从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手上都还有两个(充电头是传统小圆头的,线找不到了),如果坛主要可以免费送,也是为论坛做一个巨大的奉 ...

哈哈谢谢啦。我已经下了订单,明天早上就到货了。

网友J:
用惯了4G高清通话,2G的通话质量实在忍受不了。我家曾放了一台2G的老人家在家当固话用(方便找小孩),后来还是因此换成了支持4G的老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意收一台当备用机

给个地址,送你一台(不保证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阿莫真是三星忠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惯了4G高清通话,2G的通话质量实在忍受不了。我家曾放了一台2G的老人家在家当固话用(方便找小孩),后来 ...

为了能顺利接到电话,音质多差我都得接受。

网警的电话接不到,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网友:
我前段时间把自己的移动手机号上网功能关闭了,只用2g,但是手机经常出现未注册状态,收不到电话也打不出去电话,过一会就好。移动的也来看了,下载了Cellular-Z软件看了一下信号,说没啥问题也没解决,最后没办法又把上网功能开了,用4G就再也没出现过未注册的状态。当然我的卡是放在智能机上用的,没有测试过功能机,坐标苏州。

楼主:
现在比较担心2G的音质太差,或120元的手机音质太差。

解决能接电话问题最重要。这120元当做测试费。

网友:
昨天刚到的诺基亚n72支持移动联通,买来玩一玩,发现连功能机都不如,自己好用来收藏和当做mp3了。科技进步的太快了

楼主:
已经收到货,使用中。

音质还可以,听起来还算清晰和舒服。

体积非常小巧,只有75克。

我的三星note10 连同手机克是361克 !

手机sim卡加上了PIN码,手机加上了锁屏密码和自动锁屏。

这样就安全了 :)

microUSB充电。我电话不多,每天就跟老婆通话,其实跟老婆使用微信通话也行。

如果待机真能28天,就太好了。

如果能解决电话打不进的问题,可以说非常满意。反正弄丢了也才120元,补办sim卡只需要2元,全自助的3分钟就搞好。

楼主:
我的三星note10 上的电信上网卡,其实是可以打电话的。

我可以使用note10 不断的拨打诺基亚上的电话。如果一直不再发生打不进的情况,视为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