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一点装修经验,写成笔记,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2-02-14):
一、背景:04年老楼,两室一厅,纯阳面。
二、准备:装修前采访了几个装修的朋友和几家装修公司,全包成本太高,并且全包也会被承包商层层转包,有问题更容易被踢皮球,最终选择半包方案。全屋改水改电地面等硬装,单独找一个包工头。其他的分别找的专业做门窗,做榻榻米的等专门的商铺来做。
三、大致过程:
1、找物业签署装修协议,交押金,问清楚垃圾清理费用,开工,一定要和施工方说清除物业的装修要求,否则容易因为工人乱放垃圾被小区邻居投诉,被物业扣钱。
2、先拆除旧装。不用多说了,速度拆成毛坯。
3、由于卫生间要做干湿分离,需要将一面墙拆除,重新建墙,使卫生间有空间做干湿分离。
4、完成墙体后,开始改水电,这里要注意,一旦涉及煤气管道修改,水表移位,要找物业的人在场。插座开关一定要提前思考之再思考,最好模拟各种起居做饭等生活场景,在哪烧水,在哪放电饭锅,烤箱,书桌有多高,反正把电器和充电器应用的地方全模拟一遍。改水电后,一定要把电线水管走位记录下来。这个工作可以由包工头完成。但一定要记录。以后墙上打孔,好有个参考。
5、换全套断桥铝窗户。
6、贴地砖,墙砖。刷墙面腻子找平。家具入场。
四、想到哪写到哪汇总:
1、半包,一定要自己用酷家乐等建模建软,建立精确到毫米的模型,我是建模两次,毛坯一次,贴完了地砖、墙面瓷砖之后,再一次建模。防止有些尺寸有意外。
2、如果有必要,塑钢窗户可以换成断桥铝,隔音隔热效果好很多。这房子装修前我住了两年的,冬天室内温度一般在22度,现在换了断桥铝窗户,冬天保持在25度以上,效果明显。
3、如果需要定制榻榻米等定制家具,一定要注意和定制家具冲突的地方。否则安装家具的时候,会现场切削很多地方,来适应现场硬装。和定制家具冲突的东西有如下几种:
硅藻泥:家具上墙之后,常常和墙壁之间有缝隙,家具先安装,再刷硅藻泥,可以用硅藻泥来填补空隙。如果先刷硅藻泥,后装家具,他们会用胶水来填补空隙,污染,且丑。
吊顶和石膏线:例如有些衣柜是通顶的,这时候,提前安装的吊顶和石膏线就会影响衣柜安装,导致切角,很丑。所以,这些位置,最好就不吊顶,不贴石膏线。
踢脚线:这个一定要注意,一旦有定制家具,先不要贴踢脚线,否则又是各种现场切割家具,心疼。
4、关于美缝,美缝都是胶水,味道大,且审美这东西,每个人不一样,我就认为这个美缝很丑。如果犹豫,可以先让贴地砖的师傅,预留2mm的缝隙,用普通的填缝剂填好,以后想美缝,把填缝剂清理,再美缝也来得及。
5、卫生间做干湿分离没问题,但记得在干区也要预留地漏。
6、改电的时候,分配好各路电源,记得卫生间顶灯电源要留大功率的,因为很多时候,这里要装浴霸。单独为冰箱预留一路空开,可以在家里没人的时候,安心拉掉其他闸,只留冰箱。
7、定制家具,诸如榻榻米,板材现场开孔,切削越少越好,定制的环节都没问题,现场安装,一定要有人在家盯着,施工的人,容易糊弄糊弄就走人了,连姓名都特么不留。
8、一定要提前预定门,门很慢的,因为预定之后,人家从制作,到烤漆,要很多步骤,所以,可以尽量早的预定门。
9、电视墙记得墙下预埋50mm管到电视柜里面,可以隐藏走线。
10、厨房台面,我喜欢304不锈钢的,用加厚的,可以把台面和洗菜盆焊接然后打磨,一体的,非常干净。台下盆在使用的时候,刷锅锅底会蹭台面的边缘,黑印很丑。台上盆不好清理。
11、瓷砖不建议特别贵的,没必要,800*800的50左右的就非常不错了。
12、注意,很多房子的墙体并不是互相垂直的,并且墙面也不一定垂直于地面,尤其是厨房卫生间这种地方,这会影响橱柜和卫生间洗手台的设计和安装,提前自己测量好了,一旦有问题,要么接受,要么解决,但是要提前准备,别设计好了,安装的时候,安装橱柜的师傅告诉你,哪个墙角不是直角,够你难受一阵子了。
-----------------------------------------华丽的分割线-----------------------------------------
大家还有哪些坑和经验,可以写下来一起分享啊。

网友:
关注,欢迎大家贡献经验

网友A:
提前测试水压,如果水压不够,提前想好增压方案

网友B:
楼主的断桥铝是普通的还是隔音那种, 我我是用隔音的,700多一平方,效果不错,就是擦玻璃费劲, 其它屋用普通断桥铝推拉窗,效果就差,200多一个平方吧, 有点后悔没有都改了, 但是全部改了又担心装空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前测试水压,如果水压不够,提前想好增压方案

对对,买马桶的时候,除了坑距,就是这个水压问题。
还有前置滤水器之类的,都会有水压需求。
还有一点就是,买马桶要看下,下水道是否有回水湾,如果有,估计就无法用虹吸马桶了~只能直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断桥铝是普通的还是隔音那种, 我我是用隔音的,700多一平方,效果不错,就是擦玻璃费劲, 其它屋用普通断 ...

这块不懂,我觉得应该算隔音的吧,窗户一关,楼下啥动静都听不见,开窗户就能听见过车和明显的鸣笛声。算上五金,平均下来大概700多。
空调外机确实是个问题。提前安排好就不容易出乱子。
擦玻璃可以用那种大吸力的擦玻璃器,不过确实不好擦,我买了擦玻璃器但是放弃了,雇的保洁,他们有经验,确实擦的干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块不懂,我觉得应该算隔音的吧,窗户一关,楼下啥动静都听不见,开窗户就能听见过车和明显的鸣笛声。算 ...

隔音窗隔音保温效果确实很赞,   我又装修完又一点不满意,就是卫生间做了石膏板吊顶, 冬天洗澡的时候水汽能在石膏板吊顶上凝成水珠,现在洗澡排气扇都是全开的

一个问题就是装了壁挂马桶, 现在把卫生间2个地漏都用装水的塑料袋堵上了,卫生间还是有淡淡的臭味,上网搜了下挂壁马桶反味也不是少数, 各位要慎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音窗隔音保温效果确实很赞,   我又装修完又一点不满意,就是卫生间做了石膏板吊顶, 冬天洗澡的时候水汽 ...

我的是壁挂,没味道啊。

可能是你的地漏有问题?

网友:
我两个卫生间都是壁挂,也没有什么异味。吉博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断桥铝是普通的还是隔音那种, 我我是用隔音的,700多一平方,效果不错,就是擦玻璃费劲, 其它屋用普通断 ...

楼主不知道什么空调,如果是中央空调外机都一早就吊装好了,后面只是接一下管子和电线。如果是小机器,后面吊一下也方便。

我家中央空调,水电阶段就把外机吊装到机位上了。
窗户尽可能用开窗,密闭性好太多了。

网友:
写很详细,装修太杂没有前期规划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