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接USB分支器系统崩溃,一键复原USB口丢失,破解?

楼主(2022-02-14):
如题,买了个二手本子,带电视那个什么接口的,应该比较新的吧,这些日子试机,天天干活没什么问题,就是接USB分支器(只接光杆USB分支器),蓝屏,系统崩溃,重启也不行,一键复原之后USB口4个有3个找不到了,注意一键复原也不行啊呀,只有重装系统,不想实验具体接USB分支器后还会怎么样(太浪费时间了),系统崩溃多次的结论,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破解?

网友:
寄给浙江吴彦祖去修,自己就别折腾了,这样我们在视频里也能看见咋维修你的本子的

网友:
二手本子水比较深

网友A:
USB外设用电厉害时会导致USB保护,然后windows就看不到该USB接口。重启也没用。但完全断电一两分钟能恢复的。

网友:
也有可能hub部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外设用电厉害时会导致USB保护,然后windows就看不到该USB接口。重启也没用。但完全断电一两分钟能恢复的 ...

我的笔记本R720 有3个USB,其中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器影响,不能使用了
但是我发现接移动硬盘是可以的,接鼠标就不行。其他2个USB口接鼠标和硬盘等都正常。

这大概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