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一个apk是否安全?

楼主(2022-02-14):
在某网站下载了一个apk,
在线杀毒好像没什么问题,
这是不是说明这个apk是可靠了呢

网友A:
先得定义怎么样算安全。

顺便说句,要不是有楼主,这里还真有些冷清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得定义怎么样算安全。

顺便说句,要不是有楼主,这里还真有些冷清呢。  ...

应该专门开一个气氛组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专门开一个气氛组板块

哈哈哈,十万哥就是移动的好版块

网友:
没有办法检测是否安全

网友C:
拿个不用的垃圾手机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个不用的垃圾手机装试试。

还是没法确认有没有干坏事

网友:
关键还是要定义下怎么才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个不用的垃圾手机装试试。

你有一个专门用来试apk是否安全的手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一个专门用来试apk是否安全的手机么

没有,倒是有个被淘汰的手机拿来玩游戏

网友:
装个安卓模拟器。 可以在模拟器里面试试。

网友:
想APP安全,还是使用苹果手机的,评估的封闭系统优势,再加上苹果审核和开放的权限设置,相对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