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配置I2C忽略ACK位的电平高低吗?

楼主(2022-02-14):
现在用一款数码管驱动芯片(CH455),它的ACK位任何时候都是高电平,现在我用STM32的HAL库调用硬件I2C, 会发现数据收发到了ACK位那里就停止了,因为数码管驱动芯片总是返回NACK(高电平)。求解除了改成模拟I2C,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应答失败应该也会 触发中断吧。不能拦截到应答失败也继续发数据吗

网友:
地址一致的话收到读写会应答低,可以确认一下发出来的的地址是否与目标地址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