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断相和不平衡保护故障防误动是什么概念

楼主(2022-02-14):
这个一个电力行业低压综合保护装置的一个技术要求,有谁了解这个的说下,为什么会误动,又是采用什么方法防的?

网友:
防误动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不平衡一般测量零序/负序电压,零序/负序电流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