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玩群晖的 ,请教下 群晖上有针对 出库入库统软件的APP吗

楼主(2022-02-14):
现在只是拿来备份文档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软件 可以做下 库存统计的

网友:
你可以官网去问问

楼主:
官网查到一个OPENERP 但是 在下载目录里找不到   先去问问看

网友A:
官方应该不会有吧
有websitation和docker,可以自己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应该不会有吧
有websitation和docker,可以自己搭

网上查到有个 openerp的 应用 群晖上的,但是 11年发布的 后来就没了    问了售后  也说群晖早停止这个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应该不会有吧
有websitation和docker,可以自己搭

docker 要在群晖上跑windows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docker 要在群晖上跑windows了吧

看你型号了,很多型号是带的,后缀带+的吧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型号了,很多型号是带的,后缀带+的吧好像

我看群晖那么多APP 以为  会有基础的管理套件 ,原来 是我想多了
装docker会有个问题 就是硬盘 的工作时间会被拉长 甚至 不停止工作,这样硬盘寿命又会减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型号了,很多型号是带的,后缀带+的吧好像

原先用的218+    现在公司里也要采购一个   所以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  应用

网友B:
OPENERP 改名odoo了,这个功能应该有的,里面很多插件,我也只是安装预览过,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ERP 改名odoo了,这个功能应该有的,里面很多插件,我也只是安装预览过,不会用 ...

刚刚查了下 ODOO 好像确实是OPENERP  但是 群晖上 没有现成的这个,需要用docker来模拟   不知道模拟后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查了下 ODOO 好像确实是OPENERP  但是 群晖上 没有现成的这个,需要用docker来模拟   不知道模拟后的 ...

你公司用还在乎那么点电费?
我家用都关闭休眠的
硬盘老是休眠还不如一直工作寿命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查了下 ODOO 好像确实是OPENERP  但是 群晖上 没有现成的这个,需要用docker来模拟   不知道模拟后的 ...

你群晖是什么版本?218+听说些应用是没有的
我用3615 6.1.7 之前有看到odoo套件,忘了是社区源还是第三方源了
现在6.1.7的证书过期无法访问第三方源了,有空的更新到6.2.3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公司用还在乎那么点电费?
我家用都关闭休眠的
硬盘老是休眠还不如一直工作寿命长 ...

不担心电费   主要是担心硬盘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群晖是什么版本?218+听说些应用是没有的
我用3615 6.1.7 之前有看到odoo套件,忘了是社区源还是第三方 ...

哦哦  我没有用源装,我是直接在群晖的APP库里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  我没有用源装,我是直接在群晖的APP库里找的

我在https://archive.synology.cn/download/Package看到套件是有odoo8,也是比较老的了
网上搜新版本都是用docker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https://archive.synology.cn/download/Package看到套件是有odoo8,也是比较老的了
网上搜新版本都是 ...

还有OPENERP7.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https://archive.synology.cn/download/Package看到套件是有odoo8,也是比较老的了
网上搜新版本都是 ...

现在的群晖都带docker吧,还是直接用docker装方便,除非是群晖自己的应用,否则尽量不要用套件,因为他维护不过来,我之前就是用套件中的gitlab,但是这些更新系统到7.0时提示,7.0已经去掉gitlab套件了,还要花很多时候换成docker自己重新装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群晖都带docker吧,还是直接用docker装方便,除非是群晖自己的应用,否则尽量不要用套件,因为他维 ...

7.0 没gitlab?拿我也趁早换成Docke,套件其实也是在Docker跑,只是安装省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docker 要在群晖上跑windows了吧

你是不是对Docker有什么误解,Docker是Linux原生的东西,Windows下面的Docker都是跑在Hyper-V虚拟机的Linux内核上面的。

还有跑Docker硬盘工作时间被拉长又是什么鬼,Docker只是一个轻量级容器而已,占用极少资源,本身几乎不会增加系统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对Docker有什么误解,Docker是Linux原生的东西,Windows下面的Docker都是跑在Hyper-V虚拟机的Lin ...

哈哈  概念弄错了  可能和上面的虚拟机弄混了  docker回头试试看装个odoo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 没gitlab?拿我也趁早换成Docke,套件其实也是在Docker跑,只是安装省事

是的,没有,如果要升级7.0.必须手动卸载gitlab套件。

本来我也是图省事,但是后面实际使用中发现套件其实不好,比如gitlab,应该是阉割过的,一些命令不支持(比如备份gitlab的命令),所以还是趁早换原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