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风扇的电路大家有推荐吗?

楼主(2022-02-14):
直接光耦驱动感觉效果不好。调速风扇的频率一般15k~35k.
单价有推荐电路吗?

网友:
很多啊,贴子里面有成熟的: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E7%94%B5%E8%B7%AF

网友A:
一片EG3002搞定,官方网店零售才六毛还内置逐周关断过流保护,懒得搭图腾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EG3002搞定,官方网店零售才六毛还内置逐周关断过流保护,懒得搭图腾柱了 ...

这个芯片是好东西。但我要求输出5V TTL的PWM给风扇调速。是不是电平转换芯片就行。

网友:
为啥不说说是啥风扇呢,难道全世界的风扇都可以使用同一个电路调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片EG3002搞定,官方网店零售才六毛还内置逐周关断过流保护,懒得搭图腾柱了 ...

美中不足上升80nS,下降50nS,这类MOS驱动芯片中它的速度算低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好东西。但我要求输出5V TTL的PWM给风扇调速。是不是电平转换芯片就行。 ...

那就选择高速的光耦,要想输出波形上下沿都很陡,选择推挽输出的
如137、TLP109这类,100K的频率,输出的波形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选择高速的光耦,要想输出波形上下沿都很陡,选择推挽输出的
如137、TLP109这类,100K的频 ...

非常感谢。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