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微信, 不在当前应用,来电就不提示,怎样解决?

楼主(2022-02-14):
经常看到我的微信提示:“对方已取消”

我在使用浏览器上论坛,微信来电却没有提示。所以接不到。

如果我在使用微信,就有提示,我才能接到。

权限我检查了,都是打开的,如何解决?

网友A:
微信被殺後台了,系統設置把微信加入免殺白名單就可以解決
不過我知道也沒設置,接不到就接不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信被殺後台了,系統設置把微信加入免殺白名單就可以解決
不過我知道也沒設置,接不到就接不到好了 ...

怎样加?

网友A:
系統設置 -> app 管理

應該最後一個圖選擇 don't 就可以

网友:
還有就是,開發者選項裏面 standby app 選項裏面的列表,如果屬高優先及 active 的 app 太多,可能要手動改成低優先及。

高優先級的 app 享用 ram 更多,否則內存不夠時容易被殺。
如果高優先級的 app 太多(譬如你高頻使用的 app 數量很多),那麼優先級就失去意義。

最好的方法是,不用的 app 用工具鎖起來,跟沒安裝一樣,用的時候快速解鎖便可使用,順便避免了各種廣告推送,當然,應該需要 root 才行(我用的是 f-droid 安裝的 disab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統設置 -> app 管理

谢谢,微信果然被优化了。

网友:
只有國產手機會默認把微信加入免殺名單,國際通用手機不會慣着微信,微信佔用 ram 超多,所以容易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