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砖松动有什么好办法加固?

楼主(2022-02-15):
不到10年,家里客厅800*800的地砖松动了好几块,但又没有完全脱落,也不好取下来。估计师傅当年间隙留得太小了。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不用重新返工的办法?X宝上买液体胶从间隙注入胶水,不知是否靠谱?有经验的坛友请支个招,推荐下方法。
估计有不少坛友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家装修之前也是这种情况。
当时考虑的不是加固,是踩在上面,不要有动静。
于是买了吸瓷砖的那种工具,自己吸起来,然后清理掉下面的部分水泥,打玻璃胶,装回去瓷砖,如果高度不合适,拆下来重新调整玻璃胶的量。
至少人从上面走过没啥声音了。

网友:
角磨机沿着四周切一圈,应该可以翘起来,不过也只是临时解决,以前遇到过只要冬天供暖,就会翘起来的,关键是每次都不是固定的,最终还是全部掀了重铺搞定。

网友A:
买2个吸盘将瓷砖取出来,清理好接触面脱落的砂浆,网上买胶水粘回去,我2018年修补了6块800*800的地砖,暂时3年多没出问题。

你得留意瓷砖之间是不是挤在一起了,那得磨掉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2个吸盘将瓷砖取出来,清理好接触面脱落的砂浆,网上买胶水粘回去,我2018年修补了6块800*800的地砖,暂 ...

看来,我也要按照大哥的方法搞下了
问下磨是不是还要买专用的工具

楼主:
在网上看有人用角磨机切周边的间隙,然后灌水泥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也要按照大哥的方法搞下了
问下磨是不是还要买专用的工具

我是因为贴瓷砖的时候缝隙太小,几年后热胀冷缩将瓷砖挤脱落了,我是在取瓷砖之前,用1mm的金刚砂磨片沿着缝隙蹭,很艰难才扩了1mm缝隙。

怎么比较好的磨边,我也没什么经验,因为很容易将瓷面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因为贴瓷砖的时候缝隙太小,几年后热胀冷缩将瓷砖挤脱落了,我是在取瓷砖之前,用1mm的金刚砂磨片沿 ...

金刚砂 用电动工具么?还是纯手工?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饮食购物&生活小经验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网友:
感觉个人处理很难

楼主(2022-05-15):
自己动手修了几块,用吸盘拉起加水泥浆。  还有3块没有完全松动,先不理它。

网友C:
最好不要使用玻璃胶。

使用高德瓷砖胶 II, 大概42元一包。

要省钱德高瓷砖胶 I 也可以,29元一包。

网友A:
水泥浆不会顶高瓷砖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使用玻璃胶。

使用高德瓷砖胶 II, 大概42元一包。

一包可以修几块800x8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泥浆不会顶高瓷砖1,2mm?

好像会,又或是我水平不够,修复后没有原来平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