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和朋友看灯展 5人4个手机摄像头和屏幕集体损坏

楼主(2022-02-15):
2月12日,河南新乡,一女子和朋友去看灯展,并且在现场拍了照,结果发现手机集体损坏。

据当事人介绍,当时和几个好友看灯展,看着旋转闪光灯边跳舞边拍照。有个朋友手机直接黑屏了,当时没在意。

后来在修手机师傅的提醒下才明白,是看灯展时激光灯弄坏的,他们5个人中,有4个手机同时损坏。

视频
https://v.douyin.com/LnsBHAJ/

事后女子表示:我们根本不知道激光会损坏手机,作为一个收费的游乐项目,他们应该在现场做出醒目警示,灯展的组织者为何不设置相关提示标牌呢?

据悉,激光和一些其它强光源,损坏手机的摄像头和显示介质的事情,每年都是层出不穷,大部分原因都是机主忽视强光对手机摄像头的危害导致。

如今手机上摄像头的CMOS,成像介质直面太阳或者诸如激光之类的强光源,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坏。

这是因为无论手机还是相机的镜头,都是由透镜组合而成;并由于小孔成像的传统成像原理,所以光线会在传感器平面上汇聚。如果直面太阳,高热阳光会瞬间汇聚并发热,烧坏传感器。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J6-2aWmIwlIpU0ACbmbuw
提取码:v8ij
(2.45mb)

楼主:
这么强的激光,人体受得了吗?

网友:
记得我的手机使用手册有说的,所以上次日食我都不敢拿着手机直接拍太阳

网友:
人眼也会照瞎吧

网友:
我还拍过几次太阳。。。。。。下次不敢了。。。。

网友:
激光对眼睛也有损害,而且因为眼睛的晶状体有聚光作用,激光折射进入眼睛后,非常容易烧伤眼睛。
一般轻微表现都是难受,畏光、流泪等症状。

激光对人体的危险度,在光内观察对眼睛MPE(maximal possible effect最大可能的影响)做基准,分为一到四级。
    Class I:低输出激光(功率小于0.4mW), 不论何种条件下对眼睛和皮肤,都不会超过MPE值,甚至通过光学系统聚焦后也不会超过MPE值。可以保证设计上的安全,不必特别管理。典型应用如激光教鞭,CD播放机,CD-ROM设备,地质勘探设备和实验室分析仪器,短距离的通信传输等
    Class II:低输出的可视激光(功率0.4mW-1mW)人闭合眼睛的反应时间为0.25秒,用这段时间算出的曝光量不可以超过MPE值。通常1mW以下的激光,会导致晕眩无法思考,用闭合眼睛来保护,不能说完全安全,不要直接在光束内观察,也不要用Class II激光直接照射别人的眼睛,避免用远望设备观察Class II激光。典型应用如课堂演示,激光教鞭,瞄准设备和测距仪等。
Class III :中输出激光,光束若直接射入眼睛,会产生伤害,基于某些安全的理由,进一步分为IIIA和IIIB级。
       III A级为可见光的连续激光,输出为1-5mW的激光束,光束的能量密度不要超过25W/m-m,避免用远望设备观察IIIA激光,这样可能增大危险。IIIA的典型应用和Class II级有很多相同之处,如激光教鞭,激光扫描仪等。
       Ⅲ B级为5-500mW的连续激光,直接在光束内观察有危险。但最小照射距离为13cm,最大照射时间十秒以下为安全。IIIB激光的典型应用如光谱测定和娱乐灯光表演等。
ClassⅣ:高输出连续激光(大于500mW),高过第三级,有火灾的危险,扩散反射也有危险。典型应用如外科手术,研究,切割,焊接和显微机械加工等.

网友A:
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金黄色小的激光灯,属于激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金黄色小的激光灯,属于激光吗?

想起我小时候还专门对着这种激光灯看,觉得自己特牛

网友:
LCD屏是什么原理

网友C:
这个是CMOS损坏了,不是屏幕坏了,应该是打开照像功能才会出现这个现象,其它功能应该不受影响。

和人的视网膜灼伤一个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起我小时候还专门对着这种激光灯看,觉得自己特牛

老哥现在眼睛有啥异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现在眼睛有啥异常吗?

没啥异常,两只眼睛度数不一样,但是没带眼睛,天天晚上还看小说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我小时候还专门对着这种激光灯看,觉得自己特牛

那会儿小伙伴都传言这玩意儿看几次就会瞎眼睛,我想不会吧,感觉就跟一个强聚光的小手电似的,于是不信邪就盯着看过一两次,发现也没啥。估计不能长期看,毕竟是很强的光。

网友:
玩具激光,激光教鞭一般使用的是CLASS II 的激光二极管,基本是安全的,只要不是长时间照射眼睛或摄像头都没事,那种指星笔就要小心了

网友:
这标题起的没有错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欺负女人, 仔细看才发现厂家欺负的是所有人!

网友(2022-07-21):
有点危言耸听了,激光打坏coms了,这个倒是不少

网友:
透镜成像和小孔成像原理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金黄色小的激光灯,属于激光吗?

那个属于class II ,相对安全,但肯定不能对着眼睛照

网友:
没把眼睛照瞎就是万幸了

网友:
刚给客户装完一台气溶胶激光雷达,能发射10公里以上,一再给运维人员强调,上平台之前一定要观察激光是否打到梯子方向,直接照射会对眼睛造成永久伤害。
景观激光灯估计功率不大,但也不能长时间直视,LED灯直视都受不了。

网友:
是不是强电磁场的锅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CMOS损坏了,不是屏幕坏了,应该是打开照像功能才会出现这个现象,其它功能应该不受影响。

和人的视 ...

CMOS损坏,造成脾气差,摔了

网友:
有个疑问:如果手机摄像头不打开,对准强光会损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CMOS损坏,造成脾气差,摔了

第一部手机不仅仅是在设想头预览区域有线条,很奇怪!

网友:
我也在展会上拍过激光灯,手机摄像头没坏是运气好?还是我离的距离不够近

链接打开自动定位到 03:0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W411f7pG/?t=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