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 电流环如何指定电机转向?

楼主(2022-02-15):
最近在搞电机驱动,用的 有编码器的 FOC 控制,现在基本上能正常运转。
但是重载情况下无法启动起来,所以我在试验启动时只用电流环,不开转速环。
按照原理,只用电流环启动,设置 Id = 0, Iq 为正值,则应该每次都正转。
现在发现,电机的转向不定,有时正转,有时反转。
这是什么原因?请大佬指点。

网友:
IQ为负就减速或者倒转

网友:
转速环里面有更新速度,计算角度的时候有去判断转速小于0、大于0,来决定转向

网友A:
没明白。都用编码器了,咋还有起不来这种事。。

网友:
给的IQ不够大,或者编码器没有零位,定位不准,都会启动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都用编码器了,咋还有起不来这种事。。

这就像有伟哥,但还勃不起来,结果发现他不是把伟哥吃了,而是把伟哥拿来敷在JJ上。所以说,用错方式,结果就不对了。

楼主:
不是启动不来,而是在重载下启动不来。  老是启动时烧保险。但是恒电流启动就不会烧保险。
可能是 pid 参数没调好。

我现在是想启动时用恒电流,也就是只开电流环,不开转速环。
等到转速达到一定值后再加上转速环。

这个想法应该没错。
但就是单开电流环时,转向不定。
我怀疑是 转角theta 的处理有问题。

网友B:
请问FOC中 d和q和什么物理量有关?上面有说iq为负时反转,那d值的大小和正负和什么有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FOC中 d和q和什么物理量有关?上面有说iq为负时反转,那d值的大小和正负和什么有关呢? ...

我的領悟(通過實測波形領悟到的):
在不使用 id 的時候(指定 id 對應的輸出為 0),電機的每一相的電流波形和電壓波形有相位差,轉速越快相位差越大。
使用單獨的 pid 讓輸入的 id 接近 0,此時,電機的電流和電壓相位差也接近 0。

至於樓主的問題,估計是 foc 算法寫錯了,或者是電流環 pid 代碼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領悟(通過實測波形領悟到的):
在不使用 id 的時候(指定 id 對應的輸出為 0),電機的每一相的電 ...

谢谢回复,网上搜索关于dq的资料,基本都是复制的说力矩磁链什么的,真正像老外教科书和动画一样清晰明了说明的没有,让还没跨进门稍微想了解一下的很难想象出他们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領悟(通過實測波形領悟到的):
在不使用 id 的時候(指定 id 對應的輸出為 0),電機的每一相的電 ...

请教大神:
我怀疑是 初始转角theta 定得不准 导致的。
我的编码器为转一圈 4096 个数,只有 A,B相,没有 Z相。
上电时令 Vd 为 正值,Vq = 0,也就是用径向力直接把转子拉到电角度零位,然后令 theta=0。
然后再运行电流环和转速环。

这样是否有可能没有准确拉到电角度零位?
怎样做能准确初始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FOC中 d和q和什么物理量有关?上面有说iq为负时反转,那d值的大小和正负和什么有关呢? ...

我理解,d 对应径向力,q 对应转向力。 如果 d 取正值,q=0,那么转子不动,而且被径向磁力拉住,推不动。 如果 d 取负值,那就是弱磁了,特殊情况下才要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
我怀疑是 初始转角theta 定得不准 导致的。
我的编码器为转一圈 4096 个数,只有 A,B相,没 ...

換絕對值編碼器吧

网友:
没有初始角,等于无感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d 对应径向力,q 对应转向力。 如果 d 取正值,q=0,那么转子不动,而且被径向磁力拉住,推不动 ...

是的,看了一些资料后自己理解好像是这样,但是没有一个系统性比较好的教程,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