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求一款小型大功率继电器。

楼主(2022-02-15):
前辈们,新年好,

需要一款小型大功率继电器,

限高14mm,体积尽可能小

强电(110V-240V)最大切换电流在16A以上,最好在20A以上;4kW左右。

已知负载为PTC发热管,偏感性

找到的几款基本上体积都不符合要求, 不知是不是在这个体积下无法满足此功率。

或者有没有办法防止继电器粘连的风险

请前辈指点。

网友:
即使有的话,估计也是难以找到一种两种,否则干嘛还做那么大,占体积占材料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可以啊,现在用的就是固态继电器,宏发的一个小的16A的,再找找看有没有更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PTC加热片的启动功率可能会到额定的功率的2倍以上。
20A的额定负载,启动时固态继电器的损耗太大,正常工作时,损耗也不小,应该在10W以上。

网友B:
汽车的有小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车的有小型

汽车小型的不耐高压,220下可能断不开

网友:
交流接触器吧

网友D:
防止继电器粘连,可以对交流电进行过零检测,让继电器在过零点附近通断。

网友:
普通16mm的沉板安装吧。

网友:
现在国产继电器有做大功率的,比如汇港继电器CMP7-S-DC12V-A-R一组常开4脚30A250VACG8P-1A4P-12VDC,有很多厂家,你在淘宝搜索30A继电器就会出来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防止继电器粘连,可以对交流电进行过零检测,让继电器在过零点附近通断。 ...

继电器触点动作有延迟,如何解决?

网友F:
用2个继电器触点并联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2个继电器触点并联行不行?

两个继电器动作延迟不同,不可能同时闭合断开

网友:
直流可以考虑IGBT,交流用可控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触点动作有延迟,如何解决?

用示波器勾,看波形,延迟多少,然后在下一个0或者180°后动作,一般同一个批次的继电器,偏差不是很大。可以搜这篇论文看下:厦门宏发 陈之的《根据负载类型选择继电器触点材料与触点保护电路》。
下面这张图列出来的负载冲击电流特性

1)为白炽灯负载,冲击电流持续时间约为1/3秒,冲击电流(i)约为稳态电流(io)的10-15倍;2)为汞灯负载,其持续时间约为3-5分钟,i/io约为3倍,但对于高功率因数型,有时会通过20-40倍的浪涌冲击电流,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3)为荧光灯负载,持续时间不超过10秒,i/io为5-10倍;4)为电机负载,持续时间0.2-0.5秒,i/io为5-10倍,电机工作启动、制动、点动等状态时,其冲击电流都不同,会使得使用条件更为苛刻,要根据实际负载进行判断;5)为螺线管负载,持续时间0.07-0.1秒,i/io为10-20倍,由于其固有电感量较大,在断开电路时,产生的电弧持续时间会加长,更容易对触点造成损耗;6)为电磁接触性负载,1-2个周期内冲击电流持续时间1/60-1/30秒,i/io为3-10倍;7)为电容性负载,持续时间1/120-1/30秒,i/io为20-40倍。
负载冲击电流的存在,继电器控制这些负载时,会降低触点电气寿命,造成触点粘连或引起触点自锁现象。

继电器触点过零操作波形

继电器触点随机操作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勾,看波形,延迟多少,然后在下一个0或者180°后动作,一般同一个批次的继电器,偏差不是很大。 ...

前辈你好,很感谢你的回复
确实有考虑加入过零检测电路,但跟厂家沟通了解到,单片机无法空出多余io接收过零检测信号,只能硬件实现,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控制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汽车小型的不耐高压,220下可能断不开

汽车继电器都有很大冗余,绝对能耐220V,粘连主要是触电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继电器都有很大冗余,绝对能耐220V,粘连主要是触电质量不行。

自己玩可以挑战极限,做产品老老实实按手册来。

网友G:
根据负载类型选择继电器触点材料与触点保护电路   这篇论文坛友有资源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负载类型选择继电器触点材料与触点保护电路   这篇论文坛友有资源提供吗  ...

是这个吗

网友:
交流就用光耦隔离的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