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具舵机上的输出轴有什么标准吗?咋好像都不提供齿型?

楼主(2022-02-15):
[虽然舵机是机电混合物,但这个问题是纯机械问题,所以放在了这个分区]
有可能是个奇怪的问题,别笑啊,我这完全跟航模绝缘的人,可能没找对地方,也可能理解有点不一样。
拿便宜山寨MG996舵机来说,网上能找到的舵机连接件应该都能与之兼容。
但是舵机的这个输出轴,为什么找不到它的尺寸图呢?
为什么厂家的网站和商家的页面都没有关于这个输出轴的尺寸图呢?
就是,齿型?外(大)径?小径?齿的角度?齿顶齿根宽度?为什么没有这些信息呢?
是公开了就不方便这个圈子赚钱了吗?那玩航模的都只能买现成的连接件来用?这是输出轴诶,不奇怪吗?
那不想用成品连接件的只能自己测绘了?

网友A:
没有统一规格,23~25T都有,直径也不一样。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134416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统一规格,23~25T都有,直径也不一样。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13441675 ...

那看来只能按实物来了

网友B:
就是futaba  25T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futaba  25T的标准

futaba官网也没看到有关于他们这个spline shaft的具体尺寸描述啊

楼主:
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这个花轴的了,整理好后发出来

网友:
想多了,这个输出齿,是三角形的,外部再切掉一些,就是梯形的,就这么简单,整个外圈高度基本是一致的。另外一般这种配合塑料舵盘,齿数又多,故一般只要齿数一致,均能紧配

楼主:
测量完毕,连接件与DIY工具一起整理到一个单独的帖子里了:

舵机输出轴花键测量,花键孔和自制工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2050-1-1.html

网友:
航模舵机都是带舵臂的 没有不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