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34461A测芯片工作电流uA~mA,要么超量程要么不准。给点建议

楼主(2022-02-15):
都说KEYSIGHT34461A很好用,我看测电流功能就很鸡肋(还是说我使用方式没摸透?)。
我要测试芯片的工作电流,低功耗时大概1~2个uA,间歇性唤醒后会达到2mA,
但是如果使用34461A的自动裆切换量程(Rang)测试时,换挡继电器就跟唱歌似的跳得厉害,速度又跟不上。

那好吧,我把量程Rang改成固定的10mA,但是测试uA时又不准了,

短路表笔的时候,电流误差居然是2.7uA,还不如手持万用表啊
有人熟悉吗?给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测量方法不懂,不过10mA档2.7uA的底噪已经很好了,标称24小时是0.007 + 0.020   ± (% of reading + % of range)

网友B:
应该还有更小的档位呀

网友:
分段测量

网友C:
用2台 串联使用

网友D:
低功耗,我用爱德万6871E ,记得是固定为100mA档位还是多少,高时80-90mA,低时4-5个uA。
不会有你这个情况,就是体积太大,不方便。
还想着换台34401,看来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功耗,我用爱德万6871E ,记得是固定为100mA档位还是多少,高时80-90mA,低时4-5个uA。
不会有你这个情况 ...

6871是7位半,34461是六位半,没有可比性嘛。要换也换成344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有更小的档位呀

是的,有更小的档位是1mA,100uA,但是被测IC工作电流是间歇跳变的,
如果固定档位选小一级,当IC唤醒时,会出现超量程OverLoad,显示不了。。。
如果固定档位选大一级,电流小了又测不准。。。
如果选择自动档,换挡继电器噼噼啪啪像打机关枪一样,速度又慢,抓不到准确的动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台 串联使用

目前只能这样了,所以对于这样的应用比较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方法不懂,不过10mA档2.7uA的底噪已经很好了,标称24小时是0.007 + 0.020   ± (% of reading + % of r ...

那么问题来了,小数点后面那么多位,难道是骗人虚标的?

网友E:
万用表采样速度低,不适用于低功耗电流测试,N6705C + N6781A才是干这个事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采样速度低,不适用于低功耗电流测试,N6705C + N6781A才是干这个事情的。 ...

这个的采样率还是低了一点,应该上CX3300

网友:
34461A不如DMM6500指标好

网友:
如果是3.3V的系统,使用EFM32开发板来测试电流挺好的,1UA~50mA,板子几百块钱,还可以看电流波形

网友F:
用一大一小两个电阻串联, 比如一个10k和一个10欧, 用两个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 大的那个电阻再并个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大一小两个电阻串联, 比如一个10k和一个10欧, 用两个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 大的那个电阻再并个肖特基二 ...

芯片供电要2mA,3.3V,串10K不行的压降太大了,芯片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供电要2mA,3.3V,串10K不行的压降太大了,芯片不能工作。

所以说要给10k并肖特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供电要2mA,3.3V,串10K不行的压降太大了,芯片不能工作。

这种应用,我说的方案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不考虑下?

网友G:
上位机图片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位机图片如下

谢谢,嫌麻烦 ,我还是再串个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方法不懂,不过10mA档2.7uA的底噪已经很好了,标称24小时是0.007 + 0.020   ± (% of reading + % of r ...

这个底噪确实很好了!但可以进一步缩小,本人是做源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功耗,我用爱德万6871E ,记得是固定为100mA档位还是多少,高时80-90mA,低时4-5个uA。
不会有你这个情况 ...

源表是可以当电流表电压表欧姆表来用,来测量外部的电压电流电阻。精度可以在6位半,低一点的也是5位半。但是不能测电容电感。

网友:
这个情况楼主可以直接买个源表,选择5MA左右的档位,底噪在1UA左右,到时你自己减掉就好了,1到2UA一样测得很准的,并且可以直接显示波形。

网友: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现在网上有几百元一台的,支持电脑软件上采集的。用起来看起来还不错。
范围从uA到几百mA

网友:
前端再搞个调理电路,量程切换从原理上就没办法做到精度

网友:
搞低功耗唤醒类设备还是建议上专用测试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