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真的有必要在每个芯片的VCC脚加个去耦电容吗?

楼主(2022-02-15):
是否一定要在IC 的VCC加一个100nf的电容,如果不加会有什么问题,大家讨论下。

网友:
看具体芯片、电路和应用呢

网友:
真的有必要在每根手指的细胞周围加个毛细血管分支吗?

网友A:
目标阻抗设计,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
不是成本省到极致的话,这种事,宁愿信其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成本省到极致的话,这种事,宁愿信其有

不是成本问题,有时候没地方放电容

网友:
芯片离的近的话几个芯片也可共用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成本问题,有时候没地方放电容

那就走铜带了。

网友:
我反正是能放尽量放

网友:
可以放0402

网友:
出问题在加

网友C:
多个芯片共用一个大点的~

网友:
不用adc的话可以少一点,试过只用一个没啥问题

网友:
还是 STC 有前瞻,DIP 版本的只有一对 VCC/GND,省的有此等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个芯片共用一个大点的~

这是误导!

看具体情况,加了没坏处,如果不加,就要分析具体的应用,也就是电源上如果有一些高频信号,是否对你的系统产生影响。

网友:
能加就全加, 最好一对一. 如果板子实在太小, VCC都在5mm的圆半径内, 公用一个104问题也不大. 如BGA, 电容都放在反面的中间, 挤得不能动弹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目标阻抗设计,可以了解一下。

”目标阻抗设计“
学习了一个新名词。
目前接触到的好几个高速IC的周边都会看到每个电源引脚都会独立匹配一个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标阻抗设计“
学习了一个新名词。
目前接触到的好几个高速IC的周边都会看到每个电源引脚都会独立匹配 ...

这里有一份资料

网友:
小量的板子可能没问题,如果是批量,还是建议扩大板子,加上电容,否则等后悔时,就晚了

网友:
电容 就是一个 水桶,
就看你 对 水桶的水位的要求了。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加的比较多,都是过设计

网友E:
看过iphone的电路图,几乎武装到每根汗毛,每个芯片vcc都有密密麻麻的104,还有电感。所以质量就是那么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过iphone的电路图,几乎武装到每根汗毛,每个芯片vcc都有密密麻麻的104,还有电感。所以质量就是那么强悍 ...

所以历代iphone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电容短路。

网友:
放电容的目的是什么,怎么评判要不要放、放多大,
只要《电路分析》和《信号与系统》能懂个大概,这些都能明白了。
PCB上纯电路的问题中,80%都可以从中学和大学教材里面找思路,剩下10%是看元器件的手册,5%是屎山不要动,5%是钱没加够。

网友:
最好是放上一个,对于MCU,最好是每个VCC引脚放上一个。

网友:
跟穿鞋一个道理,你可以不穿鞋,也可以只穿一只鞋,也可以穿一双鞋

网友:
这个问题看起立简单,实际很需要知识与经验积累。比如:1、电容可能会老化或者因为机械变形容值改变,因此通常需要冗余。2、布局布线很重要,靠引脚最近但是距离参考平面很远,双层板经常这样,即便每个引脚放一个退耦,效果也不好,相反同理。3、需要明白该引脚的属性,比如有些引脚是硅片测试用的,厂家建议外部接电容以防止静电。等等等等等N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