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小助手越来越不好用了呢

楼主(2022-02-16):
最近发现缩放比例调整后,再次登录就会恢复到100%的样子,但是比例还是显示之前调过的参数,经常会自动下线,下线后密码框内记录的密码提示错误,需要重新输入密码才能登录

网友:
"经常会自动下线,下线后密码框内记录的密码提示错误,需要重新输入密码才能登录"
这个经常遇到,是有点烦

网友:
袁总要不要杀个程序员祭天?

网友:
我用的频率不高,没一次记得住的.

网友A:
近来由3个月了,PCB加工周期太慢了。4层板,基本都是一周加工完毕,SMT也慢。

网友:
不太适应新版的3D显示,角度控制不好

网友B:
您好,可以加一下我QQ2851795173,我这边跟进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来由3个月了,PCB加工周期太慢了。4层板,基本都是一周加工完毕,SMT也慢。 ...

这个已经在改善了,今年产能也会加大

网友:
小助手是软件了,还经常告诉你离线,然后点击左面菜单又恢复了,这不是web版本,不需要这么频繁了离线吧。

网友C:
WIN7 64BIT里,小助手阻止我正常关机,查了半天才发现要退出小助手才能关机,而且关机阻止画面中没说是什么程序阻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加一下我QQ2851795173,我这边跟进看一下

同样都是缩放90%-实际效果却不一样,其中一个是披着羊皮的狼 ,每次都要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 64BIT里,小助手阻止我正常关机,查了半天才发现要退出小助手才能关机,而且关机阻止画面中没说是什么 ...

这个可以加一下我QQ2851795173或留个联系方式,我发个新版本给您试一下

网友D:
哈,终于有人跟我一样吐槽

话说我就是搞不懂这类批个app外衣的web程序到底 是啥意思

怕你不是用chrome?  指定一下不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终于有人跟我一样吐槽

话说我就是搞不懂这类批个app外衣的web程序到底 是啥意思

好处是可以多做一些别的东西,在正常浏览器里因为安全原因不允许做的。比如往本机任何地方读写文件,使用任何网络协议。。。
反正本机程序能干的任何操作,它都能干,自己开放一个接口给js就行。你安装这个程序就代表你信任他,而浏览器天生是不信任它内部的网页的。

网友:
这种浏览器套壳的app, 主要的好处就是程序员便宜, 开发快, 对用户就没那么友好了... 靠谱的c/c++程序员还是太贵.

网友:
1.缩放比例问题:cef(chromium)页面缩放是按域名设置的,保存在CEF的用户配置文件里面,这样,即使用户之前调整了缩放比,也只对该页面对应的域名起作用,为了对所有页面生效,小助手是在每个页面加载完成后强制调整页面缩放比例。就是要等网页完全加载后,才会按您配置里的参数进行缩放。
2.小助手关不了机,或退不了的,加一下QQ2851795173,发个新版本试一下
3.经常退出的,麻烦留意下隔多久会退出,是不是打开了别的什么程序之类的,也可联系一下我这边